单片机定时器方式0控制流水灯循环点亮程序与仿真

楼主(2018-09-27):
c源码:注释很详细,我就不解释了,如果延时不合适,可以修改参数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1.h>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函数_nop_()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流水灯控制码,该数组被定义为全局变量
sbit P17=P1^7;
/**************************************************************
函数功能:延时约150ms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200;m++)
   for(n=0;n<250;n++)
           ;
}
/**************************************************************
函数功能: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
{
  P17=0;     //P1.7引脚输出清0信号,对74LS164清0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保证清0完成
  P17=1;    //结束对74LS164的清0
  SBUF=dat;  //将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器,启动发送
  while(TI==0)  //若没有发送完毕,等待
     ;
  TI=0;   //发送完毕,TI被置“1”,需将其清0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SCON=0x00;  //SCON=0000 0000B,使串行口工作于方式0
while(1)
    {
    for(i=0;i<8;i++)
     {
       Send(Tab[i]);  //发送数据
     delay();       //延时
      }
   }
}

附件有仿真文件和c源码,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A:
可惜我还是看不懂啊!

网友B:
有位老师说尽量不用延时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我还是看不懂啊!

跟着main函数的思路走,其实就是先确定串口方式,在执行一个死循环就ok,死循环里是按照某个延时时间发送数据,其他函数都是为main函数做铺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位老师说尽量不用延时实现

确实,但要懂得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