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例程 CAN500K USART_LED

楼主(2018-09-28):
stm32f105例程

/*
        CAN1
        USART1

    CAN波特率、收发器 配置见CAN.h

        stm32f10x.h中修改了外部晶振值8MHz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include "stm32f10x_can.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CAN.h"
#include <stdio.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LED_Config(void);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CanTxMsg TxMsg1={0xAB,0,CAN_ID_STD,CAN_RTR_DATA,8,{0xAB,0,0,0,0,0,0,0}};
CanTxMsg TxMsg2={0xCD,0,CAN_ID_STD,CAN_RTR_DATA,8,{0xCD,0,0,0,0,0,0,0}};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LED_Config();

  // 串口配置
  USART_Configuration();

  USART_STR(USART2,"++++++++++++++++++++++++\r\n");
  USART_STR(USART2,"  CAN Study Board\r\n");
  USART_STR(USART2,"++++++++++++++++++++++++\r\n");

  // CAN1 配置
  CAN1_Config(SET_CAN_SJW,SET_CAN_BS1,SET_CAN_BS2,SET_CAN_PRES);

  Delay(2000);

  // CAN2 配置
  CAN2_Config(SET_CAN_SJW,SET_CAN_BS1,SET_CAN_BS2,SET_CAN_PRES);

  while (1)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4);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5);
      Delay(5000);
          Delay(500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4);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5);

          CAN_SendData(CAN1,&TxMsg1);

          Delay(5000);
          Delay(500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4);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5);
          Delay(5000);
          Delay(500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4);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5);
          Delay(5000);
          Delay(5000);

          CAN_SendData(CAN2,&TxMsg2);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Initialize the Embedded Flash Interface,
     initialize the PLL and update the SystemFrequency variable. */
  SystemInit();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uint8_t x;
    for(; nCount != 0; nCount--)
            for(x=0;x<100;x++);
}

void LED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网友A(2018-10-31):
楼主你好,我用你的代码,测试105r8 CAN时,发现发送的时候还是发不出去,在tx pin看不到波形,一直是高电平,打印transmit的返回值,发现mailbox值一直从1 2 3 4 4 4 后面就一直是4了,也就是从未发出去,楼主测试过吗?

网友B(2019-01-29):
正在学习,谢谢提供的资料。

网友C(2019-07-30):
正在学习,谢谢提供的资料

网友D(2020-09-07):
谢谢分享  学习一下 感恩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