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外部中断一个尴尬的问题,2种方式如何区分?

楼主(2018-09-28):
使用了外部中断1,触发方式选的是1,下降沿;结果发现和0,低电平没啥区别。
就是中断里关闭PWM。
有2点疑问,请大神们指导:
1,我怎么去测量究竟是那种触发方式?
2,它们真的有区别吗?(个人理解是都是给1个信号,把中断打开就行了)
3,它们是不是从持续时间长短来判断是 “跳水一次”还是“一直在水里”?
4,我发现(不知道是不是问题?)把那个有中断的I/O口 初始化 设置成 高电平,会有时灵,有时不灵?     (软件还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A:
区别肯定是有的。下降沿触发:比如你的外部中断引脚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是不会产生中断的。这时如果你给引脚一个高电平并一直保持,也不会产生中断。只有等高电平消失的瞬间,也就是从高电平到底电平的变化的瞬间才会产生一次中断。
而低电平触发,则是只要是低电平就可以触发中断,中断程序执行完成后,再次检测到引脚仍然是低电平就会再次产生中断。

网友B:
     经典51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方式0低电平,1下降沿,但是低电平因为会重复触发中断,很少被使用。
     现在STC的单片机已经把低电平触发改成了上升,下降沿都触发。当ITx=0,那么系统在相应引脚探测到上升沿或下降沿都可产生中断,当ITx=1时,只有下降沿才可产生中断。
     所以在使用自己不熟悉的单片机之前,最好是下载相应的资料查看一下,不能仅凭经验。

网友C:
低电平触发和下降沿触发还是有区别的。低电平触发是在检测到低电平时,会触发中断,而下降沿触发则是在由高电平变换到低电平时进行边沿检测时触发中断。触发条件是不一样的。

网友D:
下降沿是1变0才出触发,低电平是只要是0就触发。肯定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51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方式0低电平,1下降沿,但是低电平因为会重复触发中断,很少被使用。
     现 ...

赞一个。你说的意思我有点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肯定是有的。下降沿触发:比如你的外部中断引脚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是不会产生中断的。这时如果你给引脚 ...

非常感谢。一直以为低电平也是就一下,不过就是持续时间长而已。

网友E:
二楼的ahshmj说的最贴切,我再多啰嗦一下。单片机是一个处理和计算的中心,中断是对外界的状态给予即刻响应的一种途径,但是外界的情况千变万化,原本不是一个电平可以描述的,所以,对于只有二进制0和1两种状态的单片机来说,就需要进行具体的判断,中断的触发可以理解为对外界电平变化的特征值获取,而后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查看和处理,判断这个变化是否是有效的,进而做出动作。
电平的变化方式多种多样,高低电平、上升沿、下降沿、正负脉冲是主要的方式,ahshmj说的一种情况是这样:假如外部中断连接的设备在上电的时候是高电平,正常工作之后会变为低电平,那么单片机检测这个电平变化就可以知道该设备状态的变化,从而在中断中进行处理、记录、重启设备等等操作。这个时候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就尤为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楼的ahshmj说的最贴切,我再多啰嗦一下。单片机是一个处理和计算的中心,中断是对外界的状态给予即刻响应 ...

谢谢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