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用按位与、或、异来控制流水灯从两端流向中间?

楼主(2018-09-28):
(无正文)

网友A:
TLOW    EQU  0F0H
THIGH   EQU  0D8H

FLAG_DIR    BIT 20H.0;FANGXIANG

COUNT_INT   DATA 30H
COUNT_K     DATA 31H
LEDVALUE    DATA 32H
COUNT_KEY   DATA 33H
KEY0    EQU P2.0
KEY1    EQU P2.1
KEY2    EQU P2.2
KEY3    EQU P2.3
;--------------------------------------------------
ORG  0000H
JMP  MAIN
ORG  0BH
JMP  T0_INT
;--------------------------------------------------
MAIN:
    MOV  SP,#60H
    CALL  INIT_TIMER
    SETB  TR0
    CLR FLAG_DIR
    MOV LEDVALUE,#01H
    MOV COUNT_KEY,#50
    MOV COUNT_K,#50
MAIN_LOOP:
READKEY0:
    JB KEY0,READKEY1
    JNB KEY0,$
    SETB FLAG_DIR
    AJMP READKEYEND
READKEY1:
    JB KEY1,READKEY2
    JNB KEY1,$
    CLR FLAG_DIR
    AJMP READKEYEND
READKEY2:
    JB KEY3,READKEY3
    JNB KEY3,$
    CLR C
    MOV A,COUNT_KEY
    ADDC A,#5
    JNC COUNT_KEY_NOT_OV
    MOV A,#250
COUNT_KEY_NOT_OV:
    MOV COUNT_KEY,A
    MOV COUNT_K,A
    AJMP READKEYEND
READKEY3:
    JB KEY2,READKEYEND
    JNB KEY2,$
    MOV A,COUNT_KEY
    SUBB A,#5
    JNC COUNT_KEY_NOT_OV2
    MOV A,#5
COUNT_KEY_NOT_OV2:
    MOV COUNT_KEY,A
    MOV COUNT_K,A
    AJMP READKEYEND
READKEYEND:
;   MOV A,COUNT_KEY
;    MOV COUNT_K,A
    JMP MAIN_LOOP
;;-------------------------

;;-------------------------
INIT_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MOV  TMOD,#01H    ;设置定时器0 工作模式为模式1
    MOV  IE,  #82H    ;启用定时器0 中断产生
    MOV  TL0,#TLOW      ;10MS
    MOV  TH0,#THIGH
    RET
;;-------------------------
T0_INT:
    PUSH  ACC
    PUSH  PSW
    MOV  TL0,#TLOW
    MOV  TH0,#THIGH
    INC COUNT_INT
    MOV A,COUNT_INT
    CJNE A,#1,RUNOUT
    MOV COUNT_INT,#0
    DJNZ COUNT_K,RUNOUT
    MOV A,COUNT_KEY
    MOV COUNT_K,A
RUN:
    JB  FLAG_DIR,RUN_R;
RUN_L:
    MOV A,LEDVALUE
    RL A
    MOV LEDVALUE,A
    AJMP RUNOUT
RUN_R:
    MOV A,LEDVALUE
    RR A
    MOV LEDVALUE,A
    AJMP RUNOUT
RUNOUT:
;   MOV A,LEDVALUE
    MOV P0,LEDVALUE
T0_T:
    POP PSW
   POP  ACC
    RETI

;;-------------------------
END

网友B:
用逻辑运算实现花样亮灯操作,不是好方法,且复杂单调,应采用数组调用方法,可做到随心所欲。

网友C:
嗯嗯,赞成 “zl2168” 的说话
“用逻辑运算实现花样亮灯操作,不是好方法,且复杂单调,应采用数组调用方法,可做到随心所欲。”

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