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啥我的单片机+595驱动数码管无法点亮?

楼主:
单片机给到信号595,595再到数码管,一个595对应一个数码管。逻辑上没问题呀,请问为什么数码管无法显示

网友A(2018-09-28):
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B:
首先点一个试试

网友C:
图中595的信号输入端都被接到VCC能正常吗?

网友D:
实例59  74LS595串行选通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实例59  74LS595串行选通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请问能发链接出来吗,我没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图中595的信号输入端都被接到VCC能正常吗?

请问具体是哪个引脚呢。
MR是复位低电平有效,我接到VCC。
CE是输出有效,我接到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能发链接出来吗,我没找到。

已发实例59  74LS595串行选通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具体是哪个引脚呢。
MR是复位低电平有效,我接到VCC。
CE是输出有效,我接到地。

这么明显的错误你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