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话区分动态和静态显示

楼主(2018-09-28):
很多人吧动态静态显示的区分讲的很复杂,请用一句话清晰陈述出来。谢谢!

网友A:
动态显示是数码管不断闪烁,而静态显示数码管跟班就没有在闪烁,只是在点亮

网友B:
动态显示需要周期性扫描显示位,周期处理不好会闪烁,而静态显示不需要周期性扫描显示位。

网友C:
静态显示是数码管始终保持显示,动态显示是几个数码管轮流显示。

网友D:
静态显示是指几块LED同时显示,动态显示是指几块LED分时显示(即扫描),静态显示方式编程较简单,但占用I/O口线多,硬件成本高,适用于显示位数比较少的场合,动态显示可以节省硬件资源即I/O口,但要占用较多的CPU时间

网友E:
对于n个8段数码管,静态显示需要 n*8 根控制线,而动态显示只需要 n+8 根,

网友F:
静态显示就是显示不变化,动态显示就是显示一直在变化

网友G:
其实我也在学习当中,感谢分享

网友H:
动态显示需要周期性扫描显示位,周期处理不好会闪烁,而静态显示不需要周期性扫描显示位。静态显示是指几块LED同时显示,动态显示是指几块LED分时显示(即扫描),静态显示方式编程较简单,但占用I/O口线多,硬件成本高,适用于显示位数比较少的场合,动态显示可以节省硬件资源即I/O口,但要占用较多的CPU时间

网友I:
动态是指一直在周期性地刷新显示的状态,而静态是指一直在点亮

网友J:
静态显示总线专用,动态显示总线复用

网友K:
动态显示并不是同时显示,而是根据刷新频率较高人眼无法分辨

网友L:
电影是动态显示,图片是静态显示

网友M:
看到的是一样的

网友N:
静态显示就是常亮,动态显示是循环闪烁但由于时间极短肉眼看不出来

网友O:
(1)静态显示方式:静态显示方式是指当显示器显示某一字符时,发光二极管的位选始终被选中。在这种显示方式下,每一个LED数码管显示器都需要一个8位的输出口进行控制。由于单片机本身提供的I/O口有限,实际使用中,通常通过扩展I/O口的形式解决输出口数量不足的问题。
静态显示主要的优点是显示稳定,在发光二极管导通电流一定的情况下显示器的亮度大,系统运行过程中,在需要更新显示内容时,CPU才去执行显示更新子程序,这样既节约了CPU的时间,又提高了CPU的工作效率。其不足之处是占用硬件资源较多,每个LED数码管需要独占8条输出线。随着显示器位数的增加,需要的I/O口线也将增加。
(2)动态显示方式:动态显示方式是指一位一位地轮流点亮每位显示器(称为扫描),即每个数码管的位选被轮流选中,多个数码管公用一组段选,段选数据仅对位选选中的数码管有效。对于每一位显示器来说,每隔一段时间点亮一次。显示器的亮度既与导通电流有关,也与点亮时间和间隔时间的比例有关。通过调整电流和时间参数,可以既保证亮度,又保证显示。若显示器的位数不大于8位,则显示器的公共端只需一个8位I/O口进行动态扫描(称为扫描口),控制每位显示器所显示的字形也需一个8位口(称为段码输出)。

网友P:
动态显示各位数码管是短时间间隔轮流周期显示或熄灭,静态显示是各位数码管同时显示或熄灭

网友Q:
静态是稳定显示,动态实际上是频闪(闪得快,可以骗过人的眼睛以达到动态效果)

网友R:
静态显示方式:
led静态显示时,其公共端接地(共阴极)或接电源(共阳极),各段选线分别与I/O口接线相连。要显示字符,直接在I/O线发送相应的字段码。
优点:静态显示结构简单,显示方便,要显示某个字符直接在IO线上发送相应的字段码
缺点:一根数码管需要8根IO线,数码管比较多时候,非常占用IO线。
动态显示方式:
将所有的数码管的段选线并接在一起,用一个IO接口控制,公共端并不是直接接地(共阴极)或者电源(共阳极),而是通过相应的IO接口控制。以共阳极为例假设4个数码管工作过程为:每个数码管的公共端与一根IO(2)相连,第一步使最右边一个数码管的公共端为1,其余数码管公共端为0,同时在IO(1)上 发送右边第一个数码管的字段码,这时候只有右边的第一个数码管显示,其余不显示;第二部使右边第二个数码管的公共端D1为1,其余的公共端为0,同时在IO(1)上发送右边第二个数码管的字段码,这时候,只有右边第二个数码管显示,其余不显示,以此类推,直到最后一个,

网友S:
静态就是不闪的一直在显示。动态每次只显示一个或多个闪烁,靠余辉和视觉停留才构成要显示的内容

网友T:
静态数码管即不需要使用扫描,直接点亮对应的a-h段码即可;动态数码管需要采用扫描的方式,让多个数码管同时,实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