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STC15F40X 单片机 开发板 LCD1602

楼主:
再做一个 带 LCD1602 的 15W40X 开发板

由于没有隔离LCD1602,在实验的时候总是异常状态,所以把LCD1602 和 STC 引脚用跳线帽隔离了,最后添加了几个常用原件

网友A(2018-09-30):
干得漂亮,正面为什么是白色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得漂亮,正面为什么是白色的呢?

贴的白色厚一点的胶带,免得看见洞洞,显得乱.

网友C:
这个有1602的驱动吗?四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1602的驱动吗?四线?

我用的是并口传输。

你说的四线1602是I2C吗

网友C(2018-10-31):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并口传输。

你说的四线1602是I2C吗

不是就是液晶数据口只接DB4到DB7就可以驱动的

网友B(2019-07-23):
引用 网友C:
不是就是液晶数据口只接DB4到DB7就可以驱动的

没考虑到,就没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