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刚学习单片机应该看哪方面的资料或者什么板块?

楼主(2018-09-28):
由于学业要求打算自学,不知道是否有哪些可以看

网友A:
先学51,后精通C语言

网友B:
首先你C语言一定要学好,这是基本功,可以一边学51单片机一边学C语言,学完51后试着做一两个小项目,成功后就转32单片机吧。51单片机推荐郭天祥的,32单片机自己购买吧,都有附带教学视频的。

网友C:
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学习,这个网站上有丰富的资源和非常容易入门的教程,非常适合初学者

网友D:
多去网上的论坛看看,交流,先从stc15系列或AT89C51系列入手,这两种简单易学。

网友E:
首先要有一定的C语言基础(这个很重要),然后从最简单的51单片机入手就行,建议买一本51单片机C语言教程郭天祥版本参考学习,里面讲的很细,是针对C语言基础不好的单片机初学者编写的。一段时间后,感觉51学的差不多了,可以做几个小装置,比如:超声波测距,简易计算器,自动避障小车等来练练手。然后就可以转入更高级的32单片机的学习了,建议买正点原子的,因为资料例程比较全,还有视频讲解。

网友F:
网上买个开发板  有配套视屏和教程 学会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