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制作双NE555简易电容表实物与proteus仿真原理图

楼主:
上个学期自己做的数电制作,制作的时候发现网上的资料较少,大部分都不全,所以打算发一下我所制作的资料给大家,觉得好的可以打赏一下。
本制作主要利用了NE555定时器所制作的单稳态触发器与多谐振荡器结合成一个可以将电容大小转换成相同数量的脉冲部件。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当中的电阻大小进行改变,以得到自己所需的量程。
改变量程可以根据我文件中所给的公式所调节。
这次作品解决了触发脉冲宽度过大导致单稳态触发器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网友A(2019-12-08):
请问一下,被测电容是哪个?还有我打开proteus进行模拟时,无论时调节哪一个开关数码管都是显示000,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2020-04-07):
差不多五个月,我又回来了,而且把楼主的仿真图修改了一下,更容易理解

网友B:
待测电容是哪个呢

网友C(2020-11-01):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五个月,我又回来了,而且把楼主的仿真图修改了一下,更容易理解

大佬,可以发一下你仿真过程得视频吗
谢谢了
我想看一下验证过程、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五个月,我又回来了,而且把楼主的仿真图修改了一下,更容易理解

没事了楼主的那个的确没懂
可以教一下吗
嘻嘻嘻谢谢了

网友D(2021-06-30):
楼主我也在做这个,不过我是测电阻的,感谢楼主的资料,真的资料太少了,555。不过我是用单片机的。看了楼主的资料有灵感了。

网友E(2021-10-26):
无论怎么调节都是000

网友F:
看2楼pengxxx的修改版

网友G:
大佬,可以发一下你仿真过程得视频吗
谢谢了
我想看一下验证过程、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