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降压电路原理图的分析

楼主:
不明白图中二极管降压原理,请教一下,图中的二极管应该是稳压管,那这种稳压管应该选什么规格,电阻(R1,R2)要怎么选择,可以为78L05提供多少电流呢?这电流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2018-09-28):
首先,78L05输入电压好像小于30V是可以的。

网友A:
首先,78L05看资料电源小于30V都可以
第二,依据二极稳压管,好像要几ma才能稳压,可能是希望大一点电流才能为后面供电,比如是不是可以用于休眠省电用。那么稳压管在正常10多ma左右的状态就是图中分析的状态差不多,比如20ma电阻压降就是1V,稳压管用15V左右,就能满足图中条件。

网友B:
根据该电路,稳压管稳压:23-7=16V,稳定电流:(24-23)/50=0.02A。

网友C:
你这个电路,电阻(R1,R2)的选择是0.25W就可以了, 电流的计算是  一伏电压/50欧姆 = 20mA 毫安
稳压二极管,电压下降 = 23v - 7v =16伏电压, 所以必须选择 16V的稳压二极管 规格1W就可以了
这个电路可以为78L05提供20毫安电流

网友D:
稳压二极管用错了,不能直接串联到上面

网友E:
图中你这个D1二极管画反了,这样是不导电的因为它是单向导通,如果翻过来画的话就对了,其实他并不是降压的她是,防反接的

网友E:
如果是普通二级管就画反了,如果是稳压二级管就没画反,24伏电经过电阻限流然击穿那个稳压二极管的所稳压的阻,就是说24减去稳压值,就达到了降压目的,

网友F:
不知LZ这个电路是用于什么地方?通常是不这样设计的。如果仅就这个电路来说,7805的输出电流差不多是20mA,而且还是基本保持在20mA左右。

网友F:
因此,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选16v,电流应大于20mA,查相应的手册去选取合适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G:
同意6楼,如果D1真是稳压管,那线路就画错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首先,78L05看资料电源小于30V都可以
第二,依据二极稳压管,好像要几ma才能稳压,可能是希望大一点电流才 ...

这么设计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如果电流再大一些,比如100mA是否可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电阻(R1,R2)的选择是0.25W就可以了, 电流的计算是  一伏电压/50欧姆 = 20mA 毫安
稳压二极 ...

如果选好一个稳压管,按照图中来搭建电路,理论上面是可以提供多大的电流呢?这方面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稳压二极管用错了,不能直接串联到上面

没有用错,是抄板看到这个电路的,不明白怎么设计这样的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图中你这个D1二极管画反了,这样是不导电的因为它是单向导通,如果翻过来画的话就对了,其实他并不是降压的 ...

电路没有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普通二级管就画反了,如果是稳压二级管就没画反,24伏电经过电阻限流然击穿那个稳压二极管的所稳压的 ...

如果重新选电阻、稳压管的规格参数,要求78L05输入端电压为7V左右,可以带到100mA的负载,这是否能达到,理论依据是什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知LZ这个电路是用于什么地方?通常是不这样设计的。如果仅就这个电路来说,7805的输出电流差不多是20mA, ...

78L05为mcu提供电压。就是因为这不是标准的二极管稳压电路,所以不明白怎么这么设计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I:
建议你D1可以选择1N4745稳压二极管,R1和R2两个电阻可以建议选择0.2W以上;通过电阻两端压降计算出电流I=V/R,可为7805提供20MA左右电流。请参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同意6楼,如果D1真是稳压管,那线路就画错了

D:\11\223.png 电路没有错,抄板看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电路没有错,抄板看到的

元件符号错了,稳压二极管的符号是??抄板后应核实元件

网友F:
这种电路是有这样设计的,一般应用于比较特殊场合,专门电路用于专门地方。R1、R2采用两只并联主要考虑电阻的额定功率和散热以及装配、成本等;串联一只稳压二极管,降低7805的输入电压,也是为了考虑7805的安全性,散热等。

网友F:
其实,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可以选择小于16v,但电流必须要大于20mA;目的是保证7805的输出电压以及电流需要。

网友F:
这是稳压二极管的特性曲线,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如果选好一个稳压管,按照图中来搭建电路,理论上面是可以提供多大的电流呢?这方面是怎么计算的呢?

电流过大了7805应该又不能稳了,感觉就是用来提供比如10-40mA电流的5V稳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稳压二极管用错了,不能直接串联到上面

i可以串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图中你这个D1二极管画反了,这样是不导电的因为它是单向导通,如果翻过来画的话就对了,其实他并不是降压的 ...

稳压管稳压时必须反接,否则就正向导通了。

网友J:
稳压管和78L05串联的作用是阻止7V以下电压输入78L05。78L05的最大输出电流100mA,输入电压范围7~20V。

网友J:
稳压管和78L05串联的作用是阻止7V以下电压输入78L05,78L05电压输入范围(7~20V);最大输出电流100mA.计算得到R1和R2的功率0.25W,稳压管功率0.7W,选用1W的,78L05没负载无法计算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