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0809转换 数码管输出工程

楼主(2018-09-28):
这个项目主要是应用51单片机实现,ad转换+数码管输出、

注意:ad0809这个型号在Proteus中没有所以用ad0808代替仿真。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la=P3^0;//选择输入口定义
sbit slb=P3^1;
sbit slc=P3^3;//装置为3.仿真为6
sbit dia=P0^7;

sbit ALE=P3^4        ;//AD锁存器允许信号(4)仿真为3
sbit CLOCK=P3^5;//时钟信号(5)仿真为4
sbit ST=P3^7;//装置为(7)仿真为5
sbit EOC=P3^2;//转换完成信号
sbit OE=P3^6;//允许输出信号装置为(6)仿真为7

sbit dula=P2^6;//数码管锁存信号,装置为6/7,仿真为0/1
sbit wula=P2^7;

u8 code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16 t0, votage;

void delay(u16 i)
{
        u16 m,n;
        for(m=i;m>0;m--)
                for(n=110;n>0;n--);
}

u16 trans(u16 x)//将二进制转化为十进制
{

        u16 d;
        d=(19.6078431372549)*x;

        return d;

}
void display(u16 v)
{
        P0=0x00;
        dula=1;
        P0=table[v/1000];
        dia=1;
        dula=0;
        P0=0x00;
        wula=1;
        P0=0xfe;
        wula=0;
        delay(2);

        P0=0x00;
        dula=1;
        P0=table[(v%1000)/100];
        dula=0;
        P0=0x00;
        wula=1;
        P0=0xfd;
        wula=0;
        delay(2);

        P0=0x00;
        dula=1;
        P0=table[((v%1000)%100)/10];
        dula=0;
        P0=0x00;
        wula=1;
        P0=0xfb;
        wula=0;
        delay(2);

        P0=0x00;
        dula=1;
        P0=table[v%10];
        dula=0;
        P0=0x00;
        wula=1;
        P0=0xf7;
        wula=0;
        delay(2);

}
void main()
{

        sla=0;//0号作为口输入模拟信号
        slb=0;
        slc=0;

        OE=0;
        ST=0;

        TMOD=0x01;
        TH0=(65536-2)/256;
        TL0=(65536-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ST=0;ST=1;ST=0;//启动转换
                        while(EOC==0)
                        {
                        OE=1;
                        display(trans(P1));
                        OE=0;
                        }
                        trans(P1);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TO计时器给ADC提供时钟信号
{
        TH0=(65536-2)/256;
  TL0=(65536-2)%256;
        CLOCK=~CLOCK;
}

Keil5工程文件,仿真图在下面jpg图片格式,大家自己打开Proteus画一下吧,下面的附件里面只有代码的Keil文件:

楼主:
这个就是电路原理图图。

这里是电路图,用到两片74h573锁存器

这里是电路图,用到两片74h573锁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了,老大。

网友B(2019-12-27):
你好,可以电路图详细发一下嘛

网友C(2021-06-18):
亮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