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奇特问题,焊接正确灯却不被控制且很暗

楼主(2018-09-28):
最近实验室招新,让新学员一人焊接一个心型流水灯,在指导过程中遇见了许多奇特的问题无法解决,例如:最小系统和电路焊接完全正确,但是灯却不被控制,还有电阻选取并没问题却灯光较暗等。希望谁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可以相互交流交流,或是提些宝贵意见。

网友A:
1 有最小系统,说的应该是单片机吧?程序贴出来啊!!!!!!!!!点亮的时间短了就暗,长了就亮呗!
2 要是4017之类的硬件电路,就检查脉冲信号电路,看电容充放电时间
3 上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B:
你看一下供电电路,三极管选择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灯不受控制?你看一下是不是存在短路或者虚焊。流水灯程序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主要看硬件电路。

网友C:
焊接温度会影响到LED芯片和荧光粉的寿命。LED焊接工艺都对焊接温度和焊接时间有明确的规定。具体你可以看你的LED的datasheet。超过规定的温度和焊接时间对突然变暗有影响。

焊接的时间和温度一定要控制好,一般最好温度260。不要超过4秒。

网友D:
灯串了把

网友E:
灯不被控制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软件问题就是程序有问题,硬件就是电路焊接没有问题可能元器件不对,或者有些坏的呢,或者电路结构有问题呢,?灯管将led加个三极管控制,要多亮都可以了。

网友F:
如果只是用引脚驱动LED,单片机整体不能提供太大电流给LED,LED用多啦单片机电流供给跟不上

网友G:
软硬件都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