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写入数据之前要把总线拉低等相关问题

楼主(2018-09-28):
ds18b20为什么在写入数据之前要把总线拉低啊???还有就是我这个ds18b20的i/o引脚都没定义(他的i/o口是接在P3^7上在,但程序中没定义,直接用DSPORT了),但程序可以实现功能     为什么啊???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下面附上温度检测的程序

网友A:
#include"temp.h" 这句话 是告诉你 他、调用了 temp.h 这个文件,这个文件里有很多东西,例如
#define DSPORT P3^7  这个 你看看有没有 ?
总线拉低是他的通信协议,不只是拉低,拉低了过一会还要再拉高。问这个问题说明你没看数据手册!回去看数据手册吧!人家是这么说的,你就按着做就好了,要不然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很大。
通过单线总线端口访问DS18B20的协议如下:
步骤1. 初始化
步骤2. ROM操作指令
步骤3. DS18B20功能指令
每一次DS18B20的操作都必须满足以上步骤,若是缺少步骤或是顺序混乱,器件将不会返回值。
例如这样的顺序:发起ROM搜索指令[F0h]和报警搜索指令[ECh]之后,总线控制器必须返回步骤
初始化:通过单总线的所有执行操作处理都从一个初始化序列开始。初始化序列包括一个由总线控制器发出的复位脉冲和其后由从机发出的存在脉冲。存在脉冲让总线控制器知道DS18B20在总线上且已准备好操作

网友B: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⒈ DS18B20简介
⑴ 内部组织结构    …
⑵ 操作步骤和操作指令    …
⒉ 电路设计    …
⒊ 程序设计    …
⒋ Keil调试    …
⒌ Proteus仿真    …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97 DS18B20测温.rar (51.78 KB, 下载次数: 7) DS18B2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