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一个水温控制系统,加热部分电路? 求帮助

楼主(2018-09-28):
51单片机做一个水温控制系统,加热部分电路?

网友A:
要根据你要用到的传感器和主控来画啊,直接要什么鬼

网友B:
单片机--三极管--继电器

网友C:
DS1820传感器+51PWM编程+功率驱动+电热管,功率驱动和电热管的选择视控制对象的要求而定。

网友D:
建议楼主说得再详细点,要不然别人没法帮你。

网友E:
楼主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