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_Win10 Protel99库添加助手使用方法

楼主:
protel  win10添加库的方法

添加原理图,也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如下
这样就可以添加原理图库了。添加pcb库,还要参考如下助手和文档操作。
1、首先打开win7_protel99库添加助手
2、打开以后出现如下界面
3、添加元器件库选择SCH
4、选择添加库
5、找到库元件所在目录,选择打开
6、打开原理图文件
7、单击“Add/Remove”选项
8、此时在小助手软件上单击“添加到protel”
9、此时可以看到元器件库被添加进来了

10、单击ok添加完成
11、添加封装库文件,首先要关闭protel99se软件,选择pcb
12、单击“添加库”
13、找到库元件所在目录,选择打开
14、单击“更新protel库”完成添加

以上的文字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

网友A(2018-10-26):
真是高人!我用win10一直不能加上元件库,只能用另一台XP操作系统!按他的方法,我现在已经加上了SCH库……谢谢了!!

网友B(2018-12-03):
封装库我加不上,怎么回事

网友C(2019-03-12):
我那个库添加软件怎么打不开  还是添加不了

网友D(2019-08-30):
各位大神,我用WIN10系统装了PROTELL99,本来用得好好的,由于用了win7_protel99库添加助手,库加进去了,但后面再也打不开PCB了,能打开软件,只要打开PCB就会关掉软件,软件也删不掉,重启电脑与重装软件也无用。是怎么回事?能否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E(2020-03-16):
好东西谢谢分享,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

网友F:
我win10也一直加载不了,刚开始打开都打开不了

网友G:
我怎么下载不到那个文件啊

网友H:
真是高人!厉害厉害

网友I(2020-04-17):
真是高人 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J:
兄弟们,这个protel99库添加助手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网友K(2020-07-27):
,这个protel99库添加助手在WIN7不能使用??显示 程序配置不当的

网友L(2021-05-12):
这个文件打不开呀。

网友M:
软件在哪?谁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N(2021-06-13):
由于楼主没有分享软件,我在百度上找了一下 找到了这款软件,分享给大家

网友O:
win7下的pcb库我一般不添加库,我只把相应的库文件导出来再导入当前的设计工程里使用

网友P(2021-11-03):
引用 网友O:
win7下的pcb库我一般不添加库,我只把相应的库文件导出来再导入当前的设计工程里使用

怎么操作啊

网友Q(2021-12-07):
其实不用纠结加不加库,WINxp以后得系统,99se,只识别系统默认的库文件,只要把想要得元件,copy到系统默认库就好了,完了重启99se,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