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单片机下载软件与STC-USB驱动安装说明(教程)

楼主(2018-09-29):
新人发个学生用的软件 这是把程序烧到单片机的软件

WindowsXP安装方法

打开 V6.79 版(或者更新的版本)的 STC-ISP 下载软件,下载软件会自动将驱动文件复制到 相关的系统目录

插入 USB 设备,系统找到设备后自动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其中的“否,暂时不”项

在下面的对话框中选择“自动安装软件(推荐)”项

在弹出的下列对话框中,选择“仍然继续”按钮

接下系统会自动安装驱动,如下图

出现下面的的对话框表示驱动安装完成

此时,之前打开的 STC-ISP 下载软件中的串口号列表会自动选择所插入的 USB 设备,并显示 设备名称为“STC USB Writer (USB1)” ,如下图:

? Windows732位)安装方法

打开 V6.79 版(或者更新的版本)的 STC-ISP 下载软件,下载软件会自动将驱动文件复制到 相关的系统目录

插入 USB 设备,系统找到设备后会自动安装驱动。安装完成后会有如下的提示框。

此时,之前打开的 STC-ISP 下载软件中的串口号列表会自动选择所插入的 USB 设备,并显示 设备名称为“STC USB Writer (USB1)”,如下图:

注:若 Windows 7 下,系统并没有自动安装驱动,则驱动的安装方法请参考 Windows832
位)的安装方法

? Windows832位)安装方法

打开 V6.79 版(或者更新的版本)的 STC-ISP 下载软件(由于权限的原因,在 Windows 8 中 下载软件不会将驱动文件复制到相关的系统目录,需要用户手动安装。首先从 STC 官方网站 下载“stc-isp-15xx-v6.79.zip”(或更新版本),下载后解压到本地磁盘,则 STC-USB 的驱动文 件也会被解压到当前解压目录中的“STC-USB Driver”中(例如将下载的压缩文件
“stc-isp-15xx-v6.79.zip”解压到“F:\”,则 STC-USB 驱动程序在“F:\STC-USB Driver”目录 中))

插入 USB 设备,并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设备列表中带黄色感叹号的 USB 设备,在设备 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更新驱动程序软件”

在下面的的对话框中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单击下面对话框中的“浏览”按钮,找到之前 STC-USB 驱动程序的存放目录(例如:之前的 示例目录为“F:\STC-USB Driver”,用户将路径定位到实际的解压目录)

驱动程序开始安装时,会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

接下来,系统会自动安装驱动,如下图

出现下面的的对话框表示驱动安装完成

此时在设备管理器中,之前带有黄色感叹号的设备,此时会显示为“STC USB Low Speed
Writer”的设备名

在之前打开的 STC-ISP 下载软件中的串口号列表会自动选择所插入的 USB 设备,并显示设备 名称为“STC USB Writer (USB1)”,如下图:

? Windows864位)安装方法

由于 Windows864位操作系统在默认状态下,对于没有数字签名的驱动程序是不能安装成功 的。所以在安装 STC-USB驱动前,需要按照如下步骤,暂时跳过数字签名,即可顺利安装 成功。

首先将鼠标移动到屏幕的右下角,选择其中的“设置”按钮

然后在设置界面中选择“更改电脑设置”项

在电脑设置中,选择“常规”属性页中“高级启动”项下面的“立即启动”按钮

在下面的界面中,选择“疑难解答”项

然后选择“疑难解答”中的“高级选项”

在下面的“高级选项”界面中,选择“启动设置”

在下面的“启动设置”界面中,单击“重启”按钮对电脑进行重新启动

在电脑重新启动后会自动进入如下图所示的“启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7”或者按功能键 “F7”选择“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进行启动

启动到 Windows 8 后,按照 Windows832位)的安装方法即可完成驱动的安装

网友A:
非常好,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9-01-04):
我用的XP什么都没提试

网友C(2019-03-12):
正想找这些东西!谢谢

网友D:
谢谢,帮助很大

网友E:
我很高兴找到了

网友F(2019-12-12):
win10真的没搞出来,有没有神仙有方法?发一下986867595@qq.com万分感谢

网友G:
win10呢 找不到啊

网友H(2020-05-13):
不是说针对win10吗?为啥没有win10de指导?

网友I(2020-07-29):
为什么他告诉我检测不到芯片

网友J(2020-10-30):
我有些奇怪了,win8.1按提示和教程都做过了,但还是提示,没有数字签名,无法使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K:
这个没什么用

网友L(2021-06-22):
安装驱找不到 动STC-USB Driver

网友M:
STC-USB Driver有win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