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键盘TEST

楼主(2018-09-29):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段码
u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00};
sbit BEEP=P3^7;
//上次按键和当前按键的序号,该矩阵中序号范围0~15,16表示无按键
uchar Pre_KeyNo=16,KeyNo=16;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矩阵键盘扫描
void Keys_Scan()
{
        uchar Tmp;
        P1=0x0f;        //高4位置0,放入4行
        DelayMS(1);
        Tmp=P1^0x0f;//按键后0f变成0000XXXX,X中一个为0,3个仍为1,通过异或把3个1变为0,唯一的0变为1
        switch(Tmp)        //判断按键发生于0~3列的哪一列
        {
                case 1:        KeyNo=0;break;
                case 2:        KeyNo=1;break;
                case 4: KeyNo=2;break;
                case 8:        KeyNo=3;break;
                default:KeyNo=16;        //无键按下
        }
        P1=0xf0;   //低4位置0,放入4列
        DelayMS(1);
        Tmp=P1>>4^0x0f;//按键后f0变成XXXX0000,X中有1个为0,三个仍为1;高4位转移到低4位并异或得到改变的值
        switch(Tmp)        //对0~3行分别附加起始值0,4,8,12
        {
                case 1:        KeyNo+=0;break;
                case 2:        KeyNo+=4;break;
                case 4:        KeyNo+=8;break;
                case 8:        KeyNo+=12;
        }
}
//蜂鸣器
void Beep()
{
        uchar i;
        for(i=0;i<100;i++)
        {
                DelayMS(1);
                BEEP=~BEEP;
        }
        BEEP=0;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00;
        BEEP=0;
        while(1)
        {
                P1=0xf0;
                if(P1!=0xf0) Keys_Scan();  //获取键序号
                if(Pre_KeyNo!=KeyNo)
                {
                        P0=0XFF-~DSY_CODE[KeyNo];
                        Beep();
                        Pre_KeyNo=KeyNo;
                }
                DelayMS(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