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4足仿生机器人源程序

楼主(2018-09-29):
#include "stc15.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类型.h"
#define dingshi 0xfd46 //20us中断一次
#define gao (dingshi>>8)
#define di dingshi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FOSC 22118400L
#define FOSC   27000000L
//#define BAUD 115200
#define BAUD 1200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define max 20
#define jiange 2000             //接收到两个字节中间的最大间隔 单位是中断个数
#define duo_ji_shu 18             //舵机数
#define su_du 3000

#define qian1 0x45
#define qian2 0x39
#define qian3 0x2b
#define qian4 0x2b
#define hou1 0x33
#define hou2 0x29
#define hou3 0x3b
#define hou4 0x3b
#define shang1 0x29
#define shang2 0x55
#define shang3 0x29
#define shang4 0x55
#define xia1 0x39
#define xia2 0x3f
#define xia3 0x39
#define xia4 0x43

#define jiaozhun1 5
#define jiaozhun2 5
#define jiaozhun3 5
sbit DJ1=P0^5;
sbit DJ2=P0^6;
sbit DJ3=P0^7;
sbit DJ4=P1^0;
sbit DJ5=P1^1;
sbit DJ6=P4^7;
sbit DJ7=P1^2;
sbit DJ8=P1^3;
sbit DJ9=P1^4;
sbit DJ10=P1^5;
sbit DJ11=P1^5;

sbit DJ12=P1^5;
sbit DJ13=P1^5;
sbit DJ14=P1^5;
sbit DJ15=P1^5;
sbit DJ16=P1^5;
sbit DJ17=P1^5;
sbit DJ18=P1^5;

sbit RX=P4^3;
sbit TX=P4^4;

code uchar qian[8*6]={                 //动作数组-向前走
hou1,shang1,qian2,xia2,hou3,shang3,qian4,xia4,
qian1,shang1,hou2,xia2,qian3,shang3,hou4,xia4,
qian1,xia1,hou2,xia2,qian3,xia3,hou4,xia4,
qian1,xia1,hou2,shang2,qian3,xia3,hou4,shang4,
hou1,xia1,qian2,shang2,hou3,xia3,qian4,shang4,
hou1,xia1,qian2,xia2,hou3,xia3,qian4,xia4
};

code uchar hou[8*6]={                 //动作数组-向后走
hou1,xia1,qian2,xia2,hou3,xia3,qian4,xia4,
hou1,xia1,qian2,shang2,hou3,xia3,qian4,shang4,
qian1,xia1,hou2,shang2,qian3,xia3,hou4,shang4,
qian1,xia1,hou2,xia2,qian3,xia3,hou4,xia4,
qian1,shang1,hou2,xia2,qian3,shang3,hou4,xia4,
hou1,shang1,qian2,xia2,hou3,shang3,qian4,xia4
};

code uchar you[8*6]={                 //动作数组-向右转
hou1,shang1,qian2,xia2,qian3,shang3,hou4,xia4,
qian1,shang1,hou2,xia2,hou3,shang3,qian4,xia4,
qian1,xia1,hou2,xia2,hou3,xia3,qian4,xia4,
qian1,xia1,hou2,shang2,hou3,xia3,qian4,shang4,
hou1,xia1,qian2,shang2,qian3,xia3,hou4,shang4,
hou1,xia1,qian2,xia2,qian3,xia3,hou4,xia4
};
code uchar zuo[8*6]={                 //动作数组-向左转
hou1,xia1,qian2,xia2,qian3,xia3,hou4,xia4,
hou1,xia1,qian2,shang2,qian3,xia3,hou4,shang4,
qian1,xia1,hou2,shang2,hou3,xia3,qian4,shang4,
qian1,xia1,hou2,xia2,hou3,xia3,qian4,xia4,
qian1,shang1,hou2,xia2,hou3,shang3,qian4,xia4,
hou1,shang1,qian2,xia2,qian3,shang3,hou4,xia4,
};
code uchar tiao[8*6]={                 //动作数组-跳舞
hou1,xia1,qian2,xia2,qian3,xia3,hou4,xia4,
hou1,xia1,qian2,shang2,qian3,xia3,hou4,shang4,
qian1,xia1,hou2,shang2,hou3,xia3,qian4,shang4,
qian1,xia1,hou2,xia2,hou3,xia3,qian4,xia4,
qian1,shang1,hou2,xia2,hou3,shang3,qian4,xia4,
hou1,shang1,qian2,xia2,qian3,shang3,hou4,xia4,
};
uchar sheding[duo_ji_shu];                //现在设定值
uchar xinzhi[duo_ji_shu];                //新角度

bit   jieshou=0;        //接收成功标志
bit jk=0;//测试
bit jk2=0;//测试
uchar len=0;   //数据长度
uchar ml=0;   //要执行的命令
uchar shuju[max];
uint jishu_jg=0;
bit shijian_l=0;
bit wancheng=0;
bit zhi_xing=0;    //开始执行标志
bit MS_1=0;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float         S=0;
    bit           flag =0;
void Delay1ms()                //@27.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
;
        i = 7;
        j = 141;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yanshi_ms(uint m)
{
        while(m--)Delay1ms();
}
void fu_wei()
{
        uchar i=0;
        sheding[0]=0x33;
        sheding[1]=0x3d;//1f
        sheding[2]=0x37;
        sheding[3]=0x43;
        sheding[4]=0x2f;
        sheding[5]=0x39;
        sheding[6]=0x3b;
        sheding[7]=0x41;

}
void chushihua(void)                //初始化20us中断22.1184MHz
{
        uchar i=0;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80;
        TMOD &= 0xF0;
        TL0 = di;
        TH0 = gao;
        TF0 = 0;
        TR0 = 1;
        ET0=0;
        ES=1;
        EA=1;

        AUXR &= 0xd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0;                //定时器1开始计时

        fu_wei();
}

void yanshi(uint m)
{

        while(m--)
        {
                if(!zhi_xing)break;
        }
}

void send(uchar *j,l)
{
        uchar i=0;
        for(i=0;i<l;i++)
        {
                SBUF=*(j+i);
                while(!TI);
                TI=0;
        }
        yanshi(40000);
        yanshi(40000);
        yanshi(40000);
        yanshi(40000);
}

bit Hand(unsigned char *a)                 //是否包含文本
{
    if(strstr(shuju,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if(len<max)
                {
                        shuju[len++]=SBUF;
                        jishu_jg=0;//清零时间间隔变量
                        shijian_l=1;

                }
        }
//        if(TI)TI=0;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
{
        uchar i=0;
        static int jishu=0;
//        static uchar MS=0;
        ET0=0;

//        DJ1=!DJ1;

        if(shijian_l)
        {
                jishu_jg++;

                if(jishu_jg>jiange)
                {

                        jieshou=1;//间隔时间到就说明接收到一个完整的字符串
                        shijian_l=0;
                }
        }
        if(jishu++==900)
        {
                jishu=0;
        }

        DJ1=(jishu<sheding[0]);
        DJ2=(jishu<sheding[1]);
        DJ3=(jishu<sheding[2]);
        DJ4=(jishu<sheding[3]);
        DJ5=(jishu<sheding[4]);
        DJ6=(jishu<sheding[5]);
        DJ7=(jishu<sheding[6]);
        DJ8=(jishu<sheding[7]);
        DJ9=(jishu<sheding[8]);
        DJ10=(jishu<sheding[9]);
        DJ11=(jishu<sheding[10]);
        DJ12=(jishu<sheding[11]);
        DJ13=(jishu<sheding[12]);
        DJ14=(jishu<sheding[13]);
        DJ15=(jishu<sheding[14]);
        DJ16=(jishu<sheding[15]);
        DJ17=(jishu<sheding[16]);
        DJ18=(jishu<sheding[17]);

        TL0 = di;
        TH0 = gao;
        ET0=1;
}
   void  StartModule()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float juli()
{
     StartModule();
         TH1=0;
         TL1=0;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1=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计数
         time=TH1*256+TL1;
         TH1=0;
         TL1=0;
         S=(time*2.0)/1000;     //算出来是CM
         if(flag==1)
         {
                 flag=0;
                S=1000;
         }
         return S;

}
void qingkong()                  //清空接收缓存
{
        uchar i=0;
        for(i=0;i<max;i++)
        {
                shuju[i]=0;
        }
}

void WIFI()
{
        while(!Hand("OK"))                            //判断是否握手成功,如果不成功延时一会,再发送AT握手指令
    {
                        len=0;
                        qingkong();
                        send("AT\r\n",4);                         //发送联机指令
                        yanshi_ms(1000);
    }
                qingkong();
                while(!Hand("OK"))
                {
                        len=0;
                        qingkong();
                        send("AT+CWMODE=2\r\n",13);       //设置为AP模式 让手机链接wifi
                        yanshi_ms(1000);
                }
                qingkong();
                while(!Hand("OK"))
    {
                        len=0;
                        qingkong();
                        send("AT+CIPMUX=1\r\n",13);          //设置为多连接模式
                        yanshi_ms(1000);
    }
                qingkong();
                send("AT+CIPSERVER=1,8349\r\n",21);
                yanshi_ms(1000);
                send("AT+CIPSERVER=1,8349\r\n",21);
                yanshi_ms(1000);
                send("AT+CIPSERVER=1,8349\r\n",21);
                qingkong();
                len=0;
                yanshi_ms(1000);
                wancheng=1;             //初始化完成 置标志位

}

uchar to_uchar(uchar g,uchar d)
{
                if(g>=97)
                {
                        g=g-87;
                }
                else
                {
                        if(g<=57)
                        {
                                g=g-48;
                        }
                }
                if(d>=97)
                {
                        d=d-87;
                }
                else
                {
                        if(d<=57)
                        {
                                d=d-48;
                        }
                }
                return (g<<4)|d;
}

void qianjin()
{
        uchar j=0;
        static uchar i=0;
        static uint y=0;
        if(zhi_xing)
        {
                if(y++>su_du)
                {
                        y=0;
                        for(j=0;j<8;j++)
                        {
                                sheding[j]=qian[i*8+j];
                        }
                        if(i++==5)i=0;
                }
        }
}
void houtui()
{
        uchar j=0;
        static uchar i=0;
        static uint y=0;
        if(zhi_xing)
        {
                if(y++>su_du)
                {
                        y=0;
                        for(j=0;j<8;j++)
                        {
                                sheding[j]=hou[i*8+j];
                        }
                        if(i++==5)i=0;
                }
        }
}
void zuozhuan()
{
        uchar j=0;
        static uchar i=0;
        static uint y=0;
        if(zhi_xing)
        {
                if(y++>su_du)
                {
                        y=0;
                        for(j=0;j<8;j++)
                        {
                                sheding[j]=zuo[i*8+j];
                        }
                        if(i++==5)i=0;
                }
        }
}
void youzhuan()
{
        uchar j=0;
        static uchar i=0;
        static uint y=0;
        if(zhi_xing)
        {
                if(y++>su_du)
                {
                        y=0;
                        for(j=0;j<8;j++)
                        {
                                sheding[j]=you[i*8+j];
                        }
                        if(i++==5)i=0;
                }
        }
}
void tiaowu()
{
        uchar j=0;
        static uchar i=0;
        static uint y=0;
        if(zhi_xing)
        {
                if(y++>su_du)
                {
                        y=0;
                        for(j=0;j<8;j++)
                        {
                                sheding[j]=tiao[i*8+j];
                        }
                        if(i++==5)i=0;
                }
        }
}
void zhixing()        //执行遥控命令
{
        uchar i=0;
        if(zhi_xing)
        {
                switch(ml)
                {
                        case 18:
                                qianjin(); //前进
                        break;
                        case 19:
                                houtui();  //后退
                        break;
                        case 20:
                                zuozhuan();//左转
                        break;
                        case 21:
                                youzhuan();//右转
                        break;
                        case 22:
                                tiaowu();//跳舞
                        break;
                        case 88:         //遥控按键抬起
                        zhi_xing=0;
                        break;
                }
        }else fu_wei();
}

void main()
{
        uchar k=0,chang=0,i=0,pian_yi=0;
        bit jj=0;
        chushihua();//初始化
        yanshi(40000);
        yanshi(40000);
        yanshi(40000);
        yanshi(40000);
        yanshi(40000);
        yanshi(40000);
        yanshi(40000);
        yanshi(40000);
        WIFI();
        yanshi(40000);
        jk=1;

        ET0=1;
//        while(1)
//        {
//                sheding[0]=0x18;
//        }
        while(1)
        {

                if(jieshou)
                {

                        if(Hand("+IPD"))
                        {
                                k=(uchar)strstr(shuju,"+IPD");
                                if(shuju[10]==':')//+IPD,2,9:123456789  +IPD,2,12:123456789012
                                {
                                        chang=to_uchar('0',shuju[7]);//取出数据长度
                                        pian_yi=11;

                                }else if (shuju[9]==':')
                                {
                                        chang=to_uchar(shuju[7],shuju[8]);
                                        pian_yi=10;
                                }else if (shuju[8]==':')
                                {
                                        pian_yi=9;
                                }
                                ml=to_uchar(shuju[pian_yi],shuju[pian_yi+1]);           //保存命令
                                if(ml<18)//命令小于18 是设定单个舵机角度值
                                {
                                        sheding[ml]=to_uchar(shuju[pian_yi+2],shuju[pian_yi+3]);//把接收来的角度值赋给相应的舵机
                                }else
                                {
                                   zhi_xing=1;                             //命令大于17 是遥控指令 置执行标志 执行相应的遥控动作
                                }
                        }
                        jieshou=0;
                        len=0;
                        qingkong();
                }
                zhixing();   //调用执行子程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