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实现USB串口源码,可与电脑通信

楼主(2018-09-29):
采用STM32的USB接口实现串口功能,可方便STM32的调试通信等功能。

3,例程KEIL MDK版本? V4.22A
4,例程软件库版本? 未使用
5,例程驱动库版本? V3.5.0
6,例程是用多大尺寸的液晶屏测试的?  未使用
7,例程是用多少G的SD卡测试?           未使用
8,程序设置下载是否复位运行?  是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Copyright(c)*****************************
**--------------File Info---------------------------------------------------------------------------------
** File name:           main.c
** Last modified Date:  2014-03-14
** Last Version:        V1.00
** Descriptions:
**
**----------------------------------------------------------------------------------------------------
** Created by:          hzq
** Created date:        2014-03-14
** Version:             V1.00
** Descriptions:        下载程序,3.2寸屏显示对应的信息,等待USB枚举完成,安装驱动之后,可以识别出虚拟串口。
**                                                                                        USB口接在USB2上。
**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 Includes ------------------------------------------------------------------*/

#include "usbd_cdc_core.h"
#include "usbd_usr.h"
#include "usb_conf.h"
#include "usbd_desc.h"

/** @addtogroup STM32_USB_OTG_DEVICE_LIBRARY
  * @{
  */

#ifdef USB_OTG_HS_INTERNAL_DMA_ENABLED
  #if defined ( __ICCARM__ ) /*!< IAR Compiler */
    #pragma data_alignment=4
  #endif
#endif /* USB_OTG_HS_INTERNAL_DMA_ENABLED */

__ALIGN_BEGIN USB_OTG_CORE_HANDLE    USB_OTG_dev __ALIGN_END ;

/**
  * @}
  */

/** @defgroup APP_VCP_Private_FunctionPrototypes
  * @{
  */
/**
  * @}
  */

/** @defgroup APP_VCP_Private_Functions
  * @{
  */

/**
  * @brief  Program entry poin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__IO uint32_t i = 0;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xxx_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xxx.c file
  */

  USBD_Init(&USB_OTG_dev,
#ifdef USE_USB_OTG_HS
            USB_OTG_HS_CORE_ID,
#else
            USB_OTG_FS_CORE_ID,
#endif
            &USR_desc,
            &USBD_CDC_cb,
            &USR_cb);

  /* Main loop */
  while (1)
  {
    if (i++ == 0x100000)
    {
      STM_EVAL_LEDToggle(LED1);
      STM_EVAL_LEDToggle(LED2);
      STM_EVAL_LEDToggle(LED3);
      STM_EVAL_LEDToggle(LED4);
      i = 0;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assert_failed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endif

/**
  * @}
  */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2019-05-05):
好多开发板都有这样的例程。

网友B(2019-07-12):
很好,不错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