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发送一帧命令控制单片机驱使电机转,驱使灯亮

楼主(2018-09-29):
功能:上位机发送一帧命令控制单片机,一帧命令包括8个字节,单片机接受命令后放在数组judge[8]中,0xFF,0xFE为帧头,0xFD,0xFC为帧尾,中间的字节控制不同的命令。
出错点在于:用仿真软件keil,虚拟串口VSD,串口调试助手进行通讯的调试时,可以得到正确的返回值,而且单片机控制的端口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一把程序烧在芯片里,用实物进行串口通讯的测试时,却得不到相应的返回值,而且单片机也不进行相应的动作。
排除原因:通讯没有焊接错误,因为我可以用这个实物进行软件的烧录,和单字节的串口通讯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WEI=P2^7;
sbit DUAN=P2^6;
#define DataPort P0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sbit SPK1=P1^4;

void delay(int t)
{
   while(t--);
}

sbit A1=P1^0; //定义步进电机连接端口
sbit B1=P1^1;
sbit C1=P1^2;
sbit D1=P1^3;

#define Coil_AB1 {A1=1;B1=1;C1=0;D1=0;}//A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C1 {A1=0;B1=1;C1=1;D1=0;}//B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D1 {A1=0;B1=0;C1=1;D1=1;}//C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A1 {A1=1;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A1 {A1=1;B1=0;C1=0;D1=0;}//A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1 {A1=0;B1=1;C1=0;D1=0;}//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1 {A1=0;B1=0;C1=1;D1=0;}//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1 {A1=0;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OFF {A1=0;B1=0;C1=0;D1=0;}//全部断电

unsigned char Speed;
unsigned char dir=0;
unsigned char code rst[]={0xe4,0xc0,0xe0,0xc0,0xe0,0x32};  // 复位代码
void Init_Timer0(void);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DUAN=1;     //段锁存
       DUAN=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WEI=1;     //位锁存
       WEI=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DUAN=1;     //段锁存
       DUAN=0;

           i++;
       if(i==Num)
              i=0;

}

void Rorate()
{
   unsigned int i=512;//旋转一周时间
   Init_Timer0();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1;         //1表示边沿触发

    //Speed=speed;
    TempData[0]=dofly_DuanMa[Speed/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
    TempData[1]=dofly_DuanMa[Speed%10];//则68/10=6  68%10=8
    Coil_OFF
    while(i--&&dir==0)  //正向
    {
           Coil_A1
      DelayMs(Speed);
           P3=0xeb;
           P3=0xff;
      Coil_AB1                 //遇到Coil_AB1  用{A1=1;B1=1;C1=0;D1=0;}代替
      DelayMs(Speed);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P3=0xeb;
           P3=0xff;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力矩越小
          Coil_B1
      DelayMs(Speed);
           P3=0xeb;
           P3=0xff;
      Coil_BC1
      DelayMs(Speed);
           P3=0xeb;
           P3=0xff;
          Coil_C1
      DelayMs(Speed);
           P3=0xeb;
           P3=0xff;
      Coil_CD1
      DelayMs(Speed);
           P3=0xeb;
           P3=0xff;
          Coil_D1
      DelayMs(Speed);
           P3=0xeb;
           P3=0xff;
      Coil_DA1
      DelayMs(Speed);
           P3=0xeb;
           P3=0xff;
        }
            Coil_OFF
     i=512;

        while((i--)&&dir)//反向
         {
       Coil_A1
       DelayMs(Speed);
           P3=0xeb;
           P3=0xff;
      Coil_DA1                  //遇到Coil_AB1  用{A1=1;B1=1;C1=0;D1=0;}代替
      DelayMs(Speed);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P3=0xeb;
           P3=0xff;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力矩越小
          Coil_D1
      DelayMs(Speed);
           P3=0xeb;
           P3=0xff;
       Coil_CD1
      DelayMs(Speed);
           P3=0xeb;
           P3=0xff;
          Coil_C1
      DelayMs(Speed);
           P3=0xeb;
           P3=0xff;
      Coil_BC1
      DelayMs(Speed);
           P3=0xeb;
           P3=0xff;
          Coil_B1
      DelayMs(Speed);
           P3=0xeb;
           P3=0xff;
      Coil_AB1
      DelayMs(Speed);
           P3=0xeb;
           P3=0xff;
         }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
                    主函数
------------------------------------------------*/

unsigned int judge[8];
int cnt=0;

void main (void)
{

   InitUART();

   ES= 1;//打开串口中断
  while (1)
    {

       if(judge[0]==0xFF&&judge[1]==0xFE&&judge[6]==0xFD&&judge[7]==0xFC)
           {
               //(*((void (*)())(rst)))();  // ,将rst数组当函数调用,进行复位
               if(judge[2]==0x00)//指定步进电机
                   {
                       P3=0xeb;
                       P3=0xff;
                           if(judge[5]!=0)
               Rorate();
                   }
                   else if(judge[2]==0x01)//指定LED
                   {

                       unsigned int CYCLE=600,PWM_LOW=0;//定义周期并赋值

               while (1)         //主循环
               {

                         WEI=0;         //位锁存置0电平,防止LED亮的时候数码管亮
                         DUAN=0;              //段锁存置0电平,防止LED亮的时候数码管亮
                    P0=0xFF;
                    delay(60000);        //特意加延时,可以看到熄灭的过程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 //PWM_LOW表示低
                     //电平时间,这个循环中低电平时长从1累加到CYCLE(周期)的值,即600次

                                 P0=judge[3];        //点亮LED
                               delay(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1加至599
                               P0=0xFF;        //熄灭LED
                          delay(CYCLE-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599减至1

               }
                      P0=judge[3];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与逐渐变亮相反的过程

                          P0=judge[3];
                      delay(PWM_LOW);
                          P0=0xFF;
                     delay(CYCLE-PWM_LOW);

                }

             }

                   }
                   else if(judge[2]==0x02)
                   {
                      while(1)
                          {

                   DelayMs(1); //发出大约500Hz的方波 频率越大声音越尖
                       SPK1=!SPK1;

                          }
                   }
       }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Temp;          //定义临时变量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Temp=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judge[cnt++]=Temp;
      if(cnt==8||judge[0]!=0xFF)
      cnt=0;

      SBUF=Temp;     //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电脑端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PT0=1;           //优先级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

//外部中断程序
void ISR_INT0(void) interrupt 0
{

         Speed=judge[4];
             dir=judge[3];
                TempData[0]=dofly_DuanMa[Speed/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
             TempData[1]=dofly_DuanMa[Speed%10];//则68/10=6  68%10=8

}

keil仿真

keil仿真

虚拟一对串口

虚拟一对串口

串口调试助手用于模拟上位机发送命令

串口调试助手用于模拟上位机发送命令

实物,

实物,

网友A:
我雾了,好似是太罗索了。。。。

网友B:
问题搞定了吗?可见仿真与实物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C:
每一个while(1)都是死循环,没有跳出来的条件和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搞定了吗?可见仿真与实物还是有区别的

没有,还是仿真可以,实物就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个while(1)都是死循环,没有跳出来的条件和语句。

那为什么仿真可以实物不行,而且这个程序是我在网上找的,别人写的程序,我写了个类似的,我怕你们看不懂,就贴 了他的程序。原帖在这 https://blog.csdn.net/NK_test/article/details/5048698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你的具体功能要求说一下吧,长程序看着都没有耐心

具体功能就比如串口通讯助手发送ff fe 01 01 00 00 fd fc 这一个数据包 可以控制P0.0口的灯亮,仿真情况下可以使P0.0为1,但是程序一烧录在单片机上在发送命令,单片机没反应,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