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963C驱动程序问题:奇怪,这两句一样,怎么效果就不一样?

楼主(2018-09-29):
看LCM_pixel(127,63,1)函数,应该与这两句LCM_set_address(63*16+127/8)fnPR12(0xf8 | 7);是一样意思,现在上面可以正常显示两个点,但是将上面注释掉,换成下面两句,就不可以?请教大神是怎么回事?

#include "T6963C.H"

void LCM_pixel(uchar column, uchar row,bit show)
{
         uint addr;

         if((column>=LCM_XMAX)||(row>=LCM_YMAX))
                 return;
         addr =(uint)LCM_G_BASE + (row*LCM_BYTES_PER_ROW)+ (column/8);
         LCM_set_address(addr);                                                           // set LCD addr. Pointer
         if(show)
                fnPR12((LCM_BIT_OP+8)| (7-column%8));                          // 0xf8为画点命令,
         else
                fnPR12(LCM_BIT_OP| (7-column%8));                                  // 0xf0为清点命令

}
void main(void)            // 测试用
{
        LCM_init();

        LCM_set_address(63*16+127/8);//右下角
        fnPR12(0xf8 | 7);
        LCM_set_address(63*16+0/8);//左下角
        fnPR12(0xf8 | 7);

//        LCM_pixel(127,63,1);//右下角addr=63*16+127/8=0x03FF
//        LCM_pixel(0,63,1);//左下角addr=63*16+127/8=0x03F0

        while(1);
}

复件 4 LCD12864(T6963)驱动程序 画图函数测试.rar

网友A:
看是否跟if((column>=LCM_XMAX)||(row>=LCM_YMAX))有关系

楼主:
谢谢,晚上回去看看,感觉没有超过范围!

楼主:
这句注释过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LCM_pixel(uchar column, uchar row,bit show)

函数内定义的 column、row 是采用的 uchar 类型,计 ...

谢谢,127,63没有超范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否跟if((column>=LCM_XMAX)||(row>=LCM_YMAX))有关系

注释过了,也没用!

网友C:
addr =(uint)LCM_G_BASE + (row*LCM_BYTES_PER_ROW)+ (column/8);

这句计算应该是编译后数据类型不对。导致计算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dr =(uint)LCM_G_BASE + (row*LCM_BYTES_PER_ROW)+ (column/8);

这句计算应该是编译后数据类型不对。 ...

那应该如何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