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安卓蓝牙遥控二轮自平衡小车全套设计资料(APP及源码PCB)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二轮自平衡小车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上层和中层亚克力3D图及CAD图

安卓蓝牙遥控器APK及源码

整体BOM表格

02 - 姿态解算MCU源代码(STM32F103C8T6)
/* main.c file
编写者:lisn3188
编译环境:MDK-Lite  Version: 4.23
测试: 本程序已在第七实验室的mini IMU上完成测试
功能:
1.初始化各个传感器,
2.运行姿态解算和高度测量
3.将解算的姿态和各个传感器的输出上传到 MiniIMU AHRS 测试软件
4.响应 PC发送的命令
------------------------------------*/

/*----------------------------------------------------------------
修改备忘:(2014.08.28 by flotox)
1/去掉气压传感器数据接口
2/保持帧格式
3/数据输出频率调整为20hz
4/调整机头方向
5/保留陀螺仪标零偏
6/去掉UART1数据输出
7/只输出姿态数据结算帧
8/在数据融合时去掉磁力计的影响
9/上电数据即可用,不用等待
----------------------------------------------------------------*/

#include "common.h"  //包含所有的驱动 头文件

//上传数据的状态机
#define REIMU  0x01 //上传解算的姿态数据
#define REMOV  0x02        //上传传感器的输出
#define REHMC  0x03        //上传磁力计的标定值

#define Upload_Speed  100   //数据上传速度  单位 Hz
#define upload_time (1000000/Upload_Speed)  //计算上传的时间。单位为us

int16_t ax, ay, az;
int16_t gx, gy, gz;
int16_t hx, hy, hz;
int32_t Temperature = 0, Pressure = 0, Altitude = 0;
uint32_t system_micrsecond;
int16_t hmcvalue[3];
u8 state= REIMU;  //发送特定帧 的状态机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int main(void)
*功  能: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int16_t Math_hz=0;
        unsigned char PC_comm; //PC 命令关键字节
        float ypr[3]; // yaw pitch roll
        /*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 使用外部8M晶体+PLL*/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Initial_LED_GPIO();        //初始化STM32-SDK板子上的LED接口
        Initial_PWMLED();
        Initial_UART2(115200L);
        load_config();  //从flash中读取配置信息 -->eeprom.c
        IIC_Init();         //初始化I2C接口
        delay_ms(300);        //等待器件上电
        //UART1_Put_String("Initialize...\r\n");
        IMU_init(); //初始化IMU和传感器
        system_micrsecond=micros();
        while(1){        //主循环

        //delay_ms(1); //延时,不要算那么快。
        IMU_getYawPitchRoll(ypr); //姿态更新
        Math_hz++; //解算次数 ++

//-------------上位机------------------------------
        //是否到了更新 上位机的时间了?
        if((micros()-system_micrsecond)>upload_time){
        switch(state){
        case REIMU:
        UART2_ReportIMU((int16_t)(ypr[0]*10.0),(int16_t)(ypr[1]*10.0),
        (int16_t)(ypr[2]*10.0),Altitude/10,Temperature,Pressure/10,Math_hz*Upload_Speed);
        Math_hz=0;
//        state = REMOV; //更改状态。
        break;
        case REMOV:
        MPU6050_getlastMotion6(&ax, &ay, &az, &gx, &gy, &gz);
        HMC58X3_getlastValues(&hx,&hy,&hz);
        UART2_ReportMotion(ax,ay,az,gx,gy,gz,hx,hy,hz);
        state = REIMU;
        if(HMC5883_calib)state = REHMC; //需要发送当前磁力计标定值
        break;
        default:
        UART2_ReportHMC(HMC5883_maxx,HMC5883_maxy,HMC5883_maxz,
                 HMC5883_minx,HMC5883_miny,HMC5883_minz,0);//发送标定值
        state = REIMU;
        break;
        }//switch(state)
        system_micrsecond=micros();         //取系统时间 单位 us
        LED_Change();        //LED1改变亮度
        }
//--------------------------------------------------
        //处理PC发送来的命令
        if((PC_comm=UART2_CommandRoute())!=0xff)
        {
        switch(PC_comm){ //检查命令标识
        case Gyro_init:                        MPU6050_InitGyro_Offset(); break; //读取陀螺仪零偏
        case High_init:                                 break;                //气压高度 清零
        case HMC_calib_begin:        HMC5883L_Start_Calib();        break; //开始磁力计标定
        case HMC_calib:                HMC5883L_Save_Calib();        break;   //保存磁力计标定
        }
        }// 处理PC 发送的命令

        }//主循环 while(1) 结束

}  //main

//------------------End of File----------------------------

01 - 运动控制MCU源代码(STM32F103RCT6)
/**---------------------------------------------------------------
        项目:两轮自平衡小车(Two-Wheels Auto-Balancing Vechile)
        版本:v1.0.0
        文件: Balancing.c
        功能:自平衡计算
        作者:flotox@yeah.net
        日期:2014.9.5
        更新:2014.9.5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GlobalVars.h"
#include "MotorDriver.h"

// float                Temp[200] = {0};
// uint32_t        Temp_i = 0;

/**
        *        @brief                自平衡计算外设初始化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Balancing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开启GPIOC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开启TIM4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配置PC.15端口为Out_PP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TIM4 NVIC设置*/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2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2 bits for sub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指定抢占式优先级别,可取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指定响应式优先级别,可取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4);

        /*定时器基本配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时钟预分频数0,TIM4的时钟计数频率为72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 - 1;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数20,10ms溢出1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采样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PrescalerConfig(TIM4, 0x8c9f,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时钟分频系数36000,定时器时钟为2KHz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DISABLE);                                                                                                    //禁止ARR预装载缓冲器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 ENABLE);                                                                                                    //使能Update中断

        TIM_Cmd(TIM4, ENABLE);                                                                                                    //开启时钟
}

/**
        *        @brief                自平衡计算循环子程序(10ms被调用一次)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Balancing_Loop(void){

        uiCount_Led++;

        /*Led闪烁*/
        if(uiCount_Led >= 40){

                uiCount_Led = 0;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15,(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5)));
        }

        switch(iMotion_Type){

                case        MOTION_TYPE_NONE:

                        fTarget_Speed = 0;
                        fTarget_Turn = 0;
                        break;

                case        MOTION_TYPE_FORWARDS:

                        fTarget_Speed = -150;
                        fTarget_Turn = 0;
                        break;

                case        MOTION_TYPE_BACKWARDS:

                        fTarget_Speed = 150;                        //150
                        fTarget_Turn = 0;
                        break;

                case        MOTION_TYPE_TURN_LEFT:

                        fTarget_Speed = 0;
                        fTarget_Turn = -210;
                        break;

                case        MOTION_TYPE_TURN_RIGHT:

                        fTarget_Speed = 0;
                        fTarget_Turn = 210;
                        break;

                case        MOTION_TYPE_FORWARDS_TURN_LEFT:

                        fTarget_Speed = -150;
                        fTarget_Turn = -210;
                        break;

                case        MOTION_TYPE_FORWARDS_TURN_RIGHT:

                        fTarget_Speed = -150;
                        fTarget_Turn = 210;
                        break;

                case        MOTION_TYPE_BACKWARDS_TURN_LEFT:

                        fTarget_Speed = 150;
                        fTarget_Turn = -210;
                        break;

                case        MOTION_TYPE_BACKWARDS_TURN_RIGHT:

                        fTarget_Speed = 150;
                        fTarget_Turn = 210;
                        break;
        }

        /*动作改变时增加中间的过度过程,过度过程为50ms*/
        if((iMotion_Type != iMotion_Type_Last) && (iCount_Motion_Type_Change == 0)){

                iCount_Motion_Type_Change = 10;
                iMotion_Type_Last = iMotion_Type;
        }

        if(iCount_Motion_Type_Change != 0){

                iCount_Motion_Type_Change --;
                fTarget_Speed = 0;
                fTarget_Turn = 0;
        }

        /*速度和位移一阶低通滤波*/
        fSpeed_Vechile = (iCount_L + iCount_R) * 0.5;
        fSpeed_Vechile_F = fSpeed_Vechile_F * 0.7 + fSpeed_Vechile * 0.3;

        /*累加求位移*/
        fPosition += fSpeed_Vechile_F;

        /*位移调节量*/
        fPosition += fTarget_Speed;

        /*位移限制,上下限待调节*/
        if(fPosition > 5000){                                                                                                    //5000

                fPosition = 5000;
        }
        else if(fPosition < -5000){

                fPosition = -5000;
        }

        /*左轮和右轮光栅脉冲计数器清零*/
        iCount_L = 0;
        iCount_R = 0;

        /*角度限制*/
        if( (fPitchAngle < 40.0) && (fPitchAngle > -40.0) ){

                /*俯仰角速度,单位deg/s,大于0则角速度方向向前,小于0则角速度方向向后*/
                fAngle_Vel = -(fPitchAngle - fPitchAngle_Last);

                /*保存此次俯仰角度*/
                fPitchAngle_Last = fPitchAngle;

                /*计算PWM输出控制量*/
                fPWM =        (-fpid_angle) * fPitchAngle +
                                                fpid_angle_vel * fAngle_Vel +
                                                fpid_speed * fSpeed_Vechile_F +
                                                fPosition * fpid_position;

                /*旋转调节量*/
                fPWM_L = fPWM + fTarget_Turn;
                fPWM_R = fPWM - fTarget_Turn;

                /*左轮控制*/
                if(fPWM_L > 0){

                        MotorDriver_L_Turn_Forward();
                }
                else{

                        MotorDriver_L_Turn_Reverse();
                        fPWM_L = -fPWM_L;
                }

                /*右轮控制*/
                if(fPWM_R > 0){

                        MotorDriver_R_Turn_Forward();
                }
                else{

                        MotorDriver_R_Turn_Reverse();
                        fPWM_R = -fPWM_R;
                }

                /*加上死区电压*/
                fPWM_L += 40;
                fPWM_R += 10;

                /*限制PWM*/
                if(fPWM_L > 1000){

                        fPWM_L = 1000;
                }

                if(fPWM_R > 1000){

                        fPWM_R = 1000;
                }

                /*输出PWM控制量*/
                TIM_SetCompare2(TIM8, (uint16_t)fPWM_L);                                        //左轮
                TIM_SetCompare2(TIM1, (uint16_t)fPWM_R);                                        //右轮
        }
        /*倾角过大时的姿态数据不参与计算*/
        else{

                TIM_SetCompare2(TIM8, 0);                                                                                                    //左轮
                TIM_SetCompare2(TIM1, 0);                                                                                                    //右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