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无刷直流电机全套设计方案(源码+电路等资料)

楼主(2018-09-29):
STM32 BLDC开发板
提供原理图和相应的原代码,源代码是基于免费开源CoOS(UCOS类似)操作系统上写的,在学习无刷电机的控制同时还能学习到操作系统的知识。同时提供用Matlab的GUI编写的串口接收程序和开源的代码,实时接收速度和电流信息,便于PID测试,并且有CAN(TJA1050)接口。同时自己可以进行修改学习Matlab的GUI编程。

电路原理图如下:

  • STM32F103RB处理器 时钟72M Flash 64K RAM 20K
  • MOSFET SUD35N05-26L  55V 35A Rds=0.02
3. MOSFET驱动 IR2101S
输入开发板电源
电源 10到20V
最大电流 20A
无刷电机
额定电压12V
额定电流  2.26A
额定转速  13027RPM
无刷电机接口
黄色线: Vcc +5V
灰色: GND
棕色:霍尔S1
蓝色:霍尔S2
橙色:霍尔S3
红色:A相
黑色:B相
绿色:C相

开发板配置
1.无刷电机驱动
2.串口通信接口
3.CAN通信接口
4.有AD接口能检测电压和电流
5.两个按键和一个复位键
6.一个LED
7.JLINK调试接口
开发板配件:
交流220V转直流12V 6A电源  单买价格是40
带霍尔无刷电机 12V 2.26A                单买价格是 50
STM32无刷电机驱动板                                            单买价格是180
软件资料
有无刷电机转速调节的PID程序(基于免费开源CoOS操作系统)
自己做的Matlab GUI串口PID调试程序(开源,自己可以改进)
自己以前做的STM32程序

开发板

无刷电机

无刷电机的PID调节图

#include "includes.h"
/********************CoOS变量**********************/
#define TASK_STK_SIZE         128

#define TASK0_PRIO        2
#define TASK1_PRIO  3
#define TASK2_PRIO  4
#define TASK3_PRIO  5

OS_STK STK_TASK0[TASK_STK_SIZE];
OS_STK STK_TASK1[TASK_STK_SIZE];
OS_STK STK_TASK2[TASK_STK_SIZE];
OS_STK STK_TASK3[TASK_STK_SIZE];

void TASK0(void *param);
void TASK1(void *param);
void TASK2(void *param);
void TASK3(void *param);
/*************************************************/

/*********************一般变量********************/
extern uint32_t Speed_count;
uint8_t USART_Flag = 0;

/*************************************************/
int main(void)
{
        /* 片内外设初始化 */
        Periph_Init();

        /* 操作系统初始化 */
    CoInitOS();

        CoCreateTask( TASK0, (void*)0, TASK0_PRIO, &STK_TASK0[TASK_STK_SIZE - 1], TASK_STK_SIZE);
        CoCreateTask( TASK1, (void*)0, TASK1_PRIO, &STK_TASK1[TASK_STK_SIZE - 1], TASK_STK_SIZE);
        CoCreateTask( TASK2, (void*)0, TASK2_PRIO, &STK_TASK2[TASK_STK_SIZE - 1], TASK_STK_SIZE);
        CoCreateTask( TASK3, (void*)0, TASK3_PRIO, &STK_TASK3[TASK_STK_SIZE - 1], TASK_STK_SIZE);
        CoStartOS();
    while(1);
}

void TASK0(void *param)
{
  uint8_t start_flag=0;
  uint8_t sw_state = 1;
  KEY_Init();
  Speed_PIDInit();
  for(;;)
  {
          //SW__Read()=1          Direction = SET
    if(SW__Read()^sw_state)
        {
           if(start_flag)
           {
                   BLDC_Stop();
           }
           sw_state = SW__Read();
           if(sw_state)
           {
                           Direction = SET;
           }
           else
           {
                           Direction = RESET;
           }
           if(start_flag)
           {
                     BLDC_Start();
           }
        }
    if(KEY_Read(KEY1))
        {
                CoTickDelay(5);
                if(KEY_Read(KEY1))
                {
                   BLDC_Start();
                   start_flag = 1;
                }
        }
        if(KEY_Read(KEY2))
        {
                CoTickDelay(5);
                if(KEY_Read(KEY2))
                {
                   BLDC_Stop();
                   start_flag = 0;
                }
        }
        CoTickDelay(10);
  }
}
void TASK1(void *param)
{
  uint16_t adc_value= 0;
  uint8_t i = 0;
  for(;;)
  {
             adc_value= 0;
       for(i=0;i<4;i++)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 使能转换开始 */
                           while(ADC_GetSoftwareStartConvStatus(ADC1));
                        adc_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ADC_Speed = adc_value/4;
           CoTickDelay(10);
  }
}
void TASK2(void *param)
{
  uint16_t data;
  for(;;)
  {
          if(USART_Flag)
        {
            data = 1000000/(6*Speed_count);
                USART_SendData( USART2, data);
                USART_Flag = 0;
        }
        CoTickDelay(1);
  }
}
void TASK3(void *param)
{
        LED_Off();
  for(;;)
  {
           LED_On();
           CoTickDelay(200);
           LED_Off();
           CoTickDelay(200);
  }
}

#include "includes.h"

/**********常量定义**********/
#define IDLE    0
#define        START        1
#define        RUN            2
#define        STOP    3
#define FAULT   4
#define HIGH        1480
#define LOW     3
/*********全局变量***********/
u8 state;                                   //主状态
FlagStatus Direction = SET;//初始化后为正转
uint8_t stalling_count = 0;                   //堵转计数器

void Delay_us(uint8_t t);
/**********************************************************************
* Description    : 对定时器1和定时器3的GPIO定义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BLDC_GPIO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TIM1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TIM1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TIM3的霍尔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TIM3的霍尔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TIM1_BK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Description    : No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BLDC_TIM1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基本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输出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死区刹车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TIM基本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2;//中央对齐计数模式,输出比较标志位只有在比较器向上计算被设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500 - 1;                                           //PWM 16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输出通道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2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200;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200;
   TIM_OC3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输出通道4初始化,用来触发AD注入采样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495;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死区刹车初始化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1;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100;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如打开,开机无输出且状态紊乱????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Low ;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TIM_BDTRConfig(TIM1,&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捕获比较寄存器预装载(通道1)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捕获比较寄存器预装载(通道2)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捕获比较寄存器预装载(通道3)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ITR2);        //输入触发源选择TIM3

   //TIM_SelectSlaveMode(TIM1, TIM_SlaveMode_Trigger);//从模式选择 触发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Break|TIM_IT_COM);
//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Break | TIM_IT_COM ,EN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 TIM1, TIM_IT_COM);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OM ,ENABLE);

   TIM_Cmd(TIM1,ENABLE);
}
/**********************************************************************
* Description    : No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BLDC_TIM3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基本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输出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基本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选择通道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输入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TRC;  //配置通道为输入,并映射到哪里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输入捕获预分频值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10;                      //输入滤波器带宽设置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输入通道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输出通道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02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TIM输出通道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65535;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HallSensor(TIM3,ENABLE);                          //使能TIMx的霍尔传感器接口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 TIM_TS_TI1F_ED);               //输入触发源选择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Reset);             //从模式选择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主从模式选择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3, TIM_TRGOSource_OC2Ref);      //选择输出触发模式(TRGO端)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Trigger|TIM_IT_CC4, ENABLE);      //开定时器中断
   //TIM_Cmd(TIM3,ENABLE);
}
/**********************************************************************
* Description    : No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huanxiang(void)
{
  u8 Hall_data = 0;
  Hall_data=(u8)((GPIOA->IDR&0x000000c0)>>6);        //读转子位置
  Hall_data|=(u8)((GPIOB->IDR&0x00000001)<<2);
  if(Direction)
  {                                                                         //正转
    switch(Hall_data)                                 //根据转子位置,决定CCER输出相位和转子字偏移量
    {
          case 0x05:{
                                    TIM1->CCER=0x3081;    //1,4
                            };break;
          case 0x04:{
                                  TIM1->CCER=0x3180;        //4,5
                    };break;
            case 0x06:{
                                  TIM1->CCER=0x3108;        //2,5
                            };break;
          case 0x02:{
                                  TIM1->CCER=0x3018;        //2,3
                    };break;
          case 0x03:{
                                  TIM1->CCER=0x3810;        //3,6
                    };break;
          case 0x01:{

                                  TIM1->CCER=0x3801;    //1,6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反转
        switch(Hall_data)                                 //根据转子位置,决定CCER输出相位和转子字偏移量
    {
          case 0x05:{
                                    TIM1->CCER=0x3018; //2 3
                            };break;
          case 0x04:{
                                  TIM1->CCER=0x3810; //3 6
                    };break;
            case 0x06:{
                                          TIM1->CCER=0x3801; //1 6
                            };break;
          case 0x02:{
                                  TIM1->CCER=0x3081; //1 4
                    };break;
          case 0x03:{
                                  TIM1->CCER=0x3180; //4 5
                    };break;
          case 0x01:{
                                    TIM1->CCER=0x3108; //2 5
                    };break;
          default:break;
    }
  }
}
/**************启动******************/
void BLDC_Start(void)
{
   TIM1->SMCR|=0x0006;        //开TIM1的输入触发
   TIM1->DIER=0x0040;         //开TIM1的触发中断
   huanxiang();                              //调用换向函数,启动
   TIM3->CR1|=0x0001;                  //开TIM3
   TIM3->DIER|=0x0050;                  //开TIM3中断
}
void BLDC_Stop(void)
{
   TIM1->SMCR&=0xfff8;                  //关闭TIM1的输入触发
   TIM1->CCER=0;              //关闭TIM1的六路输出
   Delay_us(40);                              //延时(加死区)
   TIM1->CCER=0x0ccc;         //打开三路下管,进行能耗制动
   while(stalling_count<1);    //等待电机停止(TIM3连续溢出10次,即认为电机已停转)
   TIM1->CCER=0;              //关闭TIM1的六路输出,关刹车
   TIM3->CR1&=0xfffe;         //关闭TIM3
   TIM3->CNT=0;               //清TIM3的计数器
   TIM3->DIER&=0xffaf;                  //关TIM3中断
}
void Delay_us(uint8_t t)
{
   while(t--)
   {
   }
}
/**************停止******************/
/*void stop(void)
{
   TIM1->SMCR&=0xfff8;                  //关闭TIM1的输入触发
   TIM1->CCER=0;              //关闭TIM1的六路输出
   Delay(20);                              //延时(加死区)
   TIM1->CCER=0x0ccc;         //打开三路下管,进行能耗制动
   while(duzhuan_value<1);    //等待电机停止(TIM3连续溢出10次,即认为电机已停转)
   TIM1->CCER=0;              //关闭TIM1的六路输出,关刹车
   TIM3->CR1&=0xfffe;         //关闭TIM3
   TIM3->CNT=0;               //清TIM3的计数器
   TIM3->DIER&=0xffaf;                  //关TIM3中断
   data_reset();                   //复位运行参数
}*/

  • · bldc|主题: 1, 订阅: 0

网友A:
学习,请问有无32F303的无刷双电机的开发板及学习资料?谢谢!

网友B(2018-11-21):
woca,牛了我的哥,学习了!

网友C:
先收藏了,评分不够

网友D:
你好,请问一下,无刷直流电机,是怎么调速,跟pid的,不是一个脉冲一个一步吗?pid怎么应用。

网友D:
能请教一下您这边,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原理吗?

网友E:
很好的资料帮了大忙了

网友F(2018-12-27):
学习,积分不够,先收藏

网友G:
前辈你好,我想请问基于快速模型的直流电机调速,这个快速模型就是建模是吗?

网友H:
正需要,谢了

网友I:
在网上搜了半天,原来原文在这里

网友J:
资料非常的完善,值得学习

网友K(2019-02-26):
分数不够!攒足积分再来!

网友L:
积分不够

网友M:
非常不错的学习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N:
很有用,可以学习学习,谢谢啦。。。

网友O:
参考一下

网友P:
学习了,才学习电机,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啊。

网友Q(2019-04-15):
一直想学习无刷电机,终于找到了

网友R:
必须赞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一下,无刷直流电机,是怎么调速,跟pid的,不是一个脉冲一个一步吗?pid怎么应用。

你说的一个脉冲一步是步进电机的运行方式,无刷主要是调节占空比来实现调速的,PID主要是一个反馈机制,实现误差控制

网友S:
学习了 代码不是一般的多 慢慢学

网友T:
不错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U(2019-07-02):
好资源,来支持一下

网友V:
学习,积分不够

网友W:
下载下来好好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X:
目前正在研究如何用32来控制单机转,谢谢分享

网友Y(2019-09-24):
正在学习这方面的内容,学习学习

网友Z:
查了好久才找到你这个资料

网友AA:
非常感谢,正在研究这部分内容。

网友AB:
学习中,很给力,谢谢!

网友AC(2019-11-08):
感谢,最近正在学习,缺乏入门的资料,资料很不错

网友AD:
非常棒,我什么时候才能下载。

网友AE:
资料收集的不错,而且质量很高。

网友AF(2019-12-12):
您好,硬件哪里能买到吗~

网友AG:
资料收集的不错,而且质量很高。  这个要给100分。

网友AH(2020-01-14):
请教,这个用MATLAB的simulink仿真可以吗,还是说必须得用GUI编程

网友W:
下载学习了
收获最大的是:
忽略了电机停转,需要将三个下桥导通蓄流刹车
谢谢!

网友AI(2020-03-14):
收藏了,不错,帮大忙了

网友AJ:
正需要,下载来研究一下。

网友AK(2020-04-17):
刚好我们是做智能抽油烟机的,看了您的方案之后,感觉思路都被打开了,谢谢师傅。

网友AL:
很棒的资料,必须支持。

网友AM:
这真是太强了

网友AN:
先收藏了,评分不够...学习一下

网友AO:
正好有用到,谢谢分享

网友AO:
正好用到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AP:
bu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AP:
看看 借鉴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AQ:
stm32单片机的接口数量很多,完全满足设计的需求,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灵活设置接口

网友AR(2020-05-25):
请问如何联系楼主呢,

网友AS:
等积分夠了,下载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AT:
正在学习无刷电机控制器的相关知识 学习楼主分享

网友AU:
很好啊,刚好想学习无刷电机

网友AV: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怎么买开发板?支持CAN通讯?

网友AW(2020-07-14):
谢谢分享,目前正在学习相关方面的内容

网友AX:
最近在搜集无刷电机开发方案,感谢楼主开源分享

网友AY:
很好的资料,刚好手头有个案子用的着,原来变频空调压缩机的控制,跟这个弱电控制还是有区别的,产品延伸,完美!

网友AZ(2020-11-16):
这个不错的样子,讲的比较详细了。

网友BA(2021-03-21):
很好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BB:
感谢楼主,用来做DIY小玩意很有帮助

网友BC:
楼主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BD(2021-05-28):
TIM1->CCER=0x3081; 不对应该是TIM1->CCER=0x3041;

网友BE(2021-08-10):
支持无感电机就更好了

网友BF:
虽然过了两年,但是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BG(2022-02-12):
好东西!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BH:
谢谢分享无刷电机控制器的相关知识

网友BI(2023-08-21):
学习,有F407资料吗?

网友BJ(2023-11-13):
引用 网友A:
学习,请问有无32F303的无刷双电机的开发板及学习资料?谢谢!

b站上有很多,不过要money

网友BK(2025-04-04):
写得很好,是个好文章

网友BL(2025-05-29):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