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芯片放置及布线问题

楼主(2018-09-29):
PCB 芯片的放置问题,请问芯片怎么放置比较好?放芯片的时候总是找不好位置,还有就是芯片的布线问题,经常布线到后面九九没有地发放布引脚的线,请问在芯片布线中要注意什么,怎么布芯片的线比较好?谢谢~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放中心位置较好。

网友B:
1.走线的线宽与管脚宽度一致即可。2.新手做板子,尺寸做的大一些,这样器件之间的距离大,有足够的空间放置走线;3.多上论坛,看别人的布局是什么样子 的。芯片放置,一般在板子的中心位置。

网友C:
先搞定布局,放好芯片再布线

网友D:
放在边框,有序码在一起,不然线子铺得更乱

网友E:
先将各个元器件的位置摆放好,按照预期的尺寸,布局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走线,发现布局不合理及时调整,完成好全部的布局后,再开始着手布线,这样就不会有布不开的情况了。

网友F:
从原理图布局开始,原理图就要求器件放置位置合理,使多数连线尽可能合理,交叉少,这样在印制板布局时参照原理图布局,就不会无从下手了。

网友G:
一开始电路板要大一些方便布线,还有注意线宽及原件位置

网友H:
按照原理图布局

网友I:
注意留够必要的位置

网友J:
多练习,多看别人的作品

网友K:
应根据PCB的外形,先确定布局,比如板子的接线端子,通信接口位置,电源插孔位置等,再来确定芯片摆放位置。放置芯片以电信号最优,确保稳定性,同时要尽量考虑方便布线。

网友L:
先将元器件位置大体确定,保证走线尽量短,然后根据具体情况修改

网友M:
芯片一般放在中间,斜着放,先布局再布线

网友N:
先确定芯片的位置,要利于走线,尽量少走交叉线,布线不能走直角,

网友O:
刚开始学PCB  现在一堆问题

网友P:
个人的话喜欢先确定好芯片位置,确定好布局再去走线。

网友Q:
建议找一本叫做“电子工艺基础”的书看看,位置是随时可以调整的。

网友R:
layout时,布局最重要,我一般根据电源走线来布局,因为走线的时候优先走电源线,其次是高频信号线。晶振靠近主控,主控的各个退耦电容也要尽量靠近主控,大功率器件尽量靠近电源摆放,走线的时候一定要有地的概念,不要走完线发现地都是散的,要保证地的完整性!要保证地的完整性!!要保证地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