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60个LED类似心形流水灯,但51单片机最多40pin怎么办?

楼主(2018-09-29):
想做一个不是心形的流水灯,需要60个二极管,但是51单片机芯片最多40个引脚,怎么办呢

网友A:
8*8矩阵动态显示

网友B:
就像楼上说的那样,不需要一个二极管对应一个IO口,用类似矩阵键盘检测的电路控制IO口亮灭就行了。你这60个二极管的话,用8*8的矩阵就行了。

网友C:
一个方法是用8255A扩充IO口的数量,一个方法是用矩阵式LED布局。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实现用少数IO控制更多LED

网友D:
加个595移位芯片

网友E:
找个转换芯片,比如138译码器

网友F:
数字逻辑的译码器译码器译码器译码器

网友G:
你用矩阵键盘呀

网友F:
译码器译码器

网友H:
动态显示,不用每个led都对应一个引脚的

网友H:
矩阵显示,不用每个led都对应一个pin的

网友I:
用一些锁存器什么的,可以扩充

网友J:
办法很多,串行扩展、并行扩展都可以,但不能用译码器,译码器LED灯每次只能亮一个,亮灯形式单调。

网友K:
可以用芯片扩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