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duino在实际工程上有什么应用?

楼主(2018-09-29):
如题。

网友A:
51单片机你应该熟悉,你可以理解为用51单片机能做的工作,他都可以做。

网友B:
我只能说arduino只是用来diy或者兴趣的,实际做产品是直接用单片机的。

网友C:
DIY比较多,还有就是创客大赛或者做出样机。能节约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