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半导体冷藏箱,单片机选什么好。就是做着玩玩的

楼主(2018-09-29):
(无正文)

网友A:
stc12和stc15系列的都可以,他们同属于51系列单片机,入门简单。你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采集冷藏箱内的温度值,一个是控制半导体是否工作,逻辑关系是:箱内温度高于设定温度,半导体工作,反之则不工作。如果控制精度要求高,可以用PID方式控制半导体,精度不高的话,直接判断温度,控制半导体即可

网友B:
可以看看要不要用arduino,网上连arduino用的PID源码也有

网友C:
这么复杂 要 单片机 ,直接能用个 温控开关最简单了吧

网友D:
arduino pro mini 非常小,几元钱

网友E:
如果不需要精准控制(比如做PID),只需要一个温控开关就行,如果需要精确控制,STC15系列就足够了

网友F:
最简单的就可以实现了啊

网友F:
51其实就够用了...看个人擅长那个

网友G:
自我认为arduino比较稳

网友H:
淘宝买一套半导体制冷片才十块钱,配个水冷或风扇去扇热,买个PID的温控器,再加一个大功率电源给制冷片供电,200元搞定

网友H:
我没用单片机,刚才的方案供参考

网友I:
之前也做了一个,用的是半导体制冷片(12V半导体制冷片),上电就能制冷,只要把散热处理好就可以了。你想用单片机控制什么,我仅仅是加了个风扇按键调速和温度显示。所以如果你只要制冷效果的话,没必要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