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控制器输出的是矩形波吗?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台车用电机1kw的,采用控制器控制,控制器输入电压为DC48v,输出UWW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可测出36V(AC)电压,直流档测试无电压,是问为什么测得是交流电压那?那么它的波形是锯齿波还是接近正旋的矩形波?

网友A(2018-09-29):
应该是矩形波,用示波器看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B:
从描述上看不出来是什么波形,要看怎么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矩形波,用示波器看一下就清楚了

测试出的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矩形波,用示波器看一下就清楚了

我的测试方法是主线测相线边线测地这样对吗?或者是主线测相线边线测进线直流负极?

网友D:
占空比可变的方波

网友E:
是矩形波没错,如果你的示波器能看频率频谱的话应该略微看到諧波。是交流电可能是因为那是无刷电机,你用直流电测量自然是全部被挡下来,甚麽都看不到。

网友F:
无刷控制器 说明书上说 是正弦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矩形波没错,如果你的示波器能看频率频谱的话应该略微看到諧波。是交流电可能是因为那是无刷电机,你用直 ...

控制器进线是直流48V,经场效应管输出为三相UVW,可用万用表测出交流电36V。上边的波形和测试方法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矩形波没错,如果你的示波器能看频率频谱的话应该略微看到諧波。是交流电可能是因为那是无刷电机,你用直 ...

这是将主线测相线边线测进线直流负极的出的波形。测试方法和波形不知对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无刷控制器 说明书上说 是正弦波

那是不是说就是接近正旋波交流电压了?

网友G:
电动车控制器产生的就是可调脉宽的方波,你第一次测出来的波形肯定不对,应该是你没有断开电机的接线,有杂波混入了,正常的就应该是非常规整的方波

网友H:
波形与测试点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I:
电感的存在,波形不是矩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电动车控制器产生的就是可调脉宽的方波,你第一次测出来的波形肯定不对,应该是你没有断开电机的接线,有杂 ...

是的在电机连接的情况下测试的。我的测试接线方式对吗?

网友J:
如果是PWM控制的 那就是矩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