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工智能前端图像处理芯片,不需要训练模型,只需要执行就可以

楼主(2018-09-29):
有推荐能够在嵌入式板卡中人工智能处理图像的芯片吗?不需要训练模型,只需要执行就可以

网友A:
看是做哪一种了,很多是需要训练模型的,不然识别度和稳定性都不高,比如车牌识别,骨骼检测,人脸识别,等都是需要训练的,不训练也可以,但是在很多场合容易误判,错判。
如果做产品化,是必须训练的。谷歌很多算法都开源了,但人家的训练数据库是不会开源的。这就是训练的价值所在。

网友A:
楼主可以关注寒武纪的芯片,去年已经出来了,具体那一款我不清楚,可以去关注一下。国内现在做AI相关的很多,大部分还处于演示阶段,没有稳定的芯片出来。

网友B: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1=P2^0;sbit led2=P2^3;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led2=0;led1=0;
        delay(50000);
        led1=1;led2=1;
        delay(50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