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NBlot模块程序实例

楼主(2018-09-29):
NBlot+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ring.h"

char error[6]={"ERROR"};
u8 num1,num2;
int jieshou(u16 i)
{
        u16 t,n=0;
        while(1)
        {
    if(flag)
                {
                        if((n==0)&&(strstr(USART_RX_BUF,error)!=NULL))
      {
                            flag=0;
                            length=0;
                            return 1;
                        }
                        for(t=0;t<length;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flag=0;
                        length=0;
                        n++;
                }
                if(n==i) return 0;
        }
}
void delay(int x)
{
        int y,z;
        for(z=0;z<x;z++)
          for(y=0;y<7000;y++);
}

//extern uint8_t ucTemp1,ucTemp2;
int main()
{
        int h=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sart2_init(9600);
        DHT11_Init();
  delay(6000);
        USART2_SendData("AT+MIPLCREATE=49,130031F10003F2002304001100000000000000123138332E3233302E34302E34303A35363833000131F30008C000000000,0,49,0\r\n");
        jieshou(2);
        USART2_SendData("AT+MIPLADDOBJ=0,3303,1,\"1\",1,0\r\n");
        jieshou(1);
        USART2_SendData("AT+MIPLADDOBJ=0,3304,1,\"1\",1,0\r\n");
        jieshou(1);
        USART2_SendData("AT+MIPLNOTIFY=0,0,3303,0,5700,4,4,\"29.8\",0,0\r\n");
        jieshou(1);
        USART2_SendData("AT+MIPLNOTIFY=0,0,3304,0,5700,4,4,\"29.8\",0,0\r\n");
        jieshou(1);

        USART2_SendData("AT+MIPLOPEN=0,3000,30\r\n");
        while(jieshou(6))
                USART2_SendData("AT+MIPLOPEN=0,3000,30\r\n");
        k=1;
        while(1)
        {
                if(DHT11_Read_Data(&num1,&num2)==0)
                {
        usart2_send1(num1);
                          usart2_send2(num2);

                }
                for(h=0;h<5;h++)
                   delay_ms(1000);
        }

}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
//如果使用ucos,则包括下面的头文件即可.
#if SYSTEM_SUPPORT_OS
#include "includes.h"                                        //ucos 使用
#endif

//加入以下代码,支持printf函数,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2->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2->DR = (u8) ch;
        return ch;
}
#endif

#if EN_USART1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注意,读取USARTx->SR能避免莫名其妙的错误
char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u16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u16 length=0,len;
u8 flag=0;
u8 k=0;
char ok[3]={"OK"};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IDL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

void usart2_init(u32 boun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2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打开串口2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打开GPIOA时钟

//初始化USART2-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USART2-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2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2——初始化设置

        USART2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bound;
        USART2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2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2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2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2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2, &USART2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IDLE, ENABLE);//开启空闲中断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RESET);

}

void USART2_SendData(char* buf)
{
        u8 i;
        i=strlen((char *)buf);

        for(;i>0;i--)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buf++);
        }
}

void Usart_SendByte(USART_TypeDef * pUSARTX,uint8_t ch)
{
        USART_SendData(pUSARTX,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USART_FLAG_TXE)==RESET);   //等待发送寄存器为空
}

void Usart_SendString(USART_TypeDef * pUSARTX,char *str)
{
        unsigned int k=0;
        while(*(str+k)!='\0')
        {
           Usart_SendByte(pUSARTX,*(str+k));
                k++;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
                {

                        USART_RX_BUF[length++]=USART2->DR;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IDLE)!=RESET)
                {
                        Res=Res;
                        Res=USART2->SR;  //状态寄存器
                        Res=USART2->DR;
                        flag=1;
                }
          if(k!=0)
                {
                        if(flag)
                        {
                                        for(len=0;len<length;len++)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len]);//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flag=0;
                                        length=0;

                        }
                }

}

void usart2_send1(u8 y)
{
          u8 ge,shi;
    ge=y%10+48;
          shi=y/10+48;
                Usart_SendString(USART2,"\r\nAT+MIPLNOTIFY=0,0,3303,0,5700,4,4,\"");
                Usart_SendByte(USART2,shi);
          Usart_SendByte(USART2,ge);
                Usart_SendString(USART2,"\",0,0\r\n");
}

void usart2_send2(u8 y)
{
          u8 ge,shi;
    ge=y%10+48;
          shi=y/10+48;
                Usart_SendString(USART2,"\r\nAT+MIPLNOTIFY=0,0,3304,0,5700,4,4,\"");
                Usart_SendByte(USART2,shi);
          Usart_SendByte(USART2,ge);
                Usart_SendString(USART2,"\",0,0\r\n");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