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8电压表仿真程序

楼主(2018-09-29):
51单片机电压表,ADC

LM324               CD4051

ADC0808

  • IN0~IN7:8路模拟量输入端。
  • D0D7:8位数字量输出端。
  • ADDA、ADDB、ADDC:3位地址输入线,用于选通8路模拟输入中的一路。
  • ALE:地址锁存允许信号,输入端,产生一个正脉冲以锁存地址。
  • START: A/D转换启动脉冲输入端,输入一个正脉冲(至少100ns宽)使其启动(脉冲上升沿使0809复位,下降沿启动A/D转换)。
  • EOC A/D转换结束信号,输出端,当A/D转换结束时,此端输出一个高电平(转换期间一直为低电平)。
  • OE: 数据输出允许信号,输入端,高电平有效。当A/D转换结束时,此端输入一个高电平,才能打开输出三态门,输出数字量。
  • CLK:时钟脉冲输入端。要求时钟频率不高于640KHz。
  • REF(+)、REF(-):基准电压。
  • Vcc:电源,+5V。
  • GND:地。

74LS74                74LS04

CD4511
  • A0A3:二进制数据输入端
  • YaYg:数据输出端
  • BI:输出消隐控制端,接电源
  • LT:灯测试端,接电源
  • LE:数据锁定控制端,接地
  • VDD: 接电源
  • VSS: 接地

4位数码管

AT89C52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scan_con[]={0x08,0x04,0x02,0x01};  //定义扫描片选
uchar dispbuf[4]={0,0,0,0}; //定义4个存储空间
uchar getdata;
unsigned long int temp;//定义暂存空间
uchar i,j,k,l,m;
int a,b;
sbit s3=P3^7;  //位定义,控制模拟开关
sbit s2=P3^6;
sbit s1=P3^5;
sbit dp=P0^7; //定义小数点
#define v20_on {s3=0;s2=0;s1=0;} //宏定义不同量程,不同的开关状态
#define v2_on {s3=0;s2=0;s1=1;}
#define v02_on {s3=0;s2=1;s1=0;}
sbit ST=P3^1;   //定义单片机和ADC的控制信号
sbit OE=P3^3;
sbit EOC=P3^2;

delay_ms(int n)
{
        for(a=n;a>0;a--)
                for(b=100;b>0;b--);
}

main(void)
{
        while(1)
        {
_20v:       //2~20V量程
        v20_on;
        ST=1;
        delay_ms(1);      //启动A/D转换
        ST=0;
        while(EOC==0)
        OE=1;
        getdata=P1;
        OE=0;
        if(getdata<21)  //量程不合适,切换
        {
                goto _2v;
                delay_ms(1);
        }
        l=3;
        temp=getdata;   //量程合适,数据处理
        temp=temp*100;
        temp=temp*5/51;
        goto disp;   //跳到数码管显示程序段
_2v:                   //200MV~2V量程
        v2_on;
        ST=1;
        delay_ms(1);      //启动A/D转换
        ST=0;
        while(EOC==0)
        OE=1;
        getdata=P1;
        OE=0;
        if(getdata<21)
        {
                goto _02v;
                delay_ms(1);
        }
        else if(getdata>204)
        {
                goto _20v;
                delay_ms(1);
        }
        l=2;
        temp=getdata;
        temp=temp*100*5/51;
        goto disp;
_02v:              //0~200MV量程
           v02_on;
           OE=0;
          ST=1;
        delay_ms(1);      //启动A/D转换
        ST=0;
        while(EOC==0)
        OE=1;
        getdata=P1;
        OE=0;
        if(getdata>204)
           {
                   goto _2v;
                   delay_ms(1);
           }
           l=1;
           temp=getdata;
           temp=temp*100*5/51;

disp:
           dispbuf[3]=0;
           dispbuf[2]=0;
           dispbuf[1]=0;
           dispbuf[0]=0;
           i=0;
           for(;temp;i++)//电压值的每个位计
       {
                   dispbuf[i]=temp%10;
                   temp=temp/10;
           }
           for(k=0;k<=3;k++)  //数码管显示
           {

                   if((k==3&&l==3&&i==3)        ||(k==3&&l==1&&i==3))
                   continue;
                   P0=scan_con[k];      //位选
                    P2=dispbuf[k]&0x0f;   //段选
                   if((l==3&&k==2)||(l==2&&k==3)||(l==1&&k==1))
                   dp=0        ;
                   else dp=1;
                   for(m=0;m<=2;m++)
                   for(j=0;j<=20;j++);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