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旋转自行车停车源程序(CAN通讯、红外线)

楼主(2018-09-29):
基于stm32-CAN控制伺服电机程序
#include "main.h"
int Show1[2]={1,1};
int *ShowLed=Show1;
int main(void)
{
          u8 key;
          LED_GPIO_Config();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TIM3_Int_Init();
    CAN1_Configuration();                               //CAN1初始化
    Remote_Init();                                                            //红外接收初始化
    delay_ms(500);                                      //刚开始要有足够的延时,确保驱动器已经初始化完成
    CAN_RoboModule_DRV_Reset(0,0);                      //对0组所有驱动器进行复位

    delay_ms(500);                                      //发送复位指令后的延时必须要有,等待驱动器再次初始化完成
    CAN_RoboModule_DRV_Config(0,1,100,0);
    delay_ms(500);                                   //1号驱动器配置为100ms传回一次数据
    CAN_RoboModule_DRV_Config(0,2,100,0);
    delay_ms(500);
    CAN_RoboModule_DRV_Mode_Choice(0,0,Position_Mode);  //0组的所有驱动器 都进入位置模式。
    delay_ms(500);                                      //发送模式选择指令后,要等待驱动器进入模式就绪。所以延时也不可以去掉。
    while(1)
    {
                         key=Remote_Scan();
             if(key==16)//左,存车
                         {
                                 int *b;
                                 b=FindPath();  //186562
         ShowLed=b;
         gofloor(b);
                                         while(1)
                                 {
                                         int ban=0;
                                         ban=Remote_Scan();
//           delay_ms(100);
                 if(ban==90)   //右
                                         {
                                                 rest(b);
                                                 break;
                                         }
                                 }
                                 pop(b);
                         }
                         if(key==18)
                         {
                                 int *c;
//                                 CAN_RoboModule_DRV_Position_Mode(0,1,2000,80000);
         c=getkey();
//                                 delay_ms(200);
                                 ShowLed=c;
                                 gofloor(c);
                                 push(c);
                                 while(1)
                                 {
                                         int ban1;
//                                         CAN_RoboModule_DRV_Position_Mode(0,1,2000,0);
                                         ban1=Remote_Scan();
           delay_ms(200);
                 if(ban1==90)
                                         {
                                                 rest(c);
                                                 break;
                                         }

                                 }
       }

                }

}

                                //if(data[0]==1&&data[2]==1)CAN_RoboModule_DRV_Position_Mode(0,1,1500,80000);

  //      delay_ms(1000);
        //                  gofloor(b);
//       CAN_RoboModule_DRV_Position_Mode(0,1,1500,80000);
//       if(temp_pwm==11)
        //                break;
//    }
//    while(1){};

//}

/*
1.电脑需要提前安装好keil MDK。推荐版本V4.74。
2.本程序适用芯片为STM32F405RGT6,使用8MHz晶振,主频168MHz。
3.如果需要测试CAN的通信,用户所用开发板或者主控板,必须含有CAN收发器,本例程使用的CAN引脚为PA11 PA12。
4.主控芯片如有不同,请自行在工程上修改,CAN引脚如有不同,请自行在can.c文件上修改。
*/

#include "main.h"

unsigned int CAN_Time_Out = 0;

static void CAN_Delay_Us(unsigned int t)
{
        int i;
        for(i=0;i<t;i++)
        {
                int a=40;
                while(a--);
        }
}

/*----CAN1_TX-----PA12----*/
/*----CAN1_RX-----PA11----*/

/*************************************************************************
                          CAN1_Configuration
描述:初始化CAN1配置为1M波特率
*************************************************************************/
void CAN1_Configuration(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
    GPIO_InitTypeDef       gpio;
    NVIC_InitTypeDef       nvic;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CAN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CAN1);

    gpio.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1;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A, &gpio);

    nvic.NVIC_IRQChannel = CAN1_RX0_IRQn;
    nvic.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

    nvic.NVIC_IRQChannel = CAN1_TX_IRQn;
    nvic.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

    can.CAN_TTCM = DISABLE;
    can.CAN_ABOM = DISABLE;
    can.CAN_AWUM = DISABLE;
    can.CAN_NART = DISABLE;
    can.CAN_RFLM = DISABLE;
    can.CAN_TXFP = ENABLE;
    can.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CAN_SJW  = CAN_SJW_1tq;
    can.CAN_BS1 = CAN_BS1_9tq;
    can.CAN_BS2 = CAN_BS2_4tq;
    can.CAN_Prescaler = 3;   //CAN BaudRate 42/(1+9+4)/3=1Mbps
    CAN_Init(CAN1, &can);

        can_filter.CAN_FilterNumber = 0;
        can_filter.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CAN_Filter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CAN_FilterIdLow = 0x0000;
        can_filter.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can_filter.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0;
        can_filter.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ENABLE);
    CAN_ITConfig(CAN1,CAN_IT_TME,ENABLE);
}

unsigned char can_tx_success_flag = 0;
/*************************************************************************
                          CAN1_TX_IRQHandler
描述:CAN1的发送中断函数
*************************************************************************/
void CAN1_TX_IRQHandler(void)
{
    if (CAN_GetITStatus(CAN1,CAN_IT_TME)!= RESET)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TME);
       can_tx_success_flag=1;
    }
}

/****************************************************************************************
                                       复位指令
Group   取值范围 0-7
Number  取值范围 0-15,其中Number==0时,为广播发送
*****************************************************************************************/
void CAN_RoboModule_DRV_Reset(unsigned char Group,unsigned char Number)
{
    unsigned short can_id = 0x000;
    CanTxMsg tx_message;

    tx_message.IDE = CAN_ID_STD;    //标准帧
    tx_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数据帧
    tx_message.DLC = 0x08;          //帧长度为8

    if((Group<=7)&&(Number<=15))
    {
        can_id |= Group<<8;
        can_id |= Number<<4;
    }
    else
    {
        return;
    }

    tx_message.StdId = can_id;      //帧ID为传入参数的CAN_ID

    tx_message.Data[0] = 0x55;
    tx_message.Data[1] = 0x55;
    tx_message.Data[2] = 0x55;
    tx_message.Data[3] = 0x55;
    tx_message.Data[4] = 0x55;
    tx_message.Data[5] = 0x55;
    tx_message.Data[6] = 0x55;
    tx_message.Data[7] = 0x55;

    can_tx_success_flag = 0;
    CAN_Transmit(CAN1,&tx_message);

    CAN_Time_Out = 0;
    while(can_tx_success_flag == 0)
    {
        CAN_Delay_Us(1);
        CAN_Time_Out++;
        if(CAN_Time_Out>100)
        {
            break;
        }
    }
}

/****************************************************************************************
                                     模式选择指令
Group   取值范围 0-7
Number  取值范围 0-15,其中Number==0时,为广播发送

Mode    取值范围

OpenLoop_Mode                       0x01
Current_Mode                        0x02
Velocity_Mode                       0x03
Position_Mode                       0x04
Velocity_Position_Mode              0x05
Current_Velocity_Mode               0x06
Current_Position_Mode               0x07
Current_Velocity_Position_Mode      0x08
*****************************************************************************************/
void CAN_RoboModule_DRV_Mode_Choice(unsigned char Group,unsigned char Number,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short can_id = 0x001;
    CanTxMsg tx_message;

    tx_message.IDE = CAN_ID_STD;    //标准帧
    tx_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数据帧
    tx_message.DLC = 0x08;          //帧长度为8

    if((Group<=7)&&(Number<=15))
    {
        can_id |= Group<<8;
        can_id |= Number<<4;
    }
    else
    {
        return;
    }

    tx_message.StdId = can_id;      //帧ID为传入参数的CAN_ID

    tx_message.Data[0] = Mode;
    tx_message.Data[1] = 0x55;
    tx_message.Data[2] = 0x55;
    tx_message.Data[3] = 0x55;
    tx_message.Data[4] = 0x55;
    tx_message.Data[5] = 0x55;
    tx_message.Data[6] = 0x55;
    tx_message.Data[7] = 0x55;

    can_tx_success_flag = 0;
    CAN_Transmit(CAN1,&tx_message);

    CAN_Time_Out = 0;
    while(can_tx_success_flag == 0)
    {
        CAN_Delay_Us(1);
        CAN_Time_Out++;
        if(CAN_Time_Out>100)
        {
            break;
        }
    }
}

/****************************************************************************************
                                   开环模式下的数据指令
Group   取值范围 0-7

Number  取值范围 0-15,其中Number==0时,为广播发送

temp_pwm的取值范围如下:
0 ~ +5000,满值5000,其中temp_pwm = ±5000时,最大输出电压为电源电压

*****************************************************************************************/
void CAN_RoboModule_DRV_OpenLoop_Mode(unsigned char Group,unsigned char Number,short Temp_PWM)
{
    unsigned short can_id = 0x002;
    CanTxMsg tx_message;

    tx_message.IDE = CAN_ID_STD;    //标准帧
    tx_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数据帧
    tx_message.DLC = 0x08;          //帧长度为8

    if((Group<=7)&&(Number<=15))
    {
        can_id |= Group<<8;
        can_id |= Number<<4;
    }
    else
    {
        return;
    }

    tx_message.StdId = can_id;      //帧ID为传入参数的CAN_ID

    if(Temp_PWM > 5000)
    {
        Temp_PWM = 5000;
    }
    else if(Temp_PWM < -5000)
    {
        Temp_PWM = -5000;
    }

    tx_message.Data[0] = (unsigned char)((Temp_PWM>>8)&0xff);
    tx_message.Data[1] = (unsigned char)(Temp_PWM&0xff);
    tx_message.Data[2] = 0x55;
    tx_message.Data[3] = 0x55;
    tx_message.Data[4] = 0x55;
    tx_message.Data[5] = 0x55;
    tx_message.Data[6] = 0x55;
    tx_message.Data[7] = 0x55;

    can_tx_success_flag = 0;
    CAN_Transmit(CAN1,&tx_message);

    CAN_Time_Out = 0;
    while(can_tx_success_flag == 0)
    {
        CAN_Delay_Us(1);
        CAN_Time_Out++;
        if(CAN_Time_Out>100)
        {
            break;
        }
    }
}

/****************************************************************************************
                                   电流模式下的数据指令
Group   取值范围 0-7

Number  取值范围 0-15,其中Number==0时,为广播发送

temp_pwm的取值范围如下:
0 ~ +5000,满值5000,其中temp_pwm = 5000时,最大输出电压为电源电压

temp_current的取值范围如下:
-32768 ~ +32767,单位mA

*****************************************************************************************/
void CAN_RoboModule_DRV_Current_Mode(unsigned char Group,unsigned char Number,short Temp_PWM,short Temp_Current)
{
    unsigned short can_id = 0x003;
    CanTxMsg tx_message;

    tx_message.IDE = CAN_ID_STD;    //标准帧
    tx_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数据帧
    tx_message.DLC = 0x08;          //帧长度为8

    if((Group<=7)&&(Number<=15))
    {
        can_id |= Group<<8;
        can_id |= Number<<4;
    }
    else
    {
        return;
    }

    tx_message.StdId = can_id;      //帧ID为传入参数的CAN_ID

    if(Temp_PWM > 5000)
    {
        Temp_PWM = 5000;
    }
    else if(Temp_PWM < -5000)
    {
        Temp_PWM = -5000;
    }

    if(Temp_PWM < 0)
    {
        Temp_PWM = abs(Temp_PWM);
    }

    tx_message.Data[0] = (unsigned char)((Temp_PWM>>8)&0xff);
    tx_message.Data[1] = (unsigned char)(Temp_PWM&0xff);
    tx_message.Data[2] = (unsigned char)((Temp_Current>>8)&0xff);
    tx_message.Data[3] = (unsigned char)(Temp_Current&0xff);
    tx_message.Data[4] = 0x55;
    tx_message.Data[5] = 0x55;
    tx_message.Data[6] = 0x55;
    tx_message.Data[7] = 0x55;

    can_tx_success_flag = 0;
    CAN_Transmit(CAN1,&tx_message);

    CAN_Time_Out = 0;
    while(can_tx_success_flag == 0)
    {
        CAN_Delay_Us(1);
        CAN_Time_Out++;
        if(CAN_Time_Out>100)
        {
            break;
        }
    }
}

/****************************************************************************************
                                   速度模式下的数据指令
Group   取值范围 0-7

Number  取值范围 0-15,其中Number==0时,为广播发送

temp_pwm的取值范围如下:
0 ~ +5000,满值5000,其中temp_pwm = 5000时,最大输出电压为电源电压

temp_velocity的取值范围如下:
-32768 ~ +32767,单位RPM

*****************************************************************************************/
void CAN_RoboModule_DRV_Velocity_Mode(unsigned char Group,unsigned char Number,short Temp_PWM,short Temp_Velocity)
{
    unsigned short can_id = 0x004;
    CanTxMsg tx_message;

    tx_message.IDE = CAN_ID_STD;    //标准帧
    tx_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数据帧
    tx_message.DLC = 0x08;          //帧长度为8

    if((Group<=7)&&(Number<=15))
    {
        can_id |= Group<<8;
        can_id |= Number<<4;
    }
    else
    {
        return;
    }

    tx_message.StdId = can_id;      //帧ID为传入参数的CAN_ID

    if(Temp_PWM > 5000)
    {
        Temp_PWM = 5000;
    }
    else if(Temp_PWM < -5000)
    {
        Temp_PWM = -5000;
    }

    if(Temp_PWM < 0)
    {
        Temp_PWM = abs(Temp_PWM);
    }

    tx_message.Data[0] = (unsigned char)((Temp_PWM>>8)&0xff);
    tx_message.Data[1] = (unsigned char)(Temp_PWM&0xff);
    tx_message.Data[2] = (unsigned char)((Temp_Velocity>>8)&0xff);
    tx_message.Data[3] = (unsigned char)(Temp_Velocity&0xff);
    tx_message.Data[4] = 0x55;
    tx_message.Data[5] = 0x55;
    tx_message.Data[6] = 0x55;
    tx_message.Data[7] = 0x55;

    can_tx_success_flag = 0;
    CAN_Transmit(CAN1,&tx_message);

    CAN_Time_Out = 0;
    while(can_tx_success_flag == 0)
    {
        CAN_Delay_Us(1);
        CAN_Time_Out++;
        if(CAN_Time_Out>100)
        {
            break;
        }
    }
}

/****************************************************************************************
                                   位置模式下的数据指令
Group   取值范围 0-7

Number  取值范围 0-15,其中Number==0时,为广播发送

temp_pwm的取值范围如下:
0 ~ +5000,满值5000,其中temp_pwm = 5000时,最大输出电压为电源电压

temp_position的取值范围如下:
-2147483648~+2147483647,单位qc

*****************************************************************************************/
void CAN_RoboModule_DRV_Position_Mode(unsigned char Group,unsigned char Number,short Temp_PWM,long Temp_Position)
{
    unsigned short can_id = 0x005;
    CanTxMsg tx_message;

    tx_message.IDE = CAN_ID_STD;    //标准帧
    tx_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数据帧
    tx_message.DLC = 0x08;          //帧长度为8

    if((Group<=7)&&(Number<=15))
    {
        can_id |= Group<<8;
        can_id |= Number<<4;
    }
    else
    {
        return;
    }

    tx_message.StdId = can_id;      //帧ID为传入参数的CAN_ID

    if(Temp_PWM > 5000)
    {
        Temp_PWM = 5000;
    }
    else if(Temp_PWM < -5000)
    {
        Temp_PWM = -5000;
    }

    if(Temp_PWM < 0)
    {
        Temp_PWM = abs(Temp_PWM);
    }

    tx_message.Data[0] = (unsigned char)((Temp_PWM>>8)&0xff);
    tx_message.Data[1] = (unsigned char)(Temp_PWM&0xff);
    tx_message.Data[2] = 0x55;
    tx_message.Data[3] = 0x55;
    tx_message.Data[4] = (unsigned char)((Temp_Position>>24)&0xff);
    tx_message.Data[5] = (unsigned char)((Temp_Position>>16)&0xff);
    tx_message.Data[6] = (unsigned char)((Temp_Position>>8)&0xff);
    tx_message.Data[7] = (unsigned char)(Temp_Position&0xff);

    can_tx_success_flag = 0;
    CAN_Transmit(CAN1,&tx_message);

    CAN_Time_Out = 0;
    while(can_tx_success_flag == 0)
    {
        CAN_Delay_Us(1);
        CAN_Time_Out++;
        if(CAN_Time_Out>100)
        {
            break;
        }
    }
}

/****************************************************************************************
                                  速度位置模式下的数据指令
Group   取值范围 0-7

Number  取值范围 0-15,其中Number==0时,为广播发送

temp_pwm的取值范围如下:
0 ~ +5000,满值5000,其中temp_pwm = 5000时,最大输出电压为电源电压

temp_velocity的取值范围如下:
0 ~ +32767,单位RPM

temp_position的取值范围如下:
-2147483648~+2147483647,单位qc
*****************************************************************************************/
void CAN_RoboModule_DRV_Velocity_Position_Mode(unsigned char Group,unsigned char Number,short Temp_PWM,short Temp_Velocity,long Temp_Position)
{
    unsigned short can_id = 0x006;
    CanTxMsg tx_message;

    tx_message.IDE = CAN_ID_STD;    //标准帧
    tx_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数据帧
    tx_message.DLC = 0x08;          //帧长度为8

    if((Group<=7)&&(Number<=15))
    {
        can_id |= Group<<8;
        can_id |= Number<<4;
    }
    else
    {
        return;
    }

    tx_message.StdId = can_id;      //帧ID为传入参数的CAN_ID

    if(Temp_PWM > 5000)
    {
        Temp_PWM = 5000;
    }
    else if(Temp_PWM < -5000)
    {
        Temp_PWM = -5000;
    }

    if(Temp_PWM < 0)
    {
        Temp_PWM = abs(Temp_PWM);
    }

    if(Temp_Velocity < 0)
    {
        Temp_Velocity = abs(Temp_Velocity);
    }

    tx_message.Data[0] = (unsigned char)((Temp_PWM>>8)&0xff);
    tx_message.Data[1] = (unsigned char)(Temp_PWM&0xff);
    tx_message.Data[2] = (unsigned char)((Temp_Velocity>>8)&0xff);
    tx_message.Data[3] = (unsigned char)(Temp_Velocity&0xff);
    tx_message.Data[4] = (unsigned char)((Temp_Position>>24)&0xff);
    tx_message.Data[5] = (unsigned char)((Temp_Position>>16)&0xff);
    tx_message.Data[6] = (unsigned char)((Temp_Position>>8)&0xff);
    tx_message.Data[7] = (unsigned char)(Temp_Position&0xff);

    can_tx_success_flag = 0;
    CAN_Transmit(CAN1,&tx_message);

    CAN_Time_Out = 0;
    while(can_tx_success_flag == 0)
    {
        CAN_Delay_Us(1);
        CAN_Time_Out++;
        if(CAN_Time_Out>100)
        {
            break;
        }
    }
}

/****************************************************************************************
                                  电流速度模式下的数据指令
Group   取值范围 0-7

Number  取值范围 0-15,其中Number==0时,为广播发送

temp_current的取值范围如下:
0 ~ +32767,单位mA

temp_velocity的取值范围如下:
-32768 ~ +32767,单位RPM

*****************************************************************************************/
void CAN_RoboModule_DRV_Current_Velocity_Mode(unsigned char Group,unsigned char Number,short Temp_Current,short Temp_Velocity)
{
    unsigned short can_id = 0x007;
    CanTxMsg tx_message;

    tx_message.IDE = CAN_ID_STD;    //标准帧
    tx_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数据帧
    tx_message.DLC = 0x08;          //帧长度为8

    if((Group<=7)&&(Number<=15))
    {
        can_id |= Group<<8;
        can_id |= Number<<4;
    }
    else
    {
        return;
    }

    tx_message.StdId = can_id;      //帧ID为传入参数的CAN_ID

    if(Temp_Current < 0)
    {
        Temp_Current = abs(Temp_Current);
    }

    tx_message.Data[0] = (unsigned char)((Temp_Current>>8)&0xff);
    tx_message.Data[1] = (unsigned char)(Temp_Current&0xff);
    tx_message.Data[2] = (unsigned char)((Temp_Velocity>>8)&0xff);
    tx_message.Data[3] = (unsigned char)(Temp_Velocity&0xff);
    tx_message.Data[4] = 0x55;
    tx_message.Data[5] = 0x55;
    tx_message.Data[6] = 0x55;
    tx_message.Data[7] = 0x55;

    can_tx_success_flag = 0;
    CAN_Transmit(CAN1,&tx_message);

    CAN_Time_Out = 0;
    while(can_tx_success_flag == 0)
    {
        CAN_Delay_Us(1);
        CAN_Time_Out++;
        if(CAN_Time_Out>100)
        {
            break;
        }
    }
}

/****************************************************************************************
                                  电流位置模式下的数据指令
Group   取值范围 0-7

Number  取值范围 0-15,其中Number==0时,为广播发送

temp_current的取值范围如下:
0 ~ +32767,单位mA

temp_position的取值范围如下:
-2147483648~+2147483647,单位qc

*****************************************************************************************/
void CAN_RoboModule_DRV_Current_Position_Mode(unsigned char Group,unsigned char Number,short Temp_Current,long Temp_Position)
{
    unsigned short can_id = 0x008;
    CanTxMsg tx_message;

    tx_message.IDE = CAN_ID_STD;    //标准帧
    tx_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数据帧
    tx_message.DLC = 0x08;          //帧长度为8

    if((Group<=7)&&(Number<=15))
    {
        can_id |= Group<<8;
        can_id |= Number<<4;
    }
    else
    {
        return;
    }

    tx_message.StdId = can_id;      //帧ID为传入参数的CAN_ID

    if(Temp_Current < 0)
    {
        Temp_Current = abs(Temp_Current);
    }

    tx_message.Data[0] = (unsigned char)((Temp_Current>>8)&0xff);
    tx_message.Data[1] = (unsigned char)(Temp_Current&0xff);
    tx_message.Data[2] = 0x55;
    tx_message.Data[3] = 0x55;
    tx_message.Data[4] = (unsigned char)((Temp_Position>>24)&0xff);
    tx_message.Data[5] = (unsigned char)((Temp_Position>>16)&0xff);
    tx_message.Data[6] = (unsigned char)((Temp_Position>>8)&0xff);
    tx_message.Data[7] = (unsigned char)(Temp_Position&0xff);

    can_tx_success_flag = 0;
    CAN_Transmit(CAN1,&tx_message);

    CAN_Time_Out = 0;
    while(can_tx_success_flag == 0)
    {
        CAN_Delay_Us(1);
        CAN_Time_Out++;
        if(CAN_Time_Out>100)
        {
            break;
        }
    }
}

/****************************************************************************************
                                  电流速度位置模式下的数据指令
Group   取值范围 0-7

Number  取值范围 0-15,其中Number==0时,为广播发送

temp_current的取值范围如下:
0 ~ +32767,单位mA

temp_velocity的取值范围如下:
0 ~ +32767,单位RPM

temp_position的取值范围如下:
-2147483648~+2147483647,单位qc

*****************************************************************************************/
void CAN_RoboModule_DRV_Current_Velocity_Position_Mode(unsigned char Group,unsigned char Number,short Temp_Current,short Temp_Velocity,long Temp_Position)
{
    unsigned short can_id = 0x009;
    CanTxMsg tx_message;

    tx_message.IDE = CAN_ID_STD;    //标准帧
    tx_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数据帧
    tx_message.DLC = 0x08;          //帧长度为8

    if((Group<=7)&&(Number<=15))
    {
        can_id |= Group<<8;
        can_id |= Number<<4;
    }
    else
    {
        return;
    }

    tx_message.StdId = can_id;      //帧ID为传入参数的CAN_ID

    if(Temp_Current < 0)
    {
        Temp_Current = abs(Temp_Current);
    }

    if(Temp_Velocity < 0)
    {
        Temp_Velocity = abs(Temp_Velocity);
    }

    tx_message.Data[0] = (unsigned char)((Temp_Current>>8)&0xff);
    tx_message.Data[1] = (unsigned char)(Temp_Current&0xff);
    tx_message.Data[2] = (unsigned char)((Temp_Velocity>>8)&0xff);
    tx_message.Data[3] = (unsigned char)(Temp_Velocity&0xff);
    tx_message.Data[4] = (unsigned char)((Temp_Position>>24)&0xff);
    tx_message.Data[5] = (unsigned char)((Temp_Position>>16)&0xff);
    tx_message.Data[6] = (unsigned char)((Temp_Position>>8)&0xff);
    tx_message.Data[7] = (unsigned char)(Temp_Position&0xff);

    can_tx_success_flag = 0;
    CAN_Transmit(CAN1,&tx_message);

    CAN_Time_Out = 0;
    while(can_tx_success_flag == 0)
    {
        CAN_Delay_Us(1);
        CAN_Time_Out++;
        if(CAN_Time_Out>100)
        {
            break;
        }
    }
}

/****************************************************************************************
                                      配置指令
Temp_Time1的取值范围: 0 ~ 255,为0时候,为关闭电流速度位置反馈功能
Temp_Time2的取值范围: 0 ~ 255,为0时候,为关闭限位信号反馈功能
*****************************************************************************************/
void CAN_RoboModule_DRV_Config(unsigned char Group,unsigned char Number,unsigned char Temp_Time1,unsigned char Temp_Time2)
{
    unsigned short can_id = 0x00A;
    CanTxMsg tx_message;

    tx_message.IDE = CAN_ID_STD;    //标准帧
    tx_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数据帧
    tx_message.DLC = 0x08;          //帧长度为8

    if((Group<=7)&&(Number<=15))
    {
        can_id |= Group<<8;
        can_id |= Number<<4;
    }
    else
    {
        return;
    }

    tx_message.StdId = can_id;

    tx_message.Data[0] = Temp_Time1;
    tx_message.Data[1] = Temp_Time2;
    tx_message.Data[2] = 0x55;
    tx_message.Data[3] = 0x55;
    tx_message.Data[4] = 0x55;
    tx_message.Data[5] = 0x55;
    tx_message.Data[6] = 0x55;
    tx_message.Data[7] = 0x55;

    can_tx_success_flag = 0;
    CAN_Transmit(CAN1,&tx_message);

    CAN_Time_Out = 0;
    while(can_tx_success_flag == 0)
    {
        CAN_Delay_Us(1);
        CAN_Time_Out++;
        if(CAN_Time_Out>100)
        {
            break;
        }
    }
}

/****************************************************************************************
                                      在线检测
*****************************************************************************************/
void CAN_RoboModule_DRV_Online_Check(unsigned char Group,unsigned char Number)
{
    unsigned short can_id = 0x00F;
    CanTxMsg tx_message;

    tx_message.IDE = CAN_ID_STD;    //标准帧
    tx_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数据帧
    tx_message.DLC = 0x08;          //帧长度为8

    if((Group<=7)&&(Number<=15))
    {
        can_id |= Group<<8;
        can_id |= Number<<4;
    }
    else
    {
        return;
    }

    tx_message.StdId = can_id;      //帧ID为传入参数的CAN_ID

    tx_message.Data[0] = 0x55;
    tx_message.Data[1] = 0x55;
    tx_message.Data[2] = 0x55;
    tx_message.Data[3] = 0x55;
    tx_message.Data[4] = 0x55;
    tx_message.Data[5] = 0x55;
    tx_message.Data[6] = 0x55;
    tx_message.Data[7] = 0x55;

    can_tx_success_flag = 0;
    CAN_Transmit(CAN1,&tx_message);

    CAN_Time_Out = 0;
    while(can_tx_success_flag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