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感应模块可以测物体的大小,或者测模块到物体距离

楼主(2018-09-29):
(无正文)

网友A:
超声波模块,精度在厘米级

网友B:
用超声波模块就行,坛里面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C:
可以用超声波的发射和接收的装置,通过时间差和声波速度的乘积,计算距离

网友D:
用超声波模块,用单片机做一个算法即可做到很精确的测量

网友E:
测物体的大小,有个方法你可以参考一下:

1,让物体做匀速运动(比如传送带上),

检测到物体的开始到结束的时间 x 物体的速度 = 物体的大小(比较片面);

2, 让检测器件做匀速运动(来回扫描),

根据检测到物体的开始到结束的时间 ,扫描的速度,距离,

也可以算出物体的大小(比较片面)。

网友F:
超声波和红外都可以

网友G:
摄像头,不过一般单片机处理起来比较慢

网友H:
激光测距模块精准,不要求准度的话超声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