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0中断始化错误

楼主(2018-09-29):
各位帮忙查看一下46/47这两条语句是什么问题,是否始化中继错误???

网友A:
这两个函数在使用前没有声明,不一致?

网友B:
那几个函数没有声明,或在调用之前没有做函数声明

网友C:
delayMs(10)中的大写M,改成小写m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