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67: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keil编译报错ANSI风格原型

楼主(2018-09-29):
错误提示:error C267: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各位大侠Delay是需要什么样的ANSI风格原型?调用Delay.h头文件已崁入工程中

网友A:
函数 Delayms没有定义,,,,,或者没有在调用的前面写上函数声明

网友B(2024-01-18):
我遇到过一回,main.c最上面缺少#include "Delay.h"

网友B:
我遇到过一回,main.c最顶上缺少#include "Delay.h"

另外的情况Project -> Option for Target 'Target 1' -> C51 -> Include Path -> … -> "添加Delay.c和Delay.h目录文件夹”

网友C:
大小写搞错了,反复看代码,m和M是一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