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多层板内电层设置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8-09-30):
如果内电层与电源输出焊盘采用relief形式,那么相当于从焊盘引出的线宽要窄于direct形式连接
如果想采用relief连接形式,但是又想增大电源输出到内电层的引线,该如何处理

另外,如果采用relief形式连接,如果使用4路每路线宽设为20mil,那么通过连接能输出到内电层的电流最大为多少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补充图片为例
9焊盘与内电层相连
设置如图所示
那么9焊盘到内电层之间的连接承载电流最大是多少

网友A:
relief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lief 是什么意思啊

辐射型连接方式,已补充图片

楼主:
哪位大神可以出来指点一二

网友B:
线宽与电流的关系网上有很多的,记得在推荐值基础上保留至少30%余量,大电流设计时最好在同一面,必须增加过孔的话,多打一些孔,增加过电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宽与电流的关系网上有很多的,记得在推荐值基础上保留至少30%余量,大电流设计时最好在同一面,必须增加 ...

多谢指教
那我想问一下
除了多打孔以外
把大电流的电源放在表层是否可行
在布局走线空间允许的情况下
谢谢

网友C:
线宽20MIL(=0.508), 在1Z铜厚的情况下可以过1A电路,45 度四边出线就能过4A 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宽20MIL(=0.508), 在1Z铜厚的情况下可以过1A电路,45 度四边出线就能过4A 电流了

感谢指教
我有看到一种说法
内电层电流通过能力小于表层
但是没有提到具体怎么计算

网友D: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等待大神出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那我想问一下
除了多打孔以外

不好意思,刚刚看到。在表层走是最好的。
可以在绘制的时候在top solder层也画上与实际电源线完全相同的,top solder没有电气特性,在画线的位置会不涂绿油,等于电源线是裸露的,可以通过大量镀锡,极大增加过流能力。
可能描述不太精确,你不理解再给我留言,咱们继续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