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1012示波器维修经验详解

楼主(2018-09-30):
泰克示波器TDS1012无法工作,具体现象: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不亮,屏幕无显示,开始要坏的时候现象是开机可以工作,但是工作5分钟左右自动关机,关机后无法立刻启动,要等15分钟后才能启动,启动后又只能工作5分钟左右自动关机,如此循环,过了几天,我们再开机,发现完全无法工作。
  拆机:机壳一共5个螺丝,电源板螺丝显而易见
  调试过程:示波器分电源板,显示板和功能板,初步怀疑是电源板有问题,因为指示灯没有,屏幕背光灯不亮。使用万用表查看电源板电路,查找TOP244YN资料,发现,此电路和TOP244YN的典型电路非常吻合,这时就觉得有戏了。
  调试发现,TOP244YN芯片的pin12345脚短路,这是个问题,后来测量输出电压,发现确实无输出,基本确定电压芯片损坏,拆下芯片发现,芯片的第7脚已裂开,换上新的芯片,测量无短路。
  上电后,测量滤波电解电容,发现输入为DC310,正常。测量输出发现还是不正常,用直流完全测不到电压,用交流可以看到0-3V波动,0-12V波动等,后面查看资料,以及网上建议,怀疑是电源电路的二次滤波有问题。测量发现3个二极管均有些问题,正反均有导通的情况,当时认定是这个原因,但是拆下来发现,三个二极管均没有问题。
  网上有资料说,二极管容易出问题,同时光电耦合芯片也容易出问题,测量对比发现,光电耦合芯片的MOS光确实有问题,因为电路板上有两个PC817A芯片,对比测量发现其中一个有问题,后来更换了怀疑的那个芯片,上电后输出均正常。
  至此,示波器修理完毕。
  原因分析:经过反复思考,造成该故障的原因应该是负载突然短路,导致次级电流过大而损坏上述元件,因光电耦合器的故障而使接在TOP244Y控制引脚的充电电容C5无法充电,导致TOP244Y内部开关管处于关断状态,从而有效也使故障进一步扩大。本文由那台示波器维修中心整理发布,欢迎留言探讨;

网友A(2019-03-31):
厉害了  确实 光耦的问题

网友B(2020-01-04):
对维修泰克示波器有参考意义

网友C:
这个示波器电源的维修是很有运气的

网友D(2022-06-06):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目前只是第一阶段,开3分钟就自动关机,TOP244YN发烫严重

网友E:
技术贴,学习,感谢

网友F(2022-10-06):
维修技术贴,无私的奉献

网友G:
了解了,泰克示波器接触的少,

网友H(2023-06-17):
普源的示波器DS1052系列,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I:
学习了,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可以解决了,感谢分享

网友J:
泰克示波器技术贴,非常好。2023年07月10日14点1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