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BT12双模蓝牙模块PCB封装调试与iOS源码资料下载

楼主(2018-09-30):
BT12双模蓝牙模组采用台湾络达Airoha推出的蓝牙双模芯片AB1122,采用标准的SPP Profile实现传统蓝牙的数据透传,并通过内嵌的数据透传专用Service实现基于GATT的BLE数据透传。BT12 双模蓝牙模组支持串口命令模式,用于实现外部MCU与模组的交互。用户可通过串口命令对模组进行参数配置和一些控制,如修改蓝牙名称,地址,控制模组进入配对,关机等等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内含ios源码:

二.特点:
蓝牙协议:Bluetooth Specification V4.0 BLE,收发没有字节限制, 拥有比传统蓝牙有更远
的距离通信
工作频率:2.4GHz ISM band
调制方式:GFSK(Gaussian Frequency Shift Keying)
灵 敏 度:≤-84dBm at 0.1% BER
安全特性: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支持服务:Central & Peripheral UUID FFE0,FFE1,FFE2(FFE0为服务UUID,FFE1为读数据
       通道,FFE2为写数据通道)
功    耗:低功耗模式   :待机电流1-3mA, 苹果手机传输时3mA,安卓手机传输时8mA。
正常工作模式:待机为8mA,传输时8mA。
供电电源:+3.3VDC 50mA
外观尺寸:22mm x 12mm x 2mm
蓝牙认证:ROHS  REACH
传输距离:10-12米
三.应用领域:
该模块主要用于短距离的数据无线传输领域。可以方便的和PC机的蓝牙设备相连,也可以与智能手机之间的数据互通。避免繁琐的线缆连接,能直接替代串口线。
※ 蓝牙GPS
※ 蓝牙无线数据传输;
※ 工业遥控、遥测;
※ POS系统,无线键盘、鼠标;
※ 交通,井下定位、报警;
※ 自动化数据采集系统;
※ 无线数据传输;银行系统;
※ 无线数据采集;
※ 楼宇自动化、安防、机房设备无线监控、门禁系统;

※ 智能家居、工业控制;
※ 汽车检测设备;
※ 政府路灯节能设备
※ 无线LED显示屏系统
※ 蓝牙操纵杆、蓝牙游戏手柄
※ 蓝牙打印机
※ 蓝牙遥控玩具
※ 防丢器、LED灯控

物理特征
Operating Frequency Band
2.4GHz ISM band
Bluetooth Specification
2.0+BLE4.0
Output Power Class
Class 2
Operating Voltage
3.3V
Host Interface
UART
Dimension
22mm (L) x 12 (W) mm x 2mm (H)

工作电压
项目
Min.
Typ.
Max.
Unit
IO供电电压(VDDIO)
1.7

3.6
V
Battery Input(BAT_P) (LI_MODE_N = 0)
2.7

4.2
V
Battery Input(BAT_P) (LI_MODE_N = 1)
2

3.6
V
Charger supply voltage(VCHG)
4.5
5
6.5
V

六.透传参数:
1.UART参数
波特率
9600~3000000 (默认值9600)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校验位
硬件流控
可配置(缺省不使能)
发送单包最大字节数
  • tes
2.数据吞吐量
SPP数据吞吐量:
RX
TX
105987B/s
85055B/s
BLE数据吞吐量
UART->DX-BT12->IPhone 5
UART->DX-BT12->Android
波特率
3000000
波特率
3000000
连接间隔时间(ms)
18.75
连接间隔时间(ms)
18.75
串口数据包大小(bytes)
20
串口数据包大小(bytes)
20
发送间隔(ms)
连续发送
发送间隔(ms)
连续发送
吞吐量(bytes/sec)
4291
吞吐量(bytes/sec)
4274
IPhone5->DX-BT12->UART
Android->DX-BT12->UART
波特率
3000000
波特率
3000000
连接间隔时间(ms)
18.75
连接间隔时间(ms)
18.75
Characteristic写方式
Write without Response
Characteristic写方式
Write without Response
App数据包大小(bytes)
53260
发送文件大小(bytes)
50000
发送间隔(ms)
20
发送间隔(ms)
50
吞吐量(bytes/sec)
4635
吞吐量(bytes/sec)
1916
  • 此表格参数仅做参考,不代表模组能支持的最大数据吞吐量。

应用电路图

管脚功能描述
PIN
I/O
Name
Description
1
P
GND
Ground
2
P
BAT_P
Module电源输入PIN(2.7V~4.2V),默认为3.3V。注意:当关闭 Module 电源后,MCU 与 Module 连接的 IO 都必须输出低电平.
3
I
REGEN
Module上电检测脚,需要上拉至VBAT(注:必须要拉高,否则模块启动不了)
4
P
VREGOUT_HV
3.3V LDO 输出PIN,此电源最大输出电流为300mA
5
P
VDDIO
Module IO口供电电源(1.7~3.6V, 客户可以根据需要的IO电压大小自己配置此范围内的电压大小,默认为3.3V)
6
P
VREGOUT_MV
内部 1.8V LDO 输出 PIN,此电源最大输出电流为200mA
7
I
WAKE_UP
模组唤醒引脚:
1. 当Moudle进入休眠状态时,此PIN若检测到上升沿变化时Moudle被唤醒,唤醒之后Moudle进入配对(上电默认为高)。
2. 当 Module 启用 Sniff 模式后(串口命令设定),MCU给Module发送数据时必须先拉低此引脚唤醒 Module,然后延迟2ms或以上再传送数据.
8
P
NC
NC
9
O
NC
NC
10
O
STATUS_IND
蓝牙连接状态指示脚:
高电平-蓝牙未连接
低电平-蓝牙已连接(此处包括EDR及BLE)。
11
N/A
NC
NC
12
N/A
NC
NC
13
I
UART_CTS
UART 流控,默认启用流控功能,当Module 检测到此 PIN为高电平时,表示 MCU 处理不过来 Module 会停止给MCU 传输数据,Module 会等到这个 PIN 为低电平时再启动数据传输。

14
O
NC
NC
15
O
UART_RTS
UART 流控,默认启用流控功能,当 Module 数据处理不过来时,此 IO 输出高电平告知 MCU;为低电平时可以正常接收 MCU 的数据。
16
I
NC
NC
17
I
NC
NC
18
I/O
PIO3
GPIO
19
I
RST_N
Module复位引脚:低电平有效
20
I
UART_RX
模组数据接收端口
21
O
UART_TX
模组数据发送端口
22
I/O
PIO4
GPIO
23
I
POWER_OFF
模组关机引脚,上拉输入
当此PIN检测到50ms以上的低电平时Module关机
24
I
GPIO20
GPIO
25
I
LINK_DROP
模组断开引脚:
当模组在连接状态下此PIN检测到50ms以上低脉冲时模组断开当前连接,进入配对(此PIN上电默认为高)
26
O
NC
NC
27
O
NC
NC
28
O
LED0
蓝牙工作指示灯(未连接状态:均匀慢速闪烁800ms-on,800ms-off;连接状态:常亮),此脚为开漏输出.
29
P
GND
Ground
30
NC
NC
NC

外形尺寸

LAYOUT注意事项
DX-BT12 蓝牙模块工作在2.4G 无线频段,应尽量避免各种因素对无线收发的影响,注意以下几点:
1、包围蓝牙模块的产品外壳避免使用金属,当使用部分金属外壳时,应尽量让模块天线部分远离金属部分。
2、产品内部金属连接线或者金属螺钉,应尽量远离模块天线部分。
3、模块天线部分应靠载板PCB 四围放置,不允许放置于板中,且天线下方载板铣空,与天线平行的方向,不允许铺铜或走线。直接把天线部分直接露出载板,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4、模块下方尽量铺大片GND,走线尽量往外围延伸。
5、建议在基板上的模块贴装位置使用绝缘材料进行隔离,例如在该位置放一个整块的丝印(TopOverLay)

AT指令集

用户可以通过串口和蓝牙芯片进行通信,串口使用 Tx, Rx两根信号线,波特率 支 持 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38400,57600,115200bps。串口缺省波特率为9600bps。

指令集详细说明(模块未连接时为AT模式,连接上后为透传模式

DX-BT12 双模蓝牙串口模块指令为 Command 指令集。

(注:发 AT 指令时必须以回车换行或者\r\n、16进制为0D0A结尾, AT 指令只能在模块未连接状态下才能生效,一旦蓝牙模块与设备连接上,蓝牙模块即进入数据透传模式)

AT命令格式举例(图一为AT测试命令,图二为将蓝牙名称改为1234)

说明

(AT 指令必须大写,均以回车、换行字符结尾:\r\n)
1获取软件版本号:

指令

响应

参数

AT+VERSION
+VERSION=<Param>
Param:软件版本号

2获取SPP 2.0蓝牙地址:

指令

响应

参数

AT+SPPMAC
+ SPPMAC =<Param>
Param:模块蓝牙地址

3获取BLE 4.0蓝牙地址:

指令

响应

参数

AT+LEMAC
+ LEMAC =<Param>
Param:模块蓝牙地址

4、设置/查询SPP 2.0设备名称:(重启生效)

指令

响应

参数

AT+SPPNAME<Param>

OK

Param:蓝牙设备名称
默认名称:“BT12”
最长:18 字节
AT+SPPNAME
+NAME=<Param>
例如:

1. 发送设置:

AT+SPPNAME1234\r\n              ——设置模块设备名为:“1234”
返回:
OK\r\n                          ——设置模块设备名为:“1234”成功

2. 发送查询:

AT+SPPNAME\r\n              ——查询模块设备名 返回:

+SPPNAME=BT12\r\n              ——返回模块设备名为:“ BT12”

5、设置/查询BLE 4.0设备名称:(重启生效)

指令

响应

参数

AT+LENAME<Param>

OK

Param:蓝牙设备名称
默认名称:“BT12”
最长:18 字节
AT+LENAME
+NAME=<Param>

6、设置/查询—串口波特率:

指令
响应
参数
AT+BAUD<Param>
OK
Param:波特率(bits/s)

取值如下(十进制):

1——1200

2——2400

3——4800

4——9600

5——19200

6——38400

7——57600

8——115200
默认设置:4

AT+BAUD

     +BAUD=<Param>

举例:设置串口波特率:38400

1. 发送设置:

AT+BAUD6 \r\n

返回:

OK\r\n           ——设置模块波特率为:“38400”成功

2. 发送查询:

AT+BAUD\r\n

返回:

+BAUD=6\r\n

7、软件重启:

指令

响应

参数

AT+RESET

OK

8、软件关机:

指令

响应

参数

AT+PWROFF

OK

9、设置上电是否进入低功耗(此命令不能掉电保存):

指令

响应

参数

AT+PWRM<Param>
+PWRM=<Param>
Param:(0、1)

OK
1——进入低功耗

0——正常工作 默认值:0

AT+PWRM

+PWRM=<Param>
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后,要想发送指令,此时要把第7脚拉低或重启,才可以发送

10、查询\设置BLE广播时间:

指令

响应

参数

AT+ADVI<Param>

+ADVI=<Param>
OK
Param:(ms)

单位为1ms

      默认:165ms

AT+ADVI

+ ADVI =<Param>

11、设置GPIO口:

指令

响应

参数

AT+GPIO<Param>

+ GPIO =<Param>
OK
Param:(1R1、1R0、2R1、2R0、3R1、3R0)

对应IO口:

GPIO3:1R1 高

       1R0 低

GPIO4:2R1 高

       2R0 低

GPIO20:3R1高

       3R0 低

AT+ GPIO

+ GPIO =<Param>

例如设置GPIO4输出为高电平:

1. 发送设置:

AT+GPIO2R1\r\n              ——GPIO4输出为高电平
返回:
OK\r\n                          ——GPIO4输出为高电平成功

网友A:
大神厉害,学到了!!!

网友B(2022-04-02):
刚好需要蓝牙模块资料,下载来参考

网友C(2023-01-09):
我永远无法让 AT 命令返回 OK。其余所有命令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