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系列单片机433M无线解码程序

楼主(2018-09-30):
亲测 可用 上传视频 太麻烦了

stm32单片机433M无线解码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
APB1 的时钟为 36M, 而从 STM32 的内部时钟树图得知:当 APB1 的时钟分频数为 1 的
时候, TIM2~7 的时钟为 APB1 的时钟,而如果 APB1 的时钟分频数不为 1,那么 TIM2~7 的时
钟频率将为 APB1 时钟的两倍。因此, TIM3 的时钟为 72M,再根据我们设计的 arr 和 psc 的值,
就可以计算中断时间了。计算公式如下:
Tout= ((arr+1)*(psc+1))/Tclk;
其中:
Tclk: TIM3 的输入时钟频率(单位为 Mhz)。
Tout: TIM3 溢出时间(单位为 us)
1ms=1000us
************************************************/
uint8_t rf_data[4];
extern uint8_t decode_ok;    //解码成功标志位
extern uint8_t RF;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3_Int_Init(79,71);//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90us
  while(1)
        {
                if(decode_ok == 1)   //解码成功
                {
                                switch(rf_data[2])
                                {
                                        case 0x84:   //解码为0xf8,点亮LED
                                        {
                                                LED0=0;
                                                        break;
                                        }
                                        case 0x82:   //解码为0xf2,熄灭LED
                                        {
                                                 LED1=0;
                                                        break;
                                        }
                                        case 0x81:   //解码为0xf2,熄灭LED
                                        {
                                                LED0=1;
                                                LED1=1;
                                                break;
                                        }
                         }
                }
        }
}

网友A(2018-11-15):
楼主 ,这个程序怎么使用不了,我使用的是stm32f103vet6 ,433接受发送模块

楼主(2019-03-13):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程序怎么使用不了,我使用的是stm32f103vet6 ,433接受发送模块

应该不会,我调试过的 ,你看看你的定时器中断是多少

网友B:
感谢分享,下下来测试下。

网友C:
感谢分享,下下来测试下

网友D(2019-05-14):
想看看如何解码

网友E(2019-11-27):
感谢分享想学习一下

网友F(2020-01-06):
学习下,非常感谢

楼主(2020-09-29):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程序怎么使用不了,我使用的是stm32f103vet6 ,433接受发送模块

可能是我们的时钟频率不一样

网友G:
请问这个码值在哪里修改啊

网友H(2021-01-12):
如果有接收的波形图就更好了

网友I(2021-07-14):
很郁闷,搞得51做解码,跟一般的51还不太一样,整的头都大了

网友J(2022-09-05):
正好学习下,其它地方没找到资料

网友K(2023-03-30):
下载下来看看,改成51核看看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L:
666,为何如此牛批。怎么找波形,载波什么的。没有波形图不知道怎么解码

网友M(2024-03-25):
正在学习433M的知识,希望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