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开发板做了个定时发送命令程序,有些疑问调不通

楼主(2018-09-30):
本人是一个电力从业者,主业为强电,最近想做一个小设备,用51单片机加四个按键和6位共阴极数码管
要求功能是,用定时器中断在设定的时间,循环发送一个分闸脉冲命令  延时后再发送合闸命令,一次循环后计数加1;
分闸和合闸脉冲的延时时间可调,并且在按下设置按键后,数码管分别用3位显示分闸设定时间,3位显示合闸设定时间并且循环先停止
时间可以加减,
在常规循环发送分 合闸命令时  显示的是循环次数
程序写了后,循环信号暂停,但是显示的还是循环次数,本人是野路子  程序贴出来大家俅俅,有时间的帮看下
//程序功能包含分合闸脉冲输出,延时时间可调,及每次输出一轮分合闸信号,计数。
//程序设置参数时 分合闸脉冲输出暂停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hout=P1^0;  //合闸信号输出
sbit fout=P1^2;  //分闸信号输出
sbit seth=P1^1;  //分闸延时时间设置时指示
sbit setf=P1^3;   //合闸延时时间设置指示
sbit run=P1^7;    //运行指示灯
sbit s1=P3^2;  //设置键,外部中断位
sbit s2=P3^5;  //减少键
sbit s3=P3^6;   //增加键
sbit s4=P3^7;   //清零键
sbit dula=P2^6;      //段选
sbit wela=P2^7;    //位选
sbit beep=P2^3;  //蜂鸣器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数码管显示数字
uchar code table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六位数码管位选信号

uchar count1,count2,s1num,numsetf,numseth,miaof,miaoh;
uint numdis;  //定义循环次数
void delayms(uchar z)  //12M晶振延时毫秒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3;y>0;y--);
}

//void delay(uchar z)  //12M晶振时秒函数
//{
// uint x,y,w;
//for(x=z;x>0;x--)
  //   for(y=123;y>0;y--)
//            for(w=10;y>0;y--);

//}

void di()   //蜂鸣器发声函数
{
  beep=0;
  delayms(100);
  beep=1;
}

void display(uint numdis) //显示次数函数
{
  uchar wan,qian,bai,shi,ge;
  wan=numdis/10000;
  qian=numdis%10000/1000;
  bai=numdis%1000/100;
  shi=numdis%100/10;
  ge=numdis%10;

  dula=1;
  P0=table[wan];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wei[1];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qian];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wei[2];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wei[3];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wei[4];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wei[5];
  wela=0;
  delayms(5);
}

void display_setf(uchar numsettf) //显示设置分闸延时时间的函数
{
  uchar bai,shi,ge;
  bai=numsettf%1000/100;
  shi=numsettf%100/10;
  ge=numsettf%1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wei[3];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wei[4];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wei[5];
  wela=0;
  delayms(5);
}

void display_seth(uchar numsetth) //显示设置合闸延时时间的函数
{
  uchar bai,shi,ge;
  shi=numsetth%100/10;
  bai=numsetth%1000/100;
  ge=numsetth%1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wei[0];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wei[1];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tablewei[2];
  wela=0;
  delayms(5);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if(s1==0)
   {
     delayms(5);
         if(s1==0)     //设置键启动
             {
       s1num++;
           run=1;
           while(!s1);
           di();
           if(s1num==1)  //按一次设置键
               {
                 TR0=0;
                 TR1=0;
                 setf=0;       //分闸延时设置指示
                 seth=1;
                 }
       if(s1num==2)   //按两次设置键
                {
                  setf=1;
                  seth=0;
                  }
       if(s1num==3)    //按三次设置键
                {
                  s1num=0;   //设置按键计数清零
                  display(numdis);
                  run=0;
                  setf=1;
                  seth=1;
                  TR0=1;
                }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ms(5);
           if(s2==0)
             {
                  while(!s2);
                  di();
                  if(s1num==1)
                   {
                     display_setf(numsetf);   //显示实时分闸延时时间
                     numsetf++;
                     if(numsetf==201)
                              numsetf=0;   //分闸延时最长200秒清零
                    }
              if(s1num==2)
                    {
                      display_seth(numseth);   //显示实时合闸延时时间
                      numseth++;
                      if(numseth==201)
                      numseth=0;   //合闸延时最长200秒清零
                      }
             }
         }
       if(s3==0)
           {
              delayms(5);
               if(s3==0)
                 {
                    while(!s3);
                    di();
                   if(s1num==1)
                      {
                        display_setf(numsetf);    //显示实时分闸延时时间
                        numsetf--;
                        if(numsetf==0)
                        numsetf=200;   //分闸延时最长200秒清零
                       }
                   if(s1num==2)
                       {
                        display_seth(numseth);   //显示实时合闸延时时间
                        numseth++;
                        if(numseth==0)
                        numseth=200;   //合闸延时最长200秒清零
                  }
              }
          }
       if(s4==0)
            {
             delayms(5);
             if(s4==0)
             numdis=0;   //循环计数清零
              }
   }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numdis=0;
    numsetf=45;
    numseth=45;
    count1=0;
        count2=0;
        miaof=0;
        miaoh=0;
        fout=1;
        hout=1;
        run=0;
        setf=1;
        seth=1;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ET1=1;
        TR0=1;
    TR1=0;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while(1)
  {
  keyscan();
  display(numdis);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count1++;
    if(count1==2)
                {
                        count1=0;
                        miaof++;
                        if(miaof==numsetf)
                   {
                            miaof=0;
                     fout=0;
                         delayms(200);
             fout=1;
                         TR0=0;
             TR1=1;
                    }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count2++;
    if(count2==2)
                {
                        count2=0;
                        miaoh++;
                        if(miaoh==numseth)
                   {
                            miaoh=0;
                     hout=0;
                         delayms(200);
             hout=1;
                     numdis++;
                   TR0=1;
                         TR1=0;
                    }
                }
}

网友A(2019-04-29):
引用 楼主:
谢谢各支持  从强电转学弱电好多概念不清楚  去年用90C52画了个板子干扰太大,死机。
现在又在试试STC12的 ...

STC12自带EEPROM,加入24C02纯属蛇足。

楼主:
谢谢各支持  从强电转学弱电好多概念不清楚  去年用90C52画了个板子干扰太大,死机。
现在又在试试STC12的单片机  加入24C20存储次数《次数为2万次最高》  可惜存储次数一直调不好,重新上电有时候可以读出上次次数,有时候显示随机数字,闲暇时还在努力

网友A(2018-10-01):
给你把程序框架调整了并优化了显示程序,用计数法代替软件延时,在TX-1C实验板上验证无误。算是送你的国庆节礼物。

//程序功能包含分合闸脉冲输出,延时时间可调,及每次输出一轮分合闸信号,计数。
//程序设置参数时 分合闸脉冲输出暂停*/
//S1键调整选择,S2键+,长按连+,S3键-,长按连-,S4计数清0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S 20                //宏定义短按时间(约20ms)消抖
#define key_L 300        //宏定义长按时间(约2/3s)
#define key_M 150        //宏定义长按间隔(约1/3s)
sbit hout=P1^0;  //合闸信号输出
sbit seth=P1^1;  //合闸延时时间设置指示
sbit fout=P1^2;  //分闸信号输出
sbit setf=P1^3;  //分闸延时时间设置指示
sbit run=P1^7;    //运行指示灯
sbit s1=P3^4;  //设置键
sbit s2=P3^5;  //增加键
sbit s3=P3^6;   //减少键
sbit s4=P3^7;   //清零键
sbit dula=P2^6;      //段选
sbit wela=P2^7;    //位选
sbit beep=P2^3;  //蜂鸣器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39};//数码管显示数字
uchar code table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六位数码管位选信号
uchar data dis_buf[6];//循环次数显示缓存
uchar data dis_fh[6];//分合时间设置显示缓存
uchar s1num=0,numsetf,numseth,miaof,miaoh;
uint count=0;
uint numdis;  //定义循环次数
bit beep_sign=0;//蜂鸣器使能标志
bit sec_sign=0;//秒标志
bit half_sign=0;//半秒标志
bit fh_sign=0;//分合标志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numdis=0;                //循环次数
        numsetf=45;                //分闸设定初始时间
        numseth=45;                //合闸设定初始时间
        run=0;                          //运行指示灯亮
        miaof=numsetf;
        miaoh=numseth;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1毫秒@11.0592MHz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T0中断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static bit key1_sign,key4_sign;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_1,count_2,count_3=0,count_4=0;//消抖计数变量
        if(s1==0)
        {
                count_1++;
                if((count_1>=key_S)&&(key1_sign==0))     //设置键启动
                {
                        key1_sign=1;                        //按键1自锁标志置1
                        s1num++;
                        run=1;                   //运行指示灯熄灭
                        if(s1num==1)  //按一次设置键
                        {
                                setf=0;       //分闸延时设置指示
                                seth=1;
                        }
                        if(s1num==2)   //按两次设置键
                        {
                                setf=1;
                                seth=0;       //合闸延时设置指示
                        }
                        if(s1num==3)    //按三次设置键
                        {
                                s1num=0;   //设置按键计数清零
                                run=0;                //运行指示灯亮
                                setf=1;
                                seth=1;
                                miaof=numsetf;
                                miaoh=numseth;
                        }
                        beep_sign=1; //提示音
                }
        }
        else
        {
                key1_sign=0;                                //按键1自锁标志清0
                count_1=0;                                        //消抖计数count1清0
        }
        if(s1num!=0)
        {
                if(s2==0)
                {
                        count_2++;
                        if(count_2>=key_L)                        //长按快调
                        {
                                if(s1num==1)
                                {
                                        if(numsetf<200)
                                                numsetf++;
                                }
                                if(s1num==2)
                                {
                                        if(numseth<200)
                                                numseth++;
                                }
                                count_2=key_M;
                                beep_sign=1; //提示音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_2>key_S && count_2<key_L)//短按
                        {
                                if(s1num==1)
                                {
                                        if(numsetf<200)
                                                numsetf++;
                                }
                                if(s1num==2)
                                {
                                        if(numseth<200)
                                                numseth++;
                                }
                                beep_sign=1; //提示音
                        }
                        count_2=0;                                        //count_2清0
                }

                if(s3==0)
                {
                        count_3++;
                        if(count_3>=key_L)                        //长按
                        {
                                if(s1num==1)
                                {
                                        if(numsetf>0)
                                                numsetf--;
                                }
                                if(s1num==2)
                                {
                                        if(numseth>0)
                                                numseth--;
                                }
                                count_3=key_M;
                                beep_sign=1; //提示音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_3>key_S && count_3<key_L)//短按
                        {

                                if(s1num==1)
                                {
                                        if(numsetf>0)
                                                numsetf--;
                                }
                                if(s1num==2)
                                {
                                        if(numseth>0)
                                                numseth--;
                                }
                                beep_sign=1; //提示音
                        }
                        count_3=0;                                        //count_3清0
                }
        }
        if(s4==0)
        {
                count_4++;
                if((count_4>=key_S)&&(key4_sign==0))
                {
                        key4_sign=1;                        //按键1自锁标志置1
                        numdis=0;                           //循环计数清零
                        beep_sign=1; //提示音
                }
        }
        else
        {
                key4_sign=0;                                //按键4自锁标志清0
                count_4=0;                                        //消抖计数count_4清0
        }
}

void Control()//控制程序
{
        if((sec_sign==1)&&(s1num==0))
        {
                sec_sign=0;
                if(fh_sign==0)
                {
                        fout=0;                        //分闸信号输出
                        hout=1;                        //合闸信号输出
                        setf=0;                        //分闸指示灯亮
                        seth=1;                        //合闸指示灯熄
                        miaof--;
                        if(miaof==0)
                        {
                                fh_sign=1;
                                miaoh=numseth;
                                numdis++;                //循环次数累加
                                if(numdis>=10000)//限制溢出
                                        numdis=0;
                        }
                }
                else
                {
                        fout=1;                        //分闸信号输出
                        hout=0;                        //合闸信号输出
                        setf=1;                        //分闸指示灯熄
                        seth=0;                        //合闸指示灯亮
                        miaoh--;
                        if(miaoh==0)
                        {
                                fh_sign=0;
                                miaof=numsetf;
                        }
                }
        }
}

void decompose()//数据分解保存
{
        dis_buf[0]=16;//显示C
        dis_buf[1]=numdis/10000;
        dis_buf[2]=numdis%10000/1000;
        dis_buf[3]=numdis%1000/100;
        dis_buf[4]=numdis%100/10;
        dis_buf[5]=numdis%10;

        dis_fh[0]=numsetf/100;
        dis_fh[1]=numsetf%100/10;
        dis_fh[2]=numsetf%10;
        dis_fh[3]=numseth/100;
        dis_fh[4]=numseth%100/10;
        dis_fh[5]=numseth%10;
}

void beep_di()   //蜂鸣器发声函数
{
        static uint count_5;
        if(beep_sign==1)
        {
                beep=0;
                count_5++;
                if(count_5>=100)
                {
                        count_5=0;
                        beep_sign=0;
                        beep=1;
                }
        }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static uint i=0;
        P0=0x00;                //送段码消隐
        dula=1;
        dula=0;
/********显示累加合闸次数***********/
        if(s1num==0)//
        {
                P0=tablewei[i];//送位码
                wela=1;
                wela=0;
                if((half_sign==1)&&(i==0))
                {
                        P0=table[dis_buf[i]]|0x80;//送段码+闪点
                        dula=1;
                        dula=0;
                }
                else
                {
                        P0=table[dis_buf[i]];//送段码
                        dula=1;
                        dula=0;
                }
        }
/*******显示设置参数**********/
        else
        {
                P0=tablewei[i];//送位码
                wela=1;
                wela=0;
                if((half_sign==1)&&(i<=2)&&(s1num==1))//显示设置分闸闪点
                {
                        P0=table[dis_fh[i]]|0x80;//送段码+闪点
                        dula=1;
                        dula=0;
                }
                else if((half_sign==1)&&(i>=3)&&(s1num==2))//显示设置合闸闪点
                {
                        P0=table[dis_fh[i]]|0x80;//送段码+点
                        dula=1;
                        dula=0;
                }
                else
                        P0=table[dis_fh[i]];//送段码
                        dula=1;
                        dula=0;
        }
        i++;
        if(i>5)
                i=0;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按键扫描
                Control();//控制程序
                decompose();//数据分解保存
                beep_di();//蜂鸣器发声函数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i=0;
        TH0 = 0xFC;                //重装初值 1毫秒@11.0592MHz
        TL0 = 0x66;                //重装初值
        i++;
        if(i==500)
        {
                i=0;
                half_sign=~half_sign;//半秒闪点标志取反
        }
        if(s1num==0)
        {
                count++;
                if(count>=1000)//1秒
                {
                        count=0;
                        sec_sign=1;//秒标志置1
                }
        }
        display();//显示程序刷新
}

网友B:
keyscan函数中显示的内容,到主循环立即被循环次数替代了。
建议去掉 keyscan()中的显示语句,定义一个变量 xianshi, 设置合闸时, xianshi=1,设置分闸时,xianshi=2,正常工作时,xianshi=0,然后在主循环中,根据变量 xianshi 的值,分别调用三个不同的显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