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tb6560为什么不能控制两个步进电机

楼主(2018-09-30):
我使用的是51单片机+tb6560+42步进电机,测试代码使用的是论坛里的代码。
在使用中发现,一个芯片只能控制一个42步进电机正常工作,增加一个后,第一个步进电机出现杂音,第二个不进电机没有杂音,但是需要手动转开后才能运动。
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1、一个芯片是不是不能控制点两个步进电机。
2、程序设计有问题。
这个两个问题,我现在有点搞不明白了。

网友A:
节拍扫描冲突了

网友B:
应该是电压不够吧,我用Arduino控制2个步进也是这样

网友C:
两个电机要两个驱动器tb6560。

网友D:
程序,原理图发上来

楼主:
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压不够吧,我用Arduino控制2个步进也是这样

亲  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机要两个驱动器tb6560。

是两个驱动,就是共用一个电源、一个芯片

楼主:
补充一下,是两个42步进电机、两个tb6560共用一个电源、一个芯片。

网友E:
有代码嘛?我一个电机都没驱动啊

网友E:
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