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sbit理解

楼主(2018-09-30):
sbit   其实就是定义一个p口.例如sbit LED=P1^0;
就是把sbit  定义为led是p1.0口.让单片机识别.

网友A:
51单片机对IO口的操作其实是对IO口的锁存器的其中一个“位”的操作。“sbit”通俗点讲,就是给这个“位”另起一个好记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