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51的简易计算器

楼主(2018-10-01):
YJ        EQU     50H                 ;结果存放
YJ1       EQU     51H                 ;中间结果存放
GONG      EQU     52H                  ;功能键存放
           ORG    00H
START:    MOV     R3,#0                ;初始化显示为空
           MOV    GONG,#0
           MOV    32H,#00H
           MOV    33H,#00H
           MOV    34H,#00H
MLOOP:    CALL    DISP                 ;调显示子程序
WAIT:     CALL    TESTKEY              ;判断有无按键
           JZ      WAIT
           CALL    GETKEY              ;读键
           INC     R3                  ;按键个数
           CJNE    A,#0,NEXT1       ;判断是否数字键
           LJMP    E1                  ;转数字键处理
NEXT1:    CJNE    A,#1,NEXT2
           LJMP    E1
NEXT2:    CJNE    A,#2,NEXT3
           LJMP    E1
NEXT3:    CJNE    A,#3,NEXT4
           LJMP    E1
NEXT4:    CJNE    A,#4,NEXT5
           LJMP    E1
NEXT5:    CJNE    A,#5,NEXT6
           LJMP    E1
NEXT6:    CJNE    A,#6,NEXT7
           LJMP    E1
NEXT7:    CJNE    A,#7,NEXT8
           LJMP    E1
NEXT8:    CJNE    A,#8,NEXT9
           LJMP    E1
NEXT9:    CJNE    A,#9,NEXT10
           LJMP    E1
NEXT10:   CJNE    A,#10,NEXT11        ;判断是否功能键
           LJMP    E2                  ;转功能键处理
NEXT11:   CJNE    A,#11,NEXT12
           LJMP    E2
NEXT12:   CJNE    A,#12, NEXT13
           LJMP       E2
NEXT13:   CJNE    A,#13,NEXT14
           LJMP       E2
NEXT14:   CJNE    A,#14,NEXT15
           LJMP       E2
NEXT15:   LJMP    E3                   ;判断是否清除键
E1:        CJNE       R3,#1,N1             ;判断第几次按键
           LJMP    E11                 ;为第一个数字
N1:        CJNE       R3,#2,N2
           LJMP    E12                 ;为第二个数字
N2:        CJNE    R3,#3,N3
           LJMP    E13                 ;为第三个数字
N3:        LJMP    E3                  ;第四个数字转溢出
E11:      MOV     R4,A                 ;输入值暂存R4
           MOV    34H,A                ;输入值送显示缓存
           MOV    33H,#00H
           MOV    32H,#00H
           LJMP   MLOOP                ;等待再次输入
E12:      MOV     R7,A                 ;个位数暂存R7
           MOV    B,#10
           MOV    A,R4
           MUL    AB                ;十位数
           ADD    A,R7
           MOV    R4,A              ;输入值存R4
           MOV    32H,#00H             ;输入值送显示缓存
           MOV    33H,34H
           MOV    34H,R7
           LJMP       MLOOP
E13:      MOV     R7,A
           MOV    B,#10
           MOV    A,R4
           MUL    AB
           JB         OV,E3                ;输入溢出
           ADD    A,R7
           JB         CY,E3             ;输入溢出
           MOV    R4,A
           MOV    32H,33H              ;输入值送显示缓存
           MOV    33H,34H
           MOV    34H,R7
           LJMP       MLOOP
E3:        MOV    R3,#0            ;按键次数清零
           MOV    R4,#0             ;输入值清零
           MOV    YJ,#0             ;计算结果清零
           MOV    GONG,#0           ;功能键设为零
           MOV    32H,#00H          ;显示清空
           MOV    33H,#00H
           MOV    34H,#00H
           LJMP       MLOOP
E2:        MOV    34H,#00H
           MOV    33H,#00H
           MOV    32H,#00H
           MOV    R0,GONG              ;与上次功能键交换
           MOV    GONG,A
           MOV    A,R0
           CJNE       A,#10,N21            ;判断功能键
           LJMP       JIA                  ;"+"
N21:      CJNE    A,#11,N22
           LJMP       JIAN              ;"-"
N22:    CJNE     A,#12,N23
           LJMP   CHENG                 ;"*"
N23:      CJNE    A,#13,N24
           LJMP       CHU               ;"/"
N24:      CJNE    A,#0,N25
           LJMP       FIRST             ;首次按功能键
N25:      LJMP    DEN                 ;"="
N4:        LJMP       E3
FIRST:    MOV     YJ,R4            ;输入值送结果
           MOV    R3,#0             ;按键次数清零
           LJMP       DISP1             ;结果处理
JIA:      MOV     A,YJ              ;上次结果送累加器
           ADD        A,R4              ;上次结果加输入值
           JB         CY,N4             ;溢出
           MOV    YJ,A              ;存本次结果
           MOV    R3,#0             ;按键次数清零
           LJMP       DISP1
JIAN:     MOV     A,YJ
           SUBB       A,R4              ;上次结果减输入值
           JB         CY,N4             ;负数溢出
           MOV    YJ,A
           MOV    R3,#0
           LJMP       DISP1
CHENG:    MOV     A,YJ
           MOV    B,A
           MOV    A,R4
           MUL    AB                ;上次结果乘输入值
           JB         OV,N4             ;溢出
           MOV    YJ,A
           LJMP       DISP1
CHU:      MOV     A,R4
           MOV    B,A
           MOV    A,YJ
           DIV        AB                ;上次结果除输入值
           MOV    YJ,A
           MOV    R3,#0
           LJMP       DISP1
DEN:      MOV     R3,#0
           LJMP       DISP1
DISP1:    MOV     B,#10
           MOV    A,YJ              ;结果送累加器
           DIV    AB                ;结果除10
           MOV    YJ1,A             ;暂存"商"
           MOV    A,B               ;取个位数
           MOV    34H,A             ;个位数送显示缓存
           MOV    A,YJ1
           JZ     DISP11            ;结果是否为一位数
           MOV    B,#10
           MOV    A,YJ1
           DIV    AB
           MOV    YJ1,A
           MOV    A,B
           MOV    33H,A             ;十位送显示缓存
           MOV    A,YJ1
           JZ     DISP11            ;结果是否为二位数
           MOV    32H,A             ;百位数送显示缓存
DISP11:   LJMP    MLOOP
DISP: MOV R0,#34H
DIR1: MOV DPTR,#SEGTAB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0,A
      CJNE R0,#34H,DIR2
      CLR P2.3
      CALL D1MS
      SETB P2.3
      DEC R0
      SJMP DIR1
DIR2: CJNE R0,#33H,DIR3
      CLR P2.2
      CALL D1MS
      CLR P2.2
      DEC R0
      SJMPDIR1
DIR3: CALL D1MS
      RET
D1MS:   MOV    R7,#02H
DMS:    MOV    R6,#0F0H
        DJNZ   R6,$
           DJNZ    R7,DMS
           RET
SEGTAB: DB  3FH,   06H,   5BH,   4FH
        DB 66H,   6DH,   7DH,  07H
        DB 7FH,   6FH,   77H,  7CH
        DB 39H,   5EH,   79H,   71H
TESTKEY:  ACALL  DISP
           MOV    P1,#0FH              ;读入键状态
           MOV    A,P1
           CPL    A
           ANL    A,#0FH            ;高四位不用
           RET
KEYTABLE:
           DB     0EEH,0EDH,0DDH,0BDH  ;键码定义
           DB     0EBH,0DBH,0BBH,0E7H
           DB     0D7H,0B7H,0DEH,0BEH
           DB     07EH,07DH,07BH,077H
GETKEY:   MOV     R6,#10            ;读键子程序
           ACALL  DELAY
           MOV    P1,#0FH
           MOV    A,P1
           CJNE   A,#0FH,K12
           LJMP   MLOOP
K12:      MOV     B,A
           MOV    P1,#0EFH
           MOV    A,P1
           CJNE   A,#0EFH,K13
           MOV    P1,#0DFH
           MOV    A,P1
           CJNE   A,#0DFH,K13
           MOV    P1,#0BFH
           MOV    A,P1
           CJNE   A,#0BFH,K13
           MOV    P1,#07FH
           MOV    A,P1
           CJNE   A,#07FH,K13
           LJMP   MLOOP
K13:      ANL     A,#0F0H
           ORL    A,B
           MOV    B,A
           MOV    R1,#16
           MOV    R2,#0
           MOV    DPTR,#KEYTABLE
K14:      MOV     A,R2
           MOVC   A,@A+DPTR
           CJNE   A,B,K16
           MOV    P1,#0FH
K15:      MOV     A,P1
           CJNE   A,#0FH,K15
           MOV    R6,#10
           ACALL  DELAY
           MOV    A,R2
           RET
K16:      INC     R2
           DJNZ   R1,K14
           AJMP   MLOOP
DELAY:    MOV     R7,#10            ;10ms延时子程序
TS1:    MOV    R6,#0FFH
TS2:      NOP
           NOP
          DJNZ    R6,TS2
           DJNZ   R7,TS1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