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芯片公司官网下载的库零件无法使用的对策

楼主(2018-10-01):
从芯片公司官网下载的PCB库零件,放置在PCB布局区后,见下图所示:
上图:PCB库零件引脚区叠加了绿色底色,黄色字符,紫色字符,绿色底色上方有黄色:米字符、紫色向下箭头、标号designator19,零件引脚上叠加这么多字符,在运行设计规则检查时会报错,也影响PCB板的设计。为此,应当先解决这个问题后,再设计PCB板的布线。

打开AD18的PCB编辑器,按屏幕左下角的下图所示按钮:

按上图中左下角字符LS左侧的红色长条,弹出PCB视图配置对话框:见下图:把它拖放再屏幕右侧

按屏幕右下角的panels按钮-----选择properties-----弹出属性对话框----见下图:拖放再屏幕左侧。

此时整个屏幕视图,见下图

上图中左侧的属性对话框:使用起来特别灵活、实用,你在PCB布局区用左键点击哪个对象,在属性对话框中就显示该对象的属性,并且可对该对象属性的每一项进行修改和编辑。例如点击上图中屏幕中央绿色底色方块的零件,该零件的属性出现在左侧的属性对话框中,见下图:
属性对话框有标号designator编辑栏,在编辑栏中显示的是:designator19,可以修改为U1。显示对话框的底部:primitives:锁图标,表示这个PCB库零件所包含的全部图形元素都锁定为一体化了,不可以单独移动、编辑其中的任一图形元素。点击这个锁的图标,使锁打开状,就可以在PCB编辑区对PCB库零件图形中的某一元素进行移动、编辑了。上图底部的strings对应的锁默认是开锁状态,表示这个库零件的字符是可以修改、编辑的。见下图:

下面要去掉该零件上面叠加的黄色字符,黄色元素位于那个板层?顶部丝印层。因此,应当在PCB编辑区底部的板层切换按钮,切换到丝印层,见下图:
上图底部top overlay就是顶层丝印层,已经被选中,左键按住绿色底色上叠加的黄色字符,拖出到编辑器的空白区,见下图所示:
上图所示:从绿色底色上拖出了四个黄色字符:PN VAL TOL DEV ,左键点击选中后,按delete键删除。把黄色:米形符号删除。删除后的效果见下图:
上图中,绿色底色中心有白色的十字形图案和打叉的圆,这是PCB零件参考点的标志,为了不影响视图,可以隐藏它。在PCB视图配置的系统颜色对话框设置:见下图:
上图中:component reference point:零件参考点设置,该项左边的眼睛图标点暗,就隐藏该项。见下图:
上图中,零件中心还有白色的十字图案,这是零件3D显示参考点/定制捕捉点,把它左侧的眼睛标准点暗,十字图案就隐藏了。见下图:
上图中,还有紫色的字符需要去掉或者隐藏,前提是先要判断紫色的字符在PCB板的哪个板层,任何切换到所处的板层,才能隐藏或删除。
从上图可见:打开PCB板视图配置对话框,发现紫色的字符和下述板层颜色相同:mechanical1机械1层   mechanical13机械层  Keep-out lay禁止布线层    bottom solder底层焊接层.试着逐一关闭上述板层,发现关闭机械13层时紫色字符消失。回想起来:机械13层用于记载PCB板的备注信息。因为绘制PCB板时并不需要显示机械13层,隐藏该层即可。也可以把PCB编辑器切换到机械13层,任何点击选中紫色字符,删除。
接下来需要去除绿色底色,从上图可见,机械15层时绿色,因此,关闭机械15层的显示,就可以隐藏绿色底色。也可以把PCB编辑器切换到机械15层,选中绿色底色,删除。因为PCB布线编辑时,并不需要显示机械15层,因此隐藏该层即可,没有必要删除。效果见下图;
上图中,紫色条纹背景显得PCB板不协调,需要隐藏或删除。经对比,发现关闭机械层1时该紫色背景消失,关闭机械层1可以隐藏该背景,或把PCB编辑器切换到机械层1,点击选中紫色背景,删除。因为PCB布线时可以关闭机械层1,隐藏没有必要删除。效果见下图:
上述编辑完成后,回到属性对话框,记住把PCB库零件图案元素重新锁定。防止无意中把芯片的引脚拖动移位。
见上图底部primitives上锁。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