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中怎样修改PCB编辑器零件引脚的间距

楼主(2018-10-01):
Altium Designer18中怎样修改零件引脚的间距

设计好电路板的原理图之后,接下来根据原理图设计PCB板图。AD18封装库中:小功率三极管的封装采用TO-92封装,TO-92封装又分为TO-92A  TO-92B  TO-92C 它们的差别仅仅是E  B  C三个引脚的顺序不同,三个引脚焊孔中心的间距是一样的:50mil,相邻焊盘的间距很小,只有5mil,太密集了,在焊接过程中,稍一不小心就会造成相邻焊盘锡连短路,很难清理开。见下图:
把三个引脚的间距拉大,就可以避免锡连短路。正规的方法是打开TO-92  PCB封装库,修改库文件。这样做很麻烦,同时改变了AD系统自带的标准封装库,对以后的工作有影响。笔者介绍一个非常简单、不改变系统封装库的方法:
把TO-92封装放置到PCB编辑页面中以后,双击这个封装,在屏幕右侧弹出封装属性对话框,见下图;
上图底部:primitives(封装图的元素)默认是锁定的。单击这个锁 图标,就变成了锁打开状态,此时,就可以对PCB编辑器页面中放置的TO-92封装图中的任何图案 线段做移动 修改 编辑了。
上图:封装图形已经解锁。

把PCB编辑器的栅格设置成梅格10mil. 鼠标点按住焊盘1向下方拖动一个格,然后把焊盘3向上方拖动一个格,三个焊盘间距就增大了。修改焊盘间距后的TO-92封装,见上图。

把放置在PCB编辑器中的TO-92封装图解锁的方法,还有鼠标右键法:在PCB编辑器页面,把TO-92封装放置后,在封装图上单击鼠标右键-----弹出右键菜单-----选择:component actions(激活零件)-------弹出二级菜单------选择:explode component to primitives(分解封装图)-----弹出:下图:
单击 Yes------此时就可以对封装图的各个图形线段、元素任意修改 编辑 拖动了。把三个焊盘间距加大,OK。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

网友A(2019-09-26):
感谢,帮了大忙

网友B(2021-04-11):
pcb上怎样调整电阻引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