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51单片机弄不懂for嵌套循环的流程,请各位大神们帮我分析分析!感谢了!

楼主(2018-10-01):
这是一个延时的子函数,我就搞不懂两个for组成的嵌套循环的流程是怎么执行的,我的理解是,当a=200,a<0时,那么a-1,那么a=199了,由于第一个for后面没有分号,那么第二个for也会跟着执行,也就是b-1,还有1999,相当于a要减去200次,b要减去2000次,那么这样的话用两个for就没有意义了呀,何必只用一个for,设为for(a=2200;a<0;a--);    为何还要用两个for呢?我知道我的理解有错误,郭天祥解释的是当a减一次,那么b就要减2000,他说相当于200*2000次这么多,为什么会这样?让我非常不能理解,请教各位帮我分析一下嵌套for循环的执行流程,小弟是新手,望各位说得通俗易懂一点,谢谢

网友A:
你的程序,相当于这样:
vid delay
{
    unsigned int a,b;
    for (a=200;a>0;a--)
    {
        for (b=2000;b>0;b--)
        {
        }
    }
}
你的程序中,循环条件错了!!!!!

网友B:
小的数值容易计算,太大的数值不容易计算个人理解

网友C:
1.实际的执行就是20*2000次,第一个for循环执行一次之后第二个for循环执行2000次。
2.当第一个for循环a-1之后,后面没有分号,程序接着向下执行第二个for循环,执行完一次b-1之后,b=1999仍然满足条件则继续执行b-1的操作,直至减到b=0结束第二个for循环然后继续执行第一个for循环。
3.还有你的for循环应该是for(a=200;a>0;a--)for(b=2000;b>0;b--);
4.你的for循环相当于for(a=200;a>0;a--)这样。
                             {
                                for(b=2000;b>0;b--);
                              }

网友D:
执行的次数,就是a 的初值x b的初值

这是C语言的知识
~~~~~~~~~~~~~~~~~~~~~~~~~~~~~~~~~~~~~~~~~~~~~~~~

网友E:
第一个for语句后面没有分号,所以紧接在下面的语句就是上面一句的循环体。
如果写完整加上花括弧就好理解了:(a<0,b<0是错的,应该是 a>0,  b>0))

     for(a=200; a>0; a--)
    {
        for(b=2000; b>0; b--)
        {
            ;
        }
    }

网友F:
是200个2000次也就是40w次

网友G:
实在不懂用这软件试试,方便好用。不懂的可以加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相当于这样:
vid delay
{

谢谢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实际的执行就是20*2000次,第一个for循环执行一次之后第二个for循环执行2000次。
2.当第一个for循环a-1 ...

谢谢你的指导,我弄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在不懂用这软件试试,方便好用。不懂的可以加我。

感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200个2000次也就是40w次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for语句后面没有分号,所以紧接在下面的语句就是上面一句的循环体。
如果写完整加上花括弧就好理解 ...

谢谢你

网友H:
for循环:
a;
for(1 .参数初始化;2 .条件判断;3. 更新循环变量(对参数进行操作))
{ 循环操作;}
b;

for语句的执行流程:
    先计算 1 的值.
    再计算 2 的值,判读:为真(1),继续执行循环操作;为假(0),跳出循环执行 b.
    循环语句执行后,计算 3 的值,再计算 2 的值,判读:为真(1),继续执行循环操作;为假(0),跳出循环执行 b.

a->1->2->循环操作->3->2->循环操作->3->2->……->循环操作->3->2(为假,不成立(0))->b……

网友I:
先学c语言了解for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