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Mouse高级实验源码

楼主(2018-10-01):
MicroMouse源程序如下:
/****************************************Copyright (c)****************************************************
**                            Guangzhou ZHIYUAN electronics Co.,LTD.
**
**
**--------------File Info---------------------------------------------------------------------------------
** File name:           main.c
** Last modified Date:  2011-03-11
** Last Version:        V1.01
** Descriptions:        The main() function example template
**
**--------------------------------------------------------------------------------------------------------
** Created by:          廖茂刚
** Created date:        2008-02-14
** Version:             V1.00
** Descriptions:        MicroMouse615上的无记忆功能的走迷宫实验
**
**--------------------------------------------------------------------------------------------------------
** Modified by:         FanLinyun
** Modified date:       2011-03-11
** Version:             V1.01
** Descriptions:        移植到MicroMouse1752上
**
** Rechecked by:
*********************************************************************************************************/
#include "..\config.h"

/*********************************************************************************************************
  按键宏定义
*********************************************************************************************************/
#define  KEY                        (1 << 6)                            /*  按键连接的端口              */
#define  KEY_PRESS()                (!(FIO2PIN & KEY))                  /*  按键是否按下判断            */

/*********************************************************************************************************
  IR相关宏定义
*********************************************************************************************************/
#define IR_SIDE_LFT                 (1ul << 0)                          /*  左方传感器输出的信号        */
#define IR_DIG_LFT                  (1ul << 1)                          /*  左前方传感器输出的信号      */
#define IR_FRONT                    (1ul << 4)                          /*  前方传感器输出的信号        */
#define IR_DIG_RGT                  (1ul << 8)                          /*  右前方传感器输出的信号      */
#define IR_SIDE_RGT                 (1ul << 9)                          /*  右方传感器输出的信号        */

#define FRONT_SIDE_PWM_INDEX        1                                   /*  左前右驱动传感器PWM索引号   */
#define DIG_PWM_INDEX               2                                   /*  左前右前驱动传感器PWM索引号 */

#define PWM_RESET()                 PWM1TCR  = 0x02                     /*  PWM复位                     */
#define PWM_START()                 PWM1TCR  = 0x05                     /*  PWM使能                     */

#define PWM_FRQ_SET(x)              PWM1MR0 = (FPCLK / (x))             /*  PWM频率设置                 */

#define FRONTSIDE_PWM_PULSE_SET(x)  PWM1MR2 = (x)                       /*  左前右PWM占空比设置         */
#define DIG_PWM_PULSE_SET(x)        PWM1MR1 = (x)                       /*  左前右前PWM占空比设置       */

#define FRONTSIDE_PWM_EN()          PWM1PCR |= (1 << 10)                /*  左前右PWM输出使能           */
#define DIG_PWM_EN()                PWM1PCR |= (1 << 9)                 /*  左前右前PWM输出使能         */

#define FRONTSIDE_PWM_DIS()         PWM1PCR &= ~(1 << 10)               /*  左前右PWM输出禁能           */
#define DIG_PWM_DIS()               PWM1PCR &= ~(1 << 9)                /*  左前右前PWM输出禁能         */

#define IR_PIN_MODE_IN()            FIO1DIR &=                         /*  配置传感器检测引脚为输入    */\
                ~(IR_SIDE_LFT | IR_DIG_LFT | IR_FRONT | IR_DIG_RGT | IR_SIDE_RGT)
#define IR_READ()                   FIO1PIN                             /*  红外信号读取                */

/*********************************************************************************************************
  电机相关宏定义
*********************************************************************************************************/
/*
*  左电机接口
*/
#define MT_LFT_A1           (1 << 2)
#define MT_LFT_A2           (1 << 3)
#define MT_LFT_B1           (1 << 4)
#define MT_LFT_B2           (1 << 5)

/*
*  右电机接口
*/
#define MT_RGT_A1           (1 << 25)
#define MT_RGT_A2           (1 << 26)
#define MT_RGT_B1           (1 << 28)
#define MT_RGT_B2           (1 << 29)

/*
*  左电机拍数宏定义
*/
#define MT_LFT_OFF()        FIO2CLR = (MT_LFT_A1 | MT_LFT_A2 | MT_LFT_B1 | MT_LFT_B2)
#define MT_LFT_STEP1_SET()  FIO2CLR = MT_LFT_A1 | MT_LFT_A2 | MT_LFT_B1 | MT_LFT_B2;    \
                            FIO2SET = MT_LFT_A1
#define MT_LFT_STEP2_SET()  FIO2CLR = MT_LFT_A1 | MT_LFT_A2 | MT_LFT_B1 | MT_LFT_B2;    \
                            FIO2SET = MT_LFT_A1 | MT_LFT_B1
#define MT_LFT_STEP3_SET()  FIO2CLR = MT_LFT_A1 | MT_LFT_A2 | MT_LFT_B1 | MT_LFT_B2;    \
                            FIO2SET = MT_LFT_B1
#define MT_LFT_STEP4_SET()  FIO2CLR = MT_LFT_A1 | MT_LFT_A2 | MT_LFT_B1 | MT_LFT_B2;    \
                            FIO2SET = MT_LFT_A2 | MT_LFT_B1
#define MT_LFT_STEP5_SET()  FIO2CLR = MT_LFT_A1 | MT_LFT_A2 | MT_LFT_B1 | MT_LFT_B2;    \
                            FIO2SET = MT_LFT_A2
#define MT_LFT_STEP6_SET()  FIO2CLR = MT_LFT_A1 | MT_LFT_A2 | MT_LFT_B1 | MT_LFT_B2;    \
                            FIO2SET = MT_LFT_A2 | MT_LFT_B2
#define MT_LFT_STEP7_SET()  FIO2CLR = MT_LFT_A1 | MT_LFT_A2 | MT_LFT_B1 | MT_LFT_B2;    \
                            FIO2SET = MT_LFT_B2
#define MT_LFT_STEP8_SET()  FIO2CLR = MT_LFT_A1 | MT_LFT_A2 | MT_LFT_B1 | MT_LFT_B2;    \
                            FIO2SET = MT_LFT_A1 | MT_LFT_B2
/*
*  右电机拍数宏定义
*/
#define MT_RGT_OFF()        FIO1CLR = (MT_RGT_A1 | MT_RGT_A2 | MT_RGT_B1 | MT_RGT_B2)
#define MT_RGT_STEP1_SET()  FIO1CLR = MT_RGT_A1 | MT_RGT_A2 | MT_RGT_B1 | MT_RGT_B2;    \
                            FIO1SET = MT_RGT_A1
#define MT_RGT_STEP2_SET()  FIO1CLR = MT_RGT_A1 | MT_RGT_A2 | MT_RGT_B1 | MT_RGT_B2;    \
                            FIO1SET = MT_RGT_A1 | MT_RGT_B1
#define MT_RGT_STEP3_SET()  FIO1CLR = MT_RGT_A1 | MT_RGT_A2 | MT_RGT_B1 | MT_RGT_B2;    \
                            FIO1SET = MT_RGT_B1
#define MT_RGT_STEP4_SET()  FIO1CLR = MT_RGT_A1 | MT_RGT_A2 | MT_RGT_B1 | MT_RGT_B2;    \
                            FIO1SET = MT_RGT_A2 | MT_RGT_B1
#define MT_RGT_STEP5_SET()  FIO1CLR = MT_RGT_A1 | MT_RGT_A2 | MT_RGT_B1 | MT_RGT_B2;    \
                            FIO1SET = MT_RGT_A2
#define MT_RGT_STEP6_SET()  FIO1CLR = MT_RGT_A1 | MT_RGT_A2 | MT_RGT_B1 | MT_RGT_B2;    \
                            FIO1SET = MT_RGT_A2 | MT_RGT_B2
#define MT_RGT_STEP7_SET()  FIO1CLR = MT_RGT_A1 | MT_RGT_A2 | MT_RGT_B1 | MT_RGT_B2;    \
                            FIO1SET = MT_RGT_B2
#define MT_RGT_STEP8_SET()  FIO1CLR = MT_RGT_A1 | MT_RGT_A2 | MT_RGT_B1 | MT_RGT_B2;    \
                            FIO1SET = MT_RGT_A1 | MT_RGT_B2

/*********************************************************************************************************
  定时器宏定义
*********************************************************************************************************/
#define TIMER0_INT_CLR()    T0IR = 0x01                                 /*  定时器0清中断标志           */
#define TIMER1_INT_CLR()    T1IR = 0x01                                 /*  定时器1清中断标志           */

#define TIMER0_LOAD_SET(x)  T0TCR  = 0x02;                            /*  定时器0装载值设定           */ \
                            T0MR0  = x;    \
                            T0TCR  = 0x01
#define TIMER1_LOAD_SET(x)  T1TCR  = 0x02;                            /*  定时器1装载值设定           */ \
                            T1MR0  = x;    \
                            T1TCR  = 0x01

/*********************************************************************************************************
  前进一个迷宫格步进电机需要走的步数宏定义
*********************************************************************************************************/
#define ONE_BLOCK           125

/*********************************************************************************************************
  电脑鼠状态宏定义
*********************************************************************************************************/
#define STOP               0                                            /*  电脑鼠停止                  */
#define GO_AHEAD           1                                            /*  电脑鼠前进                  */
#define TURN_LEFT          3                                            /*  电脑鼠向左转                */
#define TURN_RIGHT         4                                            /*  电脑鼠向右转                */
#define TURN_BACK          5                                            /*  电脑鼠向后转                */

/*********************************************************************************************************
  传感器宏定义
*********************************************************************************************************/
#define LEFT               0                                            /*  左方传感器                  */
#define FRONTL             1                                            /*  左前方传感器                */
#define FRONT              2                                            /*  前方传感器                  */
#define FRONTR             3                                            /*  右前方传感器                */
#define RIGHT              4                                            /*  右方传感器                  */

/*********************************************************************************************************
  电机状态宏定义
*********************************************************************************************************/
#define MOTOR_STOP         0                                            /*  电机停止                    */
#define WAITONE_STEP       1                                            /*  电机暂停一步                */
#define MOTOR_RUN          2                                            /*  电机运行                    */

/*********************************************************************************************************
  常量宏定义--电机运行方向
*********************************************************************************************************/
#define MOTOR_GO_AHEAD     0                                            /*  电机前进                    */
#define MOTOR_GO_BACK      1                                            /*  电机后退                    */

/*********************************************************************************************************
  结构体定义
*********************************************************************************************************/
struct motor {
    volatile INT8S    cState;                                           /*  电机运行状态                */
    volatile INT8S    cDir;                                             /*  电机运行方向                */
    volatile INT32U   ulPulse;                                          /*  电机需要转动的步数          */
    volatile INT32U   ulPulseCtr;                                       /*  电机已转动的步数            */
    volatile INT32S   lSpeed;                                           /*  电机转动速度                */
};
typedef struct motor MOTOR;

/*********************************************************************************************************
  定义全局变量
*********************************************************************************************************/
static MOTOR   GmRight  = {MOTOR_STOP, MOTOR_GO_AHEAD, 0, 0, 0};        /*  定义并初始化右电机状态      */
static MOTOR   GmLeft   = {MOTOR_STOP, MOTOR_GO_AHEAD, 0, 0, 0};        /*  定义并初始化左电机状态      */

static volatile INT8U GucMouseState = STOP;                             /*  保存电脑鼠当前运行状态      */
static INT32U GulAccelTable[300]    = {0};                              /*  电机加减速各阶段定时器值    */
static INT32S GlMaxSpeed            = 60;                               /*  保存允许运行的最大速度      */

static volatile INT8U GucDistance[5]    = {0};                          /*  记录传感器状态              */

/*********************************************************************************************************
** Function name:       myDelay
** Descriptions:        软件延时
** input parameters:    延时时间,单位为us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Ms(INT32U ulTime)
{
    INT32U i;
    while (ulTime--) {
      for (i = 0; i < (FCCLK / 1000 / 3); i++);
    }
}
/*********************************************************************************************************
** Function name:       lftMtCtrl
** Descriptions:        左步进电机驱动时序
** input parameters:    GmLeft.cDir :电机运行方向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lftMtCtrl (void)
{
    static INT8U ucRunStep = 0;                                         /*  保存电机当前位置            */

    switch (GmLeft.cDir) {
    case MOTOR_GO_AHEAD:                                                /*  向前步进                    */
        if (++ucRunStep >= 8) {
            ucRunStep = 0;
        }
        break;
    case MOTOR_GO_BACK:                                                 /*  向后步进                    */
        if (--ucRunStep >= 8) {                                         /*  溢出                        */
            ucRunStep = 7;
        }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 (ucRunStep) {                                                /*  执行步进电机时序            */
    case 0:
        MT_LFT_STEP1_SET();
        break;
    case 1:
        MT_LFT_STEP2_SET();
        break;
    case 2:
        MT_LFT_STEP3_SET();
        break;
    case 3:
        MT_LFT_STEP4_SET();
        break;
    case 4:
        MT_LFT_STEP5_SET();
        break;
    case 5:
        MT_LFT_STEP6_SET();
        break;
    case 6:
        MT_LFT_STEP7_SET();
        break;
    case 7:
        MT_LFT_STEP8_SET();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Function name:       rgtMtCtrl
** Descriptions:        右步进电机驱动时序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rgtMtCtrl (void)
{
    static INT8U ucRunStep = 0;                                         /*  保存电机当前位置            */

    switch (GmRight.cDir) {
    case MOTOR_GO_AHEAD:                                                /*  向前步进                    */
        if (--ucRunStep >= 8) {                                         /*  溢出                        */
            ucRunStep = 7;
        }
        break;
    case MOTOR_GO_BACK:                                                 /*  向后步进                    */
        if (++ucRunStep >= 8) {
            ucRunStep = 0;
        }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 (ucRunStep) {                                                /*  执行步进电机时序            */
    case 0:
        MT_RGT_STEP1_SET();
        break;
    case 1:
        MT_RGT_STEP2_SET();
        break;
    case 2:
        MT_RGT_STEP3_SET();
        break;
    case 3:
        MT_RGT_STEP4_SET();
        break;
    case 4:
        MT_RGT_STEP5_SET();
        break;
    case 5:
        MT_RGT_STEP6_SET();
        break;
    case 6:
        MT_RGT_STEP7_SET();
        break;
    case 7:
        MT_RGT_STEP8_SET();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Function name:       lftMtSpeedCtrl
** Descriptions:        左电机速度调节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lftMtSpeedCtrl (void)
{
    INT32S lDownPusle;

    lDownPusle = GmLeft.ulPulse - GmLeft.ulPulseCtr;                    /*  统计电机还剩余的步数        */
    if (lDownPusle <= GmLeft.lSpeed) {
        GmLeft.lSpeed--;
    } else {                                                            /*  非减速区间,则加速到最大值  */
        if (GmLeft.lSpeed < GlMaxSpeed) {
            GmLeft.lSpeed++;
        }
    }
    if (GmLeft.lSpeed < 0) {                                            /*  设置速度下限                */
        GmLeft.lSpeed = 0;
    }

    TIMER0_LOAD_SET(GulAccelTable[GmLeft.lSpeed]);                     /*  设置定时时间                 */
}

/*********************************************************************************************************
** Function name:       rgtMtSpeedCtrl
** Descriptions:        右电机速度调节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rgtMtSpeedCtrl (void)
{
    INT32S lDownPusle;

    lDownPusle = GmRight.ulPulse - GmRight.ulPulseCtr;                  /*  统计电机还剩余的步数        */
    if (lDownPusle <= GmRight.lSpeed) {
        GmRight.lSpeed--;
    } else {                                                            /*  非减速区间,则加速到最大值  */
        if (GmRight.lSpeed < GlMaxSpeed) {
            GmRight.lSpeed++;
        } else {
            GmRight.lSpeed--;
        }
    }
    if (GmRight.lSpeed < 0) {                                           /*  设置速度下限                */
        GmRight.lSpeed = 0;
    }

    TIMER1_LOAD_SET(GulAccelTable[GmRight.lSpeed]);                     /*  设置定时时间                */

}

/*********************************************************************************************************
** Function name:       timer0Isr
** Descriptions:        Timer0中断服务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GmLeft.cState :驱动步进电机的时序状态
**                      GmLeft.cDir   :步进电机运动的方向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timer0Isr(void)
{
    static INT8S ucCnt1 = 0, ucCnt2 = 0;                                /*  修正姿态计数变量            */
    TIMER0_INT_CLR();                                                   /*  清除中断标志                */

    switch (GmLeft.cState) {
    case MOTOR_STOP:                                                    /*  停止,同时清零速度和脉冲值  */
        GmLeft.lSpeed     = 0;
        GmLeft.ulPulse    = 0;
        GmLeft.ulPulseCtr = 0;
        break;
    case WAITONE_STEP:                                                  /*  暂停一步                    */
        GmLeft.cState     = MOTOR_RUN;
        break;
    case MOTOR_RUN:                                                     /*  电机运行                    */
        if (GucMouseState == GO_AHEAD) {                                /*  根据传感器状态微调电机位置  */
            if (GucDistance[FRONTR] &&                                 /*  前右方有挡板                */\
               (GucDistance[FRONTL]==0)) {                              /*  前左方无挡板                */
                if (ucCnt1 == 1) {
                    GmLeft.cState = WAITONE_STEP;                       /*  使下一步暂停                */
                }
                if (++ucCnt1 > 3) {                                     /*  3步暂停一步                 */
                    ucCnt1 = 0;
                }
            } else {
                ucCnt1 = 0;
            }
            if ((GucDistance[LEFT] == 1) &&                             /*  左远方有挡板               */\
               (GucDistance[RIGHT] == 0)) {                             /*  右方无挡板                  */
                if(ucCnt2 == 3) {
                    GmLeft.cState = WAITONE_STEP;                       /*  使下一步暂停                */
                }
                if (++ucCnt2 > 6) {                                     /*  6步暂停一步                 */
                    ucCnt2 = 0;
                }
            } else {
                ucCnt2  = 0;
            }
        }
        lftMtCtrl();                                                    /*  电机驱动程序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是否完成任务判断
     */
    if (GmLeft.cState != MOTOR_STOP) {
        GmLeft.ulPulseCtr++;                                            /*  运行脉冲计数                */
        lftMtSpeedCtrl();                                               /*  速度调节                    */
        if (GmLeft.ulPulseCtr >= GmLeft.ulPulse) {
            GmLeft.cState      = MOTOR_STOP;
            GmLeft.ulPulseCtr  = 0;
            GmLeft.ulPulse     = 0;
            GmLeft.lSpeed      = 0;
        }
    }
}
/*********************************************************************************************************
** Function name:       timer1Isr
** Descriptions:        Timer1中断服务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timer1Isr(void)
{
    static INT8S ucCnt1 = 0, ucCnt2 = 0;                                /*  修正姿态计数变量            */
    TIMER1_INT_CLR();                                                   /*  清除中断标志                */

    switch (GmRight.cState) {
    case MOTOR_STOP:                                                     /*  停止,同时清零速度和脉冲值  */
        GmRight.lSpeed     = 0;
        GmRight.ulPulse    = 0;
        GmRight.ulPulseCtr = 0;
        break;

    case WAITONE_STEP:                                                   /*  暂停一步                    */
        GmRight.cState     = MOTOR_RUN;
        break;
    case MOTOR_RUN:                                                     /*  电机运行                    */
        if (GucMouseState == GO_AHEAD) {                                /*  根据传感器状态微调电机位置  */
            if (GucDistance[FRONTL] &&                                 /*  前左方有挡板                */\
               (GucDistance[FRONTR]==0)) {                              /*  前右方无挡板                */
                if (ucCnt1 == 1) {
                    GmRight.cState = WAITONE_STEP;                      /*  使下一步暂停                */
                }
                if (++ucCnt1 > 3) {                                     /*  3步暂停一步                 */
                    ucCnt1 = 0;
                }
            } else {
                ucCnt1 = 0;
            }
            if ((GucDistance[RIGHT] == 1) &&                           /*  右远方有挡板               */\
               (GucDistance[LEFT] == 0)) {                              /*  左方无挡板                  */
                if(ucCnt2 == 3) {
                    GmRight.cState = WAITONE_STEP;                      /*  使下一步暂停                */
                }
                if (++ucCnt2 > 6) {                                     /*  6步暂停一步                 */
                    ucCnt2 = 0;
                }
            } else {
                ucCnt2  = 0;
            }
        }
        rgtMtCtrl();                                                    /*  推动电机转动一步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是否完成任务判断
     */
    if (GmRight.cState != MOTOR_STOP) {
        GmRight.ulPulseCtr++;                                           /*  运行脉冲计数                */
        rgtMtSpeedCtrl();                                               /*  速度调节                    */
        if (GmRight.ulPulseCtr >= GmRight.ulPulse) {
            GmRight.cState      = MOTOR_STOP;
            GmRight.ulPulseCtr  = 0;
            GmRight.ulPulse     = 0;
            GmRight.lSpeed      = 0;
        }
    }
}

/*********************************************************************************************************
** Function name:       irSend
** Descriptions:        红外发射启动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ucIndex: 红外发射索引号
**                      ulFreq : 红外载波频率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irSend (INT8U ucIndex, INT32U ulFreq)
{
    switch (ucIndex) {
    case FRONT_SIDE_PWM_INDEX:
        PWM_RESET();
        PWM_FRQ_SET(ulFreq);
        FRONTSIDE_PWM_PULSE_SET(FPCLK / ulFreq / 2);
        PWM_START();
        FRONTSIDE_PWM_EN();
        break;
    case DIG_PWM_INDEX:
        PWM_RESET();
        PWM_FRQ_SET(ulFreq);
        DIG_PWM_PULSE_SET(FPCLK / ulFreq / 2);
        PWM_START();
        DIG_PWM_EN();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Function name:       irCheck
** Descriptions:        红外线传感器检测。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irCheck (void)
{
    static INT8U ucState = 0;
    static INT32U ulIRCheck;

    switch (ucState) {
    case 0:
        irSend(FRONT_SIDE_PWM_INDEX, 32200);                            /*  探测左右两侧近距            */
        irSend(DIG_PWM_INDEX, 35000);                                   /*  驱动斜角上的传感器检测      */
        break;
    case 1:
        ulIRCheck = IR_READ();                                          /*  读取传感器状态              */
        FRONTSIDE_PWM_DIS();                                            /*  禁止PWM发生器2              */
        DIG_PWM_DIS();                                                  /*  禁止PWM发生器1              */

        if (ulIRCheck & IR_SIDE_LFT) {
            GucDistance[LEFT]   &= 0xfd;
        } else {
            GucDistance[LEFT]   |= 0x02;
        }

        if (ulIRCheck & IR_DIG_LFT) {
            GucDistance[FRONTL]  = 0x00;
        } else {
            GucDistance[FRONTL]  = 0x01;
        }

        if (ulIRCheck & IR_DIG_RGT) {
            GucDistance[FRONTR]  = 0x00;
        } else {
            GucDistance[FRONTR]  = 0x01;
        }
        if (ulIRCheck & IR_SIDE_RGT) {
            GucDistance[RIGHT]  &= 0xfd;
        } else {
            GucDistance[RIGHT]  |= 0x02;
        }
        break;
    case 2:
        irSend(FRONT_SIDE_PWM_INDEX, 36000);                            /*  驱动检测左前右三个方向远距  */

        break;
    case 3:
        ulIRCheck = IR_READ();                                          /*  读取传感器状态              */
        FRONTSIDE_PWM_DIS();                                            /*  禁止PWM发生器2              */
        break;
    case 4:
        irSend(FRONT_SIDE_PWM_INDEX, 36000);                            /*  重复检测左前右三个方向远距  */
        break;
    case 5:
        ulIRCheck &= IR_READ();                                         /*  读取传感器状态              */
        FRONTSIDE_PWM_DIS();                                            /*  禁止PWM发生器2              */

        if (ulIRCheck & IR_SIDE_LFT) {
            GucDistance[LEFT]  &= 0xfe;
        } else {
            GucDistance[LEFT]  |= 0x01;
        }
        if (ulIRCheck & IR_FRONT) {
            GucDistance[FRONT] &= 0xfe;
        } else {
            GucDistance[FRONT] |= 0x01;
        }
        if (ulIRCheck & IR_SIDE_RGT) {
            GucDistance[RIGHT] &= 0xfe;
        } else {
            GucDistance[RIGHT] |= 0x01;
        }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ucState >= 6) {
        ucState = 0;
    }
}

/*********************************************************************************************************
** Function name:       keyCheck
** Descriptions:        读取按键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true:  按键已按下
**                      false: 按键未按下
*********************************************************************************************************/
BOOLEAN keyCheck (void)
{
    if (KEY_PRESS()) {                                                  /*  按键按下                    */
        delayMs(10);                                                    /*  延时10ms消抖动              */
        if (KEY_PRESS()) {                                              /*  按键按下                    */
            delayMs(10);                                                /*  延时10ms消抖动              */
            while(!KEY_PRESS());                                        /*  等待按键释放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
** Function name:       sysTickIsr
** Descriptions:        定时中断扫描。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ysTickIsr(void)
{
    static INT32S lLft = 0, lRgt = 0;

    /*
     *  如果左电机长时间停止,则断电
     */
    if (GmLeft.cState == MOTOR_STOP) {
        lLft++;
    } else {
        lLft = 0;
    }
    if (lLft >= 500) {
        MT_LFT_OFF();
    }
    /*
     *  如果右电机长时间停止,则断电
     */
    if (GmRight.cState == MOTOR_STOP) {
        lRgt++;
    } else {
        lRgt = 0;
    }
    if (lRgt >= 500) {
        MT_RGT_OFF();
    }
    /*
     *  红外线检测
     */
    irCheck();
}
/*********************************************************************************************************
** Function name:       sensorInit
** Descriptions:        传感器控制初始化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ensorInit (void)
{
    IR_PIN_MODE_IN();                                                   /* 红外检测引脚配置为输入引脚   */

    PWM1TCR  = 0x02;                                                    /* 复位PWM1定时器               */
    PWM1TC   = 0;                                                       /* 定时器设置为0                */
    PWM1PR   = 0;                                                       /* 时钟不分频                   */
    PWM1MCR  = 0x02;                                                    /* 设置PWMMR0匹配后复位PWMTC,  */
                                                                        /* 并产生中断标志               */
    PWM1MR0  = FPCLK / 38000;                                           /* 38KHz频率                    */
    PWM1MR1  = FPCLK / 38000 / 2;
    PWM1MR2  = FPCLK / 38000 / 2;

    PWM1PCR  &= ~((1 << 9) | (1 << 10));                                /* 禁止输出                     */
    PWM1TCR  = 0x05;                                                    /* 启动定时器                   */
}
/*********************************************************************************************************
** Function name:       stepMotorIint
** Descriptions:        步进电机控制初始化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tepMotorIint (void)
{
     INT32U n;
     /*
     *  设置驱动步进电机的八个I/O口为输出模式
     */
     FIO1DIR |= (1 << 25) | (1 << 26) | (1 << 28) | (1 << 29);
     FIO2DIR |= (1 << 2) | (1 << 3) | (1 << 4) | (1 << 5);
    /*
     *  对左右电机转动的位置初始化
     */
     MT_LFT_STEP1_SET();
     MT_RGT_STEP1_SET();
    /*
     *  初始化加速/减速时定时器加载值的数据表
     *  C0=F*sqrt(2/w) , W=1000时,sqrt(2/w) = 0.04472136
     *  C1 = 0.4142*C0
     */
    GulAccelTable[0] = (INT32U)(FPCLK * 0.04472136);
    GulAccelTable[1] = (INT32U)((unsigned long long)GulAccelTable[0] * 4142 / 10000);
    for(n = 2; n < 300; n++) {
        GulAccelTable[n] = GulAccelTable[n - 1] - (2 * GulAccelTable[n - 1] / (4 * n + 1));
    }

    /*
     *  初始化定时器0,用来控制左电机的转速
     */
    T0TCR  = 0x02;
    T0IR   = 1;
    T0CTCR = 0;
    T0TC   = 0;
    T0PR   = 0;
    T0MR0  = GulAccelTable[0];                                          /* 装载值                       */
    T0MCR  = 0x03;                                                      /* 匹配后产生中断               */

    zyIsrSet(NVIC_TIMER0, (unsigned long)timer0Isr, PRIO_THREE);        /* 设置中断并使能               */
    T0TCR  = 0x01;                                                      /* 启动定时器0                  */                                /*  使能定时器0                 */

    /*
     *  初始化定时器1,用来控制右电机的转速
     */
    T1TCR  = 0x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