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Keil C程序修改传入子函数的参数形式出现致命错误,请大佬解释

楼主:
今天写程序时遇到一个不能理解的语法错误,
编译时显示致命错误,
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呢

报错如下:
compiling mian.c...
C51 FATAL-ERROR -
  ACTION:     GOBAL OPTIMIZATION
  FUNCTION:   _year_split
  ERROR:      CANNOT OPTIMIZE FUNCTION
COMPILATION TERMINATED.
use the following work-around:
  #pragma OPTIMIZE (7)
           /* your original function        */
    _year_split ()  {
       ....
    }
           /* end of your original function */
  #pragma OPTIMIZE (8)

实验显示我不给定义的变量赋初值,或者传到子程序的参数为修改为uchar类型之后就可以了,但是uint类型却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全部程序如下:(问题语句为void year_split(int value)这个子函数钟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e P0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2^5;
sbit FM=P2^3;
sbit SW1=P3^5;
sbit SW2=P3^6;
sbit SW3=P3^7;
int second = 0, minute = 0, hour = 0;
int nian = 1988,yue = 0,ri = 0;
uint count = 0;
uint num = 0;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ring()
{
FM=0;
delay(100);
FM=1;
}
void com(uchar command)
{
RS=0;
RW=0;
Date=command;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dat(uchar date)
{
RS=1;
RW=0;
Date=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year_split(int value)
{
int qian=0,bai=0,shi=0,ge=0;
qian = value / 1000;
bai = (value / 100) % 10;
shi = (value / 10) % 10;
ge = value % 10;
com(0x80);
dat(qian + 0x30);
dat(bai + 0x30);
dat(shi + 0x30);
dat(ge + 0x30);
}
void date_split(uchar add,uchar value)
{
int shi,ge;
shi = value / 10;
ge = value % 10;
com(0x80+add);
dat(shi + 0x30);
dat(ge + 0x30);
}
void time_split(uchar add,uchar value)
{
int shi,ge;
shi = value / 10;
ge = value % 10;
com(0xc0+add);
dat(shi + 0x30);
dat(ge + 0x30);
}
void LCD_Init()
{
com(0x38); //LCD设置
delay(5);
com(0x01); //清屏
com(0x06); //写入新数据后光标后移一位,整屏不移动
com(0x0c); //显示光标,光标不显示
}
void Time_Init()
{
com(0x80+4);
dat('-');
com(0x80+7);
dat('-');
com(0xc0+6);
dat(':');
com(0xc0+9);
dat(':');

year_split(nian);
date_split(5,yue);
date_split(8,ri);

time_split(4,hour);
time_split(7,minute);
time_split(10,second);

TMOD = 0x01;
TH0 = (65536-46083)/256;
TL0 = (65536-46083)%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Set_key()
{
if(SW1 == 0)
{
  delay(5);
  if(SW1 == 0)
  {
   while(SW1 == 0);
   num++;
   ring();
  }
}
switch(num)
{
  case 1:
   TR0 = 0;    //定时器关
   com(0xc0+10);
   com(0x0f);   //显示开,光标闪烁
   if(SW2 == 0)
   {
    delay(5);
    if(SW2 == 0)
    {
     while(SW2 == 0);
     second++;
     ring();
     if(second >= 60)
     {
      second = 0;
     }
     time_split(10,second);
    }
   }

   if(SW3 == 0)
   {
    delay(5);
    if(SW3 == 0)
    {
     while(SW3 == 0);
     second--;
     ring();
     if(second <= -1)
     {
      second = 59;
     }
     time_split(10,second);
    }
   }
   break;

   case 2:
   com(0xc0+8);
   if(SW2 == 0)
   {
    delay(5);
    if(SW2 == 0)
    {
     while(SW2 == 0);
     minute++;
     ring();
     if(minute >= 60)
     {
      minute = 0;
     }
     time_split(7,minute);
    }
   }

   if(SW3 == 0)
   {
    delay(5);
    if(SW3 == 0)
    {
     while(SW3 == 0);
     minute--;
     ring();
     if(minute <= -1)
     {
      minute = 59;
     }
     time_split(7,minute);
    }
   }
   break;

   case 3:
   com(0xc0+4);
   if(SW2 == 0)
   {
    delay(5);
    if(SW2 == 0)
    {
     while(SW2 == 0);
     hour++;
     ring();
     if(hour >= 24)
     {
      hour = 0;
     }
     time_split(4,hour);
    }
   }

   if(SW3 == 0)
   {
    delay(5);
    if(SW3 == 0)
    {
     while(SW3 == 0);
     hour--;
     ring();
     if(hour <= -1)
     {
      hour = 23;
     }
     time_split(4,hour);
    }
   }

   break;

   case 4:
    num = 0;
    TR0 = 1;   //定时器开
    com(0x0c);  //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break;
  }
}

void Set_display()
{
if(count == 20)
{
  count = 0;
  second++;
  time_split(10,second);
  if(second >= 60)
  {
   second = 0;
   minute++;
   time_split(10,second);
   time_split(7,minute);
   if(minute >= 60)
   {
    minute = 0;
    hour++;
    time_split(7,minute);
    time_split(4,hour);
    if(hour >= 24)
    {
     hour = 0;
     time_split(4,hour);
    }
   }
  }
}
}
void main()
{
LCD_Init();
Time_Init();
while(1)
{
  Set_key();
  Set_display();
}
}
void time()interrupt 1
{
count++;
TH0 = (65536-46083)/256; //50ms=(12/11059200)*1000*(65536-初值)
TL0 = (65536-46083)%256;
}

网友A(2018-10-01):
把优化级别降到6级及6级以下就能通过了

网友A:
经过实验,只要把 delay 函数的变量改成 uchar 也是可以通过的
void delay(uchar xms)
{
uchar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网友B:
你的dat形参是8位的,而你定义这几个变量都是int的,而且还加了个0x30很容易溢出,最后发现在屏蔽ge那行或把ge等于0去掉会编译通过,具体原因未知,但要把你的程序整理一下,你的程序风格不好,很不严谨,不方便维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dat形参是8位的,而你定义这几个变量都是int的,而且还加了个0x30很容易溢出,最后发现在屏蔽ge那行或 ...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确实存在容易溢出的问题,我以后会汲取这样的教训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经过实验,只要把 delay 函数的变量改成 uchar 也是可以通过的
void delay(uchar xms)
{

定义的时候定义成无符号字符型也可以赋值,并通过了

网友D:
很不错我的也有这个问题看了之后解决了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