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语音播放怎么实现?

楼主(2018-10-01):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在做单片机和555测量电阻。想语音播报电阻,请问应该怎么办   怎么选择芯片 以及能否实现呢

楼主:
有没有大佬啊 帮帮忙

网友A:
专门的语音芯片,或 mp3解码芯片

网友B:
选择可录放的语音芯片

网友B:
采用多段录音式的语音模块,有数字的

网友C:
要外加语音芯片才能实现这种芯片现在很多

网友D:
淘宝上有卖 MP3芯片或者 语音芯片, 一两块钱一个片,也有做好的模块,很容易实现

网友E:
现在有帮你译码的  使用串口通信的

网友F:
淘宝搜语音芯片,2十多元买十片,发音频文件卖家帮烧录

网友G:
去淘宝,买语音芯片,再把要播放的音频发给他,他会帮你调好给你的

网友H:
语音播报可以选用串口控制的语音模块,操作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淘宝,买语音芯片,再把要播放的音频发给他,他会帮你调好给你的

谢谢啦

网友I:
stm32单片机也可以dac直接播放wav格式的音频,不需要加语音芯片,但比较麻烦

网友J:
方案有四种:
1、将要讲的话语内容通过科大讯飞的软件转换成文件,保存到单片机中,然后通过单片机自带的AD还原出来,性价比最高。
2、将要讲的话语内容通过科大讯飞的软件转换成文件,保存到单片机中,然后通过单片机自带的PWM输出并配合阻容滤波还原出来,音质较差,硬件要求较低。
3、上某宝购买专用的只能语音芯片,如科大讯飞的真人发生芯片这个效果最好,操作最简单,价格最贵。
4、上某宝购买专用的录音芯片,效果一般,操作最简单,价格也一般,能满足普通环境使用。

网友K:
语音芯片,或者自己用DAC做

网友L:
先要把你的电阻数值做成语音,然后编辑一下,比如数字1就代表120欧,再编个程序,读取1的时候就报120

网友M:
(TTS中文文字转语音合成 串口控制播报机器人播报)推荐一款语音播报模块,写什么播什么,串口通信,十分方便好用,之前做过一个温度检测+语音播报。

网友N(2020-02-28):
引用 网友M:
(TTS中文文字转语音合成 串口控制播报机器人播报)推荐一款语音播报模块,写什么播什么,串口通信,十分方 ...

你好,请问你用什么模块啊。我现在在玩这个,做单片机测速跟语音播报速度的,我没搞过语音模块,在这方面比较陌生。不知道怎么搞,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