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设计信号发生器?没有头绪呀

楼主(2018-10-01):
用51单片机设计信号发生器,产生正弦波,锯齿波,方波,该怎么编代码呢?刚接触51,没有头绪呀

网友A:
方波很容易,只需用一个定时器,根据所需频率设置定时周期即可。
正弦波,锯齿波等就要利用51单片机的PWM功能,脉冲占空比从0到100%可以分成256级可调。
锯齿波又相对简单,只要控制脉冲宽度从0到255线性增加就可以了。
而正弦波则需要根据正弦值改变脉宽,可以先建一张表,然后依次改变脉宽,使输出电压满足正弦。

网友B:
51不能直接驱动,需要加DDS芯片才可以

网友C:
用块ICL8038好了,价格便宜,资料到处有

网友D:
可以在网上搜别人的历程拿来参考一下

网友E:
实现波形发生器分为数字电路方法和模拟电路方法;

网友E:
用51单片机你首先要学会使用单片机中的时钟,通过控制时钟就可以周期性的发出一个方波出来,有了方波,其他的波形可在方波基础上通过模拟方法实现,你可以百度搜索555定时器波形发生器,有较为详细的原理介绍。

网友F:
先将将波形取模,做一个表,长度视输出精度而定,查表后用定时器匹配PWM输出,外围加虑波电路。我以前做的电子播放器就是这个方案,当时是输出正弦波,表为128个点,要输出音调,节拍和幅度,用的是AVR的M8,但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G:
这个51单片机函数信号发生器论文,可以看看

基于51单片机函数信号发生器完整论文下载 带源码 原理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83442-1.html